求助 求助 求助一下

楼主(2019-07-20):
我电脑下了个测试硬盘软件 只要启动软件就死机咋回事
有知道咋回事的朋友告诉一下 或者帮我一下 感谢大家
QQ 五三836零九六

网友A:
再差的电脑运行 hdtune 都不该死机。。。要么系统有问题,要么下的东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测试软件吧。

HD 570 都下了就死机

网友C:
缓存不足?显卡内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不足?显卡内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差的电脑运行 hdtune 都不该死机。。。要么系统有问题,要么下的东西有问题

哦 那可能我下载的东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差的电脑运行 hdtune 都不该死机。。。要么系统有问题,要么下的东西有问题

朋友我刚下载的 打开就灰屏死机迷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我刚下载的 打开就灰屏死机迷糊了

可能是你的系统阻止了它的运行,或者阻止了对硬盘的访问,你可以下个 crystaldiskinfo 试试看还会不会死

楼主:
感谢朋友 我明天下  我郁闷刚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系统阻止了它的运行,或者阻止了对硬盘的访问,你可以下个 crystaldiskinfo 试试看还会不会死

朋友感谢你 下载了一也不死机了 就一个问题 电脑识盘软件不识盘咋回事啊 我试了2块也没整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感谢你 下载了一也不死机了 就一个问题 电脑识盘软件不识盘咋回事啊 我试了2块也没整明白

你是说第二块硬盘识别不了?是以什么方式连接的?直插 SATA/ide 还是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第二块硬盘识别不了?是以什么方式连接的?直插 SATA/ide 还是 USB?

朋友是USB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第二块硬盘识别不了?是以什么方式连接的?直插 SATA/ide 还是 USB?

真的感谢你朋友

网友D:
DOS下支持USB? WIN 里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S下支持USB? WIN 里能识别吗??

我也不会了 岁数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