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视频放大有什么方案?

楼主(2019-07-21):
网上有没有简易的视频放大模块卖呢?我一个游戏机,输出方式为av视频输出,在一个小电视上面,画面上下滚动还发抖,明显就是信号不够强,放到另一个电视上面,画面就非常稳定,所以想,如果能有一个视频放大模块放到那个接收信号能力差的电视里面,就能稳定通吃视频信号了。

网友:
如果A∨信号搞个简单的单管射随器

网友A:
游戏机输出信号会小?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你的电视机同步分离有问题,或者信号太强引起同步信号削波顶,先减弱信号试试再说。

网友B:
3楼说的对

还有早期的电视机 AV输入是单制式的,后期都是三制式自动设别的。

还有就是AV座子氧化了,洗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对

还有早期的电视机 AV输入是单制式的,后期都是三制式自动设别的。

我也觉得是---插孔接触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AD827等视频运放放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戏机输出信号会小?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你的电视机同步分离有问题,或者信号太强引起同步信号 ...

您的意思是,信号过强导致?而不是我以为的信号过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戏机输出信号会小?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你的电视机同步分离有问题,或者信号太强引起同步信号 ...

减弱信号,是不是在av。输出线上面加电阻就行了?

网友:
看似同步问题,信号弱系统会自动转为黑白显示。

网友A:
信号弱图像上会有噪波干扰,信号强不会有干扰,就从这里区分。降低信号要加上一个衰减器,简单些就3个电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弱图像上会有噪波干扰,信号强不会有干扰,就从这里区分。降低信号要加上一个衰减器,简单些就3个电阻 ...

感谢指点,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