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这种C842的唱针除了适用于昔日上海县生产的C842唱机外,还适合哪些唱机?

楼主(2019-07-21):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看看701唱机和宁波生产的C691唱机的唱针好像与之相似,现请教论坛的老师和师傅,谢谢!

楼主:
图中红色点的唱针用于密纹唱片,绿色点的唱针用于粗纹唱片。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燕、葵花、C84电唱机、701电唱机、201电唱机、206单针电唱机唱头通用~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燕、葵花、C84电唱机、701电唱机、201电唱机、206单针电唱机唱头通用~

我玩了接近50年唱机没听说这几种唱针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玩,我是搞维修的~

那更离谱了,铜片唱针能装到206唱头上?把针卸下来都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206唱头是单针的,唱针是和701.C84通用的~

这种唱头很少几乎为零。我玩50来年唱机留声机没见过实物,修复过很多留声机。只是在网上见过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市供销社保修部工作了20多年,有幸修过几十台~

手里现还存有留声机20来台,电唱机20多台,手摇电唱机20多台。都是调试好的

网友B:
78转/45转/33 1/3唱片用两种唱针都能出声,但是78转的用粗针,密纹的用细针出的声音才标准。
至于206与701 唱针本来粗细相同,应该可以互换,只是针尖固定到针架上即可,方法应该是机械夹持+胶水粘接。
我有几个唱针尝试用来做玻璃刀,宝石属于玛瑙类的比玻璃硬的多,虽然没有钻石硬度高,但用来拉玻璃足够,现在就是咋样按个刀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转/45转/33 1/3唱片用两种唱针都能出声,但是78转的用粗针,密纹的用细针出的声音才标准。
至于206与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