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SL-S210的激光头总成,可以用别的代替吗?

楼主(2019-07-21):
一开始显示故障码F15,拆开发现光头总成的丝杠居然生铜锈了。清理润滑之后装回去,光头动作是有了,但是无法识别CD,显示无盘。 仔细观察激光头 的光线几乎没有,调整功率电位器也无效。

CD型号是松下SL-S210,总成和光头型号没找到,但是总成正面印着 E142。
马云百货里没有这个,
请教一下,可以用别的型号代替吗?
谢谢

网友:
手册上没有写激光头的型号 咸鱼上看看有没有配件机

网友A:
换过松下SL-SX220的光头,记得型号是502,支架一模一样。
淘宝搜:松下502激光头,与你的旧光头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配件类只有万能的淘宝找找看

网友A:
正好有一个SL-S222机器,与SL-SX220比对,光头一样。
SL-SX220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松下SL-SX220的光头,记得型号是502,支架一模一样。
淘宝搜:松下502激光头,与你的旧光头对比一下就 ...

  谢谢。
请问501和502 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一个SL-S222机器,与SL-SX220比对,光头一样。
SL-SX220主板

看起来一样,
您这从哪找到的配件,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松下SL-SX220的光头,记得型号是502,支架一模一样。
淘宝搜:松下502激光头,与你的旧光头对比一下就 ...

比较常见的支架是E14的,转盘和伺服电机的引出线是那种子母扣的。我这个 是E142,是排线,淘宝里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501和502 通用吗?

我把SX220的带架光头换到了S222机器上,工作正常。
【请问501和502 通用吗?】
501/502是否通用我不知道,当年我买的是不带架502,因为旧支架还可用。
这个光头很耐用,仔细检查一下再决定维修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SX220的带架光头换到了S222机器上,工作正常。

【请问501和502 通用吗?】

谢谢。
我这个 支架里的 丝杠 、齿轮和电机上的小齿轮均有损坏,所以如果能有整套的更好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这个 支架里的 丝杠 、齿轮和电机上的小齿轮均有损坏,所以如果能有整套的更好最好。

淘宝搜:E14 松下随身听CD激光头。 他家供应配件可拆,也有新光头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E14 松下随身听CD激光头。 他家供应配件可拆,也有新光头卖。

  淘宝的E14支架里 电机的引出线是子母扣插接件的,不是咱这种排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的E14支架里 电机的引出线是子母扣插接件的,不是咱这种排线的。

丝杠 、齿轮和电机上的小齿轮可以拆过来啊。
咸鱼有S230/SX220配件机卖,包邮28元一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谈谈。

网友B:
松下S120.S130.S280的光头应该可以和这个通用,高端的S450和S480也是这种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 、齿轮和电机上的小齿轮可以拆过来啊。
咸鱼有S230/SX220配件机卖,包邮28元一个,感兴趣的话可 ...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S120.S130.S280的光头应该可以和这个通用,高端的S450和S480也是这种光头

谢谢,光头也许能通用,主要是我的这里面丝杠、齿轮也都坏了。
TB里暂时没有一模一样的,都是 电机线用插接件引出的,没有排线的。

网友:
看看S210的光头是不是带sop12的ic 一般光头是带sop8的 能不能代换不清楚 所以建议直接买S210配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光头也许能通用,主要是我的这里面丝杠、齿轮也都坏了。
TB里暂时没有一模一样的,都是 电机线用 ...

这种光头都是组件一起换的,包括排线和丝杆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光头都是组件一起换的,包括排线和丝杆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

就是找不到 一起的配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 一起的配件啊。

找我说的那几款配件机,前提是能读盘那种,有机会收个S450或S480吧,这个S210要收也是不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光头都是组件一起换的,包括排线和丝杆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

卸下三个螺丝,就能拿出丝杆换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三个螺丝,就能拿出丝杆换光头。

   我这个之前可能是南方人用,丝杠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下三个螺丝,就能拿出丝杆换光头。

这样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这种拆机件很便宜,单独购买光头不现实,基本只要收个配件机,就可以换整个光头组件了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应该去找配件机,因为你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如果丝杆和电机有了还是不行,就是光头问题了,所以还是需要光头整个配件,另外丝杆和电机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应该去找配件机,因为你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如果丝杆和电机有了还是不行,就是光头问题 ...

  您看我最后一张照片。丝杠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出铜绿了,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用细锉磨了,但是不光滑,也不平顺。塑料的齿轮也缺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我最后一张照片。丝杠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出铜绿了,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用细锉磨了,但 ...

不知道你的光头读碟时是怎样的状态,比如碟会不会转?
我拆了SL-S222 / SL-SX220,用的都是与你一样的E142机芯。如果你一定想修复,可选此类机器。
另:E14的齿轮与E142的应该一样,完全可以搬到E142架子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光头读碟时是怎样的状态,比如碟会不会转?
我拆了SL-S222 / SL-SX220,用的都是与你一样的 ...

感谢您悉心解答。
碟转。然后现实无碟。

那看起来E14与E142是通用的,只是接线一个是插接件,一个是排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悉心解答。
碟转。然后现实无碟。

碟转——光头没报废。清洁一下光头、复原功率电阻再试试(我的功率电阻约740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我最后一张照片。丝杠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出铜绿了,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用细锉磨了,但 ...

你在哪,说真的,你这个机子的光头配件我有,不过光头不行的,丝杆和电机一模一样的,我有,你出个运费,东西我送你了,我就怕这些你换上,光头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说真的,你这个机子的光头配件我有,不过光头不行的,丝杆和电机一模一样的,我有,你出个运费, ...

  感谢。您真热心。 我在天津。
我想尽量想办法找个光头也好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转——光头没报废。清洁一下光头、复原功率电阻再试试(我的功率电阻约740欧)。

您说的功率电阻是 光头侧面那个小电位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功率电阻是 光头侧面那个小电位器吗?

是的。

网友C(2019-11-11):
版主的CD修好没有?我有一个310的还能用

网友:
弱弱问下,换完光头,还需要调节吗?看网上说还要上示波仪看波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CD修好没有?我有一个310的还能用

没有啊,没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