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并联电路电流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9-07-21):
假设有个并联电路,电流从5v的节点出发,目的节点有一个3v的A点,一个1v的B点,一个负0.5v的C点,以及一个0v的D点,请问电流在这四个支路的分配比例是多少?

楼主:
只要求出比例,不要求具体数值。

网友A:
不画个图出来确实听不明白你的描述

网友:
要串联才可以

楼主:
我把问题再简化一下,两个支路的并联电路,电流从5v的起始节点开始,一条支路的终点节点电位是3V,另一条支路的终点节点电位是0V,请问两支路电流的比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画个图出来确实听不明白你的描述

求A、B、C、D、E各点的电流比例关系,以及F、G的电流比例关系。

网友:
电阻阻值都不知道,神仙都算不出

网友:
无解。楼主先从电工原理学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A、B、C、D、E各点的电流比例关系,以及F、G的电流比例关系。

第一,你这电路根本就不是并联电路,因为右边节点完全是独立的;第二,条件不够,没法计算

网友:
什么是并联?请把并联的概念搞清楚再问!
楼主的图算各支路电流比例倒是不一定非要知道电阻的具体数值,但起码要知道这些电阻阻值的互相关系。相等或之间的比例关系等。

网友:
这个谈不上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