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显示器不显示 引发的一连串困惑

楼主(2019-07-21):
我的是服务器电脑,渲图用。二十多天没开机了,今天开机突然显示器无显示,起先尝试几次还有电脑开机桌面启动成功后的那种声音提示,但是过程没有正常刚启动时的那种“滴”的一声,而是滴了好几声,声音较小,不正常。我试了几次连接线,甚至换了台显示器,都一样无显示。我又重新插拔了两块内存条和显卡,并且用橡皮擦了金手指,吹风机也吹了灰尘,还是无显示,而且更糟糕的是,连滴的声音都没有,桌面启动正常的提示音也没有。由于反复的断电,最后,再开机,直接风扇转一秒,灯亮一秒,就都自动停止了,不通电了似的。再重新插电,还是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服务器一般可以忽略显卡错误继续开机,这就是你说的前面的情况。而后面你折腾多了可能把其他东西弄松了,比如内存。就开不了了。

网友A:
是否电源出现问题了?
电脑启动嘀一声是自检正常,嘀二声以上就是自检有错.......

网友:
先检查电源,再看看主板电池。

网友B:
感觉是电源模块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源模块出问题了。

可是刚开始电脑是能启动的,并没有自己断电的情况,只是显示器不显示。正常会嘀的一声,这方面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电源出现问题了?
电脑启动嘀一声是自检正常,嘀二声以上就是自检有错.......

确实不是嘀一声。刚开始连续嘀了几声,但是电脑能启动,cpu风扇都在运转,一直没有自己断电现象。全程显示器都无显示。鼠标和键盘起先也是亮的。后面就直接风扇转下就不转,不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