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前辈有电子管监视器的电路图

楼主(2019-07-22):
正准备搞一个电子管的监视器,用9寸的显像管…由于电子管电路不太熟释!希望有相关电路图的发给我研究一下!谢谢🙏是要找监视器的电路图不是电视机的…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电子管的监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电子管的监视器?

做监视器也是一个无耐的选择,第一已经没有模拟信号了,第二没有专业的仪器和零件去搞中放部分、第三就是电视机的对比度是调节中放的第一级放大电路的,而监视器是直接调节视放管的…所以要找监视器的电路做参考……

网友B:
监视器的对比度调节,也是在预视放。亮度调节则是调显像管控制栅。实际上监视器只是在预视放输入端做了一个输入选择,加了一个视频输入电路,用来进行阻抗匹配和信号相位和增益调节(因为有些预视放输入是正极性信号,而视频信号则是负极性的)。80年代初我改过好多台电视机,增加视频输入,来实现闭路电视教学。
由于现在的电视机都是热底板,所以,要加个1:1的电源变压器,进行隔离。

网友A:
现液晶监视器也不贵,最好用液晶监视器。你用电子管装后不比你买液晶监视器低的,反会增加费用而浪费时间,外观也不理想。仅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视器的对比度调节,也是在预视放。亮度调节则是调显像管控制栅。实际上监视器只是在预视放输入端做了一个 ...

前辈,说的很对!就是因为对电子管的电路不太熟释!所以想找电路图参考参考…如果前辈有相关的资料可否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液晶监视器也不贵,最好用液晶监视器。你用电子管装后不比你买液晶监视器低的,反会增加费用而浪费时间, ...

其实这个没有实用性可言,就是在玩情怀而已!之前装了一台晶体管的监视器,并发布了在晶体管与集成电路的板块里!这次想玩电子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很对!就是因为对电子管的电路不太熟释!所以想找电路图参考参考…如果前辈有相关的资料可否提 ...

你去找一台老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修好了改造一下即可。至于彩色电子管电视机,估计全国也没几台。自己完全重新装,就太难了,因为显像管偏转线圈,配电子管的与配晶体管的,参数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一台老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修好了改造一下即可。至于彩色电子管电视机,估计全国也没几台。自己完全 ...

因为家庭开销紧张,现在的电子管电视根本玩不起!手头上有一块残缺比较严重的825地台看看能不能用上!就是因为视放部分不懂,所以不知从何入手…至于偏转的驱动打算重绕驱动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一台老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修好了改造一下即可。至于彩色电子管电视机,估计全国也没几台。自己完全 ...

前辈,若然方便的话留个微信号!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家庭开销紧张,现在的电子管电视根本玩不起!手头上有一块残缺比较严重的825地台看看能不能用上!就 ...

视放电路是最简单的,外接视频信号通过接到预视放管输入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放电路是最简单的,外接视频信号通过接到预视放管输入端,即可。

但问题是:参阅了825的电路图看到它的检波二极管是正极性的信号,而上海104的则没有预视放电路!麻烦添加一下微信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参阅了825的电路图看到它的检波二极管是正极性的信号,而上海104的则没有预视放电路!麻烦添加 ...

显像管视频信号输入分阴极或调制极输入,对极性要求相反。相同输入时你在看看825与104视频检波二极管的接法是否相反,就知道了。
这个帖子在此版块在保留两天,然后转到电影机电视机版块。回帖请抓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视频信号输入分阴极或调制极输入,对极性要求相反。相同输入时你在看看825与104视频检波二极管的 ...

感谢版主的指导和谅解!没有马上把此帖转走,继续在这个版块中可以让更多的前辈看见并加以指导!我对比了一下两种机型的电路发现,个人理解:825的机器检波之后是正极性的,然后加了一级的反相做预视放!而104的检波之后就是负极性的,所以没有了预视放…所以不知道能否在视放管的输入端直接加视频信号可行不…

网友C:
可以直接加视频信号,只是信号是有极性的。如果接反了电视机显像如照片底片黑白颠倒的负像,这时只要用阴极输出或者再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如果信号足够强也可以改为显像管调制极(栅极)输入。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弄一个楼宇门可视对讲门铃(是平面CRT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加视频信号,只是信号是有极性的。如果接反了电视机显像如照片底片黑白颠倒的负像,这时只要用阴极 ...

好的,再次感谢版主的指导!等找齐零件后做一个试一试,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零件还真不好找!可视门铃我也有,那个的驱动电路非常复杂它的偏转线圈驱动电流是从上往下逐渐加大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驱动电路…

网友D:
别说是电子管的监视器就是CRT显像管现在几乎都没人用了,液晶的比你自己做的还要便宜二手显示器已经烂大街了15寸的液晶显示器几十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是电子管的监视器就是CRT显像管现在几乎都没人用了,液晶的比你自己做的还要便宜二手显示器已经烂大 ...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玩的是情怀…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它的实用价值~

网友E:
香港万里书局出版的这方面资料多一些 而且还有电子管彩色电视机的线路图

网友F:
楼主监视器是用什么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是电子管的监视器就是CRT显像管现在几乎都没人用了,液晶的比你自己做的还要便宜二手显示器已经烂大 ...

百度上找不到有此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监视器是用什么信号源?

监视器是用视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香港万里书局出版的这方面资料多一些 而且还有电子管彩色电视机的线路图

百度上找不到有此相关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监视器是用视频信号的!

我也许没说清楚,用于监控,播放DVD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许没说清楚,用于监控,播放DVD等?

用DVD或者机顶盒都行,实用价值不高!但主要是怀旧制作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DVD或者机顶盒都行,实用价值不高!但主要是怀旧制作而已…

做好的仿825地台架,但发现这些老零件一点都不好找!特别是帧振荡变压器和帧输出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百度上找不到有此相关的资料…

香港 万里书局 属于出版科技类型的出版社
大到电子管电视机、开盘机 小到矿石机 稍微冷门的都有 孔夫子有很多万里书局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香港 万里书局 属于出版科技类型的出版社
大到电子管电视机、开盘机 小到矿石机 稍微冷门的都有 孔夫子 ...

前辈,还是没有找到!有书名吗?谢谢

网友F:
以前上海电讯器材厂16寸火炬牌电视机是晶体管和电子管混合式,扫描部分是电子管,通道是晶体管。视放好像是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上海电讯器材厂16寸火炬牌电视机是晶体管和电子管混合式,扫描部分是电子管,通道是晶体管。视放好像是 ...

对的,70年代末就开始用这种混合式的结构!像广州牌的14、16、19寸都是这种结构!

楼主:
北京牌出过一款型号为:915-2的电子管监视器,无耐怎样也找不到电路图!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前辈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70年代末就开始用这种混合式的结构!像广州牌的14、16、19寸都是这种结构!

这个火炬电视机当时装过几十台。变压器,中周,底板印刷板都是自己做的。等

网友F:
火炬牌S16混合式电视机,扫描,视放电子管,这个机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火炬牌S16混合式电视机,扫描,视放电子管,这个机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问题是视频的接入点该从何接入和输入匹配的问题!研究了很久打算仿制825的电路做实验,只是无耐帧振荡和帧输出变压器没找到,而自己又做不出来…那个漆包线太细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视频的接入点该从何接入和输入匹配的问题!研究了很久打算仿制825的电路做实验,只是无耐帧振荡和 ...

可以参考火炬。S16线路。网上也有加工变压器的,其实自己绕没有难度,只是需要这些漆包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火炬。S16线路。网上也有加工变压器的,其实自己绕没有难度,只是需要这些漆包线而已。

前辈,如果有此电路图麻烦发一下!好让我做个参考…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如果有此电路图麻烦发一下!好让我做个参考…谢谢

等开学了,我找找看不知是否还在,很多年了。有的话发给你,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在孔夫子网有火炬S16说明书,但是不太清楚,可以先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开学了,我找找看不知是否还在,很多年了。有的话发给你,应该可以用的。

好的,那先谢谢了!孔夫子里虽然是有,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的…买回来了不合用的话也是丢到一边,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