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高人,我的电脑开机后显示:注意 无视频输入

楼主(2019-07-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无视频输入”是显示器自己的提示;根电脑主机无关;可能是显示器没插好,显卡没插好!

网友:
电脑主机正常启动会有嘀的一声提示音,内存条的安装是有方向性的,这个需要注意!内存清洁触点后一定要对准备方向插到底!或者把内存换一个插槽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关键是现在即使开机也无视频输入,啥也看不见啊

把内存条拔掉再开机试试。极有可能条条装错了,因为之前电脑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没有橡皮,用纸擦可以吗?

没有橡皮用酒精棉球擦也可以,待酒精挥发后再插入内存卡槽!
再问您电脑开机后是否已经进入了操作系统界面,或者停在了硬件检测界面出现的提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没有问题,电脑没有显卡

重新装一下CPU试试。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起鼓的电解电容。排除了显示器问题,故障一定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没有问题,让您见笑啦,那台电脑快成古董了,没有显卡!请问电脑的收藏夹里有一个淘宝的网址,请 ...

你点开那个网页;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就出现这个网址了,拷贝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能够正常开机,就是无视频输入

电脑的视频信号没有连到显示器。查连线,查显卡。

网友:
嘿嘿,电脑不工作,当然“无视频输入”咯。
重插内存、检查显卡、内存等与卡槽接触及数据线等,确保相关部分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