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U5推挽图纸和输出变压器数据

楼主(2019-07-23):
各位老师帮忙推荐一下FU5的推挽线路图,以及输出变压器的数据,我想用105的片子绕输出变压器,谢谢老师们

网友:
功率太大了,家用音箱基本不合用,虽然不用开那么大音量,但万一接触不良引入噼啪声直接烧喇叭。

网友:
805X2=乙类推挽高压1250V输出275W扩大机。中国好声音大喇叭杠杠的,响遍整个中国

楼主:
我想用他推我的建伍9300音箱,用FU7推挽感觉力度不够

网友:
805推挽使用105铁芯?单端都有点小了吧133X80的比较合适

网友:
搜 熊猫 2905和 熊猫2900

105片太小。

网友:
到交易区去买拆机的即可。

网友A:
----电源牛可提供---双1100v----几十w元设备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牛可提供---双1100v----几十w元设备拆的。

你好,这个电源变压器多少钱

网友:
我这有个1200V400毫安的牛,好像是6组200V串联,600W左右吧

楼主:
哪一位老师有图纸

网友B:
我的833推挽
2UHKF7[@E2D5AZ)S9LP6P.png HT%9H1C78EPC1NY2)KD2(%S.png ~8MUL$RK6$(J$BZ_{3F)3.p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833推挽

这个匹配什么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匹配什么喇叭?

1寸的到32寸功率0.5W到1000W均可,不要以为1寸0.5W的就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