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元件封装与发热量的怪现象,大侠们遇到过吗?

楼主(2019-07-23):
       大功率三极管和大功率场管都有TO-247和TO-03P形式,这两种也是最常见的封装形式了。实际维修中发现TO-247的发热量比TO-03P要大得多,百度查询同型号的不同封装形式是由不同厂家生产的,参数和内部电路都一样,为什么实际使用区别那么大?这使我感到脑细胞不够用了。
    如在维修中不幸造成2SC3320TO-03P三极管烧毁,只好从一个暂时没用的相同型号的电器上拆下2SC3320TO-247替换,替换后电器正常了,但散热器明显温度高,检查后电路无问题就是发热大温度高,只好从一个正在使用同型号的电器上拆下2SC3320TO-03P换上,温度正常了。把TO-247的2SC3320装在那个电器上,发热量明显大得多。这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解惑。
    类似的场管TO-247封装的IRFP460比TO-03P封装的FQA24N50发热量大得多,可他们的主要参数比较接近的呀。

楼主:
2SC3320不同封装形式发热量明显不同是多次在同一电器上验证的,IRFP460和FQA24N50不同封装发热量明显不同也是经多次验证的。

网友A:
不同封装,允许最大电流不一样吧

网友:
管子功率不同吧

网友B:
TO-03?是TO3吧。

一般情况下,从结到环境的热阻,TO220是50C/W,TO-3P是30C/W,而TO247介于TO220与TO-3P之间。

所以TO247的热阻比TO-3P要高,同样的功率耗散,TO247会升温更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封装,允许最大电流不一样吧

C3320的参数是一样的,包括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03?是TO3吧。

一般情况下,从结到环境的热阻,TO220是50C/W,TO-3P是30C/W,而TO247介于TO220与TO-3 ...

是TO-3P,老眼昏花的,见笑了 。谢谢解惑,实际实用中真的差别有点大。

网友:
感觉主要是热阻材料的差别,好的封装与低档货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大功率使用要看产品出身。

网友C:
两种封装不会有这么大的区别,或者说主要问题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封装不会有这么大的区别,或者说主要问题不在这里。

可能吧。但两个电器型号相同,就是把C3320互换了以下进行验证,其它什么都没动,发热量却大不一样,谁用TO-247谁的热量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吧。但两个电器型号相同,就是把C3320互换了以下进行验证,其它什么都没动,发热量却大不一样,谁用T ...

厂家都变了,不能保证参数是否一致,有没有做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都变了,不能保证参数是否一致,有没有做假。

品牌电器,批量生产,应该不会用假器件。可能与器件生产厂家和质控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