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光驱播放CD音质怎样

楼主(2019-07-23):
    用电脑光驱播放CD光盘,不用连接电脑就可以播放CD碟片。听音质还不错。没设备仪器测试,不知道与
CD机比较音质如何。盼望知道的坛友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款带五六个按键的CD光驱,声音很好,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九几年的产品了

九几年的光驱是CD光驱,现在的是DVD光驱兼容CD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和CD机,直接驱动播放是一样的!(排除各种各样的提升和补偿电路等)~

因为:光盘的记录和读取是一 ...

谢谢,我想在功放机上加光驱用来播放CD碟片。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款带五六个按键的CD光驱,声音很好,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九几年的产品了

网友:
试过CD光驱接功放 效果还可以

网友:
因计算机数据不能出错,对光驱要求远比播放音乐CD机要求高,如果利用单片机通过IDE接口对光驱进行功能控制,嫌光驱内解码不好完全可利用数据输出外置多功能解码。可以做出性能相当优秀CD机

网友:
光驱的模拟输出声音一般,最好加一个好点的解码器

网友:
以前用过非利普206和NEC4碟光驱听,自己感觉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光驱解决电源问题,解决高转速问题,然后再加一个解码器。效果不比CD机差。
但是这一套下来成本也 ...

一个带遥控光驱驱动器,当年我买的是百元,IDE接口的,解码器几十元几百元都有,外壳等,一套下来也就几百元,还不如买个DVD+解码器,也不错

网友:
光驱+解码就可以了

网友:
TB上买个光驱控制器,用旧DVD机的壳子改下,加上电脑上拆下的光驱,一台很不错的数字转盘就有了,接上解码器,效果不比高档CD机差多少!

网友:
光驱的声音差在解码,不是高烧或者金耳朵的用用无妨,否则就要加一台DAC。记得有欧洲的一家公司数万元的CD机,也是用光驱加解码的

网友:
直接听过,效果一般般的

网友:
老的2X4X8X带播放上一曲下一曲键耳机带音量的光驱,好多声音品质好的。

网友:
我只留下了飞利浦的206,CDM9光头读片很好,其它的NEC之流都扔了。

网友:
来个二手打碟机吧,无可挑剔了

网友:
可用。若是想再好点,那就是外加解码器了。
CD转FLAC,电脑播放,或者无损播放器,效果也相当不错的。

网友:
我现在听网易云音乐黑胶

网友:
光驱玩的是情怀,90年代没钱买CD于是用二手光驱替代,现在大可不必了,国际名牌任何播放机的音质都不至于太差,再讲点情怀的话收个90年代的鬼子随身听也不贵音质不差。

网友:
安桥功放+USB外置光驱,完美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款带五六个按键的CD光驱,声音很好,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九几年的产品了

以前的光驱还带单独的播放键,现在的都节省了

网友:
用过耳机孔输出做音源,音质一般

网友:
直接耳机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功底了。外接功放还可以,数字输出解码效果更是不错。

网友(2019-08-22):
以前出过几台老CD光驱,都是日本制造,插耳机试听,感觉音质不错。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我买了两台光驱连邮费才30元

楼主:
现在CD光驱不好买了,DVD光驱没有耳机插孔了。

网友:
光驱的DAC就是个渣渣,能出声而已,然后还有耳放,你这样就满足,叫发烧友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飞利浦电路的光驱,耳放是用tda1308,还是可以的

前面的DAC不会太讲究吧

网友:
老CD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不大好,数码声,以前买不起cd机用过好几台,cd机买了后扔一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光驱还带单独的播放键,现在的都节省了

当年的纯CD光驱不止有播放暂停键,上一首,下一首都有,装在一台586机上,效果就是不一样 ,接口是SCIS的,现在想找一个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纯CD光驱不止有播放暂停键,上一首,下一首都有,装在一台586机上,效果就是不一样 ,接口是SCIS的 ...

当年的cdrom接上电源就能单独播放音乐了,而且还有耳机插口

网友:
我用索尼松下原装VCD播放CD音质不错

网友(2020-11-14):
用过几年,现在不玩啦。

网友(2021-08-05):
看光驱内部芯片 直接音频出来声音都一般解码器就好多了没有显示屏使用起来不便

网友:
这个难道和CD机解出来不一样吗

网友:
感觉进口牌子车载CD 机一般音质都较好,而且大部分还带音频输出。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
老式CD光驱音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