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式和微型收音机用的小磁棒

楼主(2019-07-24):
家中有不少电脑废电源,都是这几年玩电脑和帮别人修电脑后攒下的。前段时间拆了十来个,得到几十根Φ4~8mm,长20~30mm的小磁棒,经锉磨粉末判定,多数是锰锌材料。就把较粗较长的用AB胶(环氧树脂)粘接起来,粘接牢固后,后再用相同直径的热缩管进一步稳固。在袖珍式和微型收音机上使用后,效果不错。
这种Φ6~8mm的小磁棒,在很多卖普通大磁棒的网店也有售,价格几分~几毛不等,但应确定是锰锌材料,锰镁、镍锌材料导磁率低,需要绕更多的匝数。

网友A:
电脑废电源内有小磁棒?在那部份啊?能给个图看看吗?万分感谢!

网友B:
镍锌材料的可做短波了

网友:
原来做收音机,磁棒折断后也是粘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镍锌材料的可做短波了

短波怕是不行,锰锌材料的最高工作频率大概1M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废电源内有小磁棒?在那部份啊?能给个图看看吗?万分感谢!

我的废电源都拆解完了,这是网上找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废电源内有小磁棒?在那部份啊?能给个图看看吗?万分感谢!

不仅仅是电脑电源,高频开关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磁芯都是铁氧体。电磁炉里也有,只是形状扁扁的,不一定合适。

网友D:
电脑里常见的“小磁棒”,还有磁环,哪一个更适合绕制直放机的扼流圈或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里常见的“小磁棒”,还有磁环,哪一个更适合绕制直放机的扼流圈或高频变压器?

电脑电源中有工字磁芯的电感,比小磁棒和磁环小,更适合绕制直放机的扼流圈或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锰锌材料磨粉后如何鉴定的呢?很想知道,先谢了

锰锌材料粉末黑灰色,镁锌和镍锌材料粉末呈暗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波怕是不行,锰锌材料的最高工作频率大概1MHz左右。

短波磁棒就是用的镍锌铁氧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电源中有工字磁芯的电感,比小磁棒和磁环小,更适合绕制直放机的扼流圈或高频变压器。

废物利用,值得一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废电源都拆解完了,这是网上找的图片。

谢谢,看来这磁棒真的很小!
这磁棒看来做小型便携式收音机应该不错!
再次感谢你!

网友:
支持一下。。有长波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