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了!又找到几个表头

楼主(2019-07-24):
真的入魔了!
总在想矿石收音机,总翻破烂。又找到几个表头,估计有俩能用得上。

网友:
只有左边一个能用。右边三个都用不成

楼主:
黑色的微安表,和UV信号表头,能用得上吧

网友:
10A的表头矿石机可带不动。

网友A:
后面那几个搞不好也是微安级的表头,因为没有带分流分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几个搞不好也是微安级的表头,因为没有带分流分压电阻

肯定是微安级表头,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毫安级表头。车用的充电表是安倍级别的。像楼主这样的表头都是微安级的。还有一种动圈是套在磁环上的是频率表头。

网友:
50uA的矿石机可用,220V的交流电压表可用安装到电源插排上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微安级表头,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毫安级表头。车用的充电表是安倍级别的。像楼主这样的表头都是微安 ...

那你见识太少了。很多直流电压表就是1mA表头串联电阻做成的。图上那个10A表头,如果拆开去掉分流电阻,是个10mA表头。交流电压表头,拆过一个量出来是4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见识太少了。很多直流电压表就是1mA表头串联电阻做成的。图上那个10A表头,如果拆开去掉分流电阻,是 ...

好吧我是真没见过毫安级表头。平时拆的都是微安级的。最大的是5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