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芯片电源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9-07-24):
改个TL494电源,但电压调节范围太小了3–12v,怎么改才能0–20可以调节?

网友A:
发一张494调压调流原理图,对照图上的关键点进行调整,详细的在数码论坛老站。

网友:
3-12觉得很够用了。

网友:
最好 不要改 ,要改 连 变压器 一块 改  才安全。

网友:
3-12V,已经够用了,太低或者太高不安全,方便发一下教程,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B:
12V电源吧。加辅助电源、去掉过压保护。论坛很多案例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吧。加辅助电源、去掉过压保护。论坛很多案例可参考。

可以发个电路图吗

网友:
百度搜TL494改可调,有很多的,你试试。

网友:
494要单独供电,其他的好像还要改电流取样。炸管了我不负责

网友:
还不如后加个可调稳压电路,网上很多,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张494调压调流原理图,对照图上的关键点进行调整,详细的在数码论坛老站。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C:
以我炸了好几对管子的经验来说,你这个辅助电源最少要18V且输入和300V主电源并联,散热风扇接本身电源不用改(千万别接在辅助电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我炸了好几对管子的经验来说,你这个辅助电源最少要18V且输入和300V主电源并联,散热风扇接本身电源不 ...

大师你好,我一般用15V辅助电源供电,改造过几个没有出现炸管现象。请问风扇接在辅助电源上有什么影响吗?接在原电源上在低压大电流时就不能开启风扇散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你好,我一般用15V辅助电源供电,改造过几个没有出现炸管现象。请问风扇接在辅助电源上有什么影响吗 ...

    楼上说得没错,最好在18-20V,15V在大功率时,因推力不足而容易炸管。风扇接在辅助是没问题,但要主意辅助的断电时间不能早于主电源,早于主电源断电会造成关机时主电源电压失控。防止辅助早失电的方法有多种,其中合用高压电源最方便和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没错,最好在18-20V,15V在大功率时,因推力不足而容易炸管。风扇接在辅助是没问题,但要主 ...

谢谢老师解惑。在开关电源改造时遇到问题就是老师提供的图及说明才使我渡过难关,再次感谢老师。有一点不明白,我量过原电路上494供电是18V左右,开始也把辅助电源改造成18V,又是换稳压管又是调整参数,后来看到很多人用12V辅助电源,就取了中间值15V600mA。是不是12V1A时功率大点就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解惑。在开关电源改造时遇到问题就是老师提供的图及说明才使我渡过难关,再次感谢老师。有一点不 ...

还是不行,因13007等功率管是电流型推动,功率越高基极需要的推动电流越大,而推动功率管的1815的电压低了,推动的电流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因13007等功率管是电流型推动,功率越高基极需要的推动电流越大,而推动功率管的1815的电压低 ...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老师。

风扇接在辅助电源上,启动时,很有可能你的辅助电源输出不足炸管
接原机没什么问题,可以输出电流越大或电压越高风扇越快(改了一下,好像是短接7812)

网友:
用明伟S350这款电源改比较方便,可以从0~50A  输出13A

网友:
近来很火的电源改造。

网友:
TL494,芯片供电电源范围很高的,一般前端功率管都不是MOS管,都是需要大电流驱动的三极管,最好是提高芯片电压,越高越好,但改造的能拿到的都是12V的,所以出现了教程推荐12V辅助电源的情况。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C:
以我炸了好几对管子的经验来说,你这个辅助电源最少要18V且输入和300V主电源并联,散热风扇接本身电源不 ...

改可调后低电压输出时达不到风扇工作电压怎么办?
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扇接在辅助电源上,启动时,很有可能你的辅助电源输出不足炸管
接原机没什么问题,可以输出电流越大 ...

如果辅助电源足够可以用于驱动风扇吗?拟用一个1.5A名牌开关电源做辅助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辅助电源足够可以用于驱动风扇吗?拟用一个1.5A名牌开关电源做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功率足够的话可以,我的就是用辅助电源给风扇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辅助电源功率足够的话可以,我的就是用辅助电源给风扇供电的,

好的,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