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连接两个电脑

楼主(2019-07-24):
图片上的这个怎样能连接两个电脑 本身一根线上我又并联了一根根想着能同时接两个电脑 事实证明不能用来只能连接一个电脑 不能同时接两个 谁有好办法呢 有偿求助也可以

网友:
多能上网不就能连接了在一个局域网,共享

网友:
一根网线接两台电脑?搞个路由器嘛

网友:
问题表述不清楚。是通过一根网线两台电脑同时上网(可以通过路由器共享上网).或者是两台电脑共享数据(可以通过586A网线连接共享数据,他可以通过路由器组成局域网共享数据).请把问题表述清楚。

网友:
既然看不见,那就是无线了

网友:
图片在哪儿?

楼主:
没有表达清楚 是电脑后面的串口线 我明天拍照片

楼主:
手机传不上去照片 谁能帮我传一下呢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表达清楚 是电脑后面的串口线 我明天拍照片

表述不清

是一个(并不是电脑的)设备,用串口(什么串口,RS232 么)连接两台电脑,还是一台电脑,通过串口(什么串口)连接另一台,甚至另两台电脑?

网友:
串口直接连?那只能一主2从,并且从机的TX要经过二极管隔离后连在一起,从机的RX并联接到主机的T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表达清楚 是电脑后面的串口线 我明天拍照片

都9102年了,还用串口联电脑,你这是要急死人吗?网卡都千兆了不用,用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9102年了,还用串口联电脑,你这是要急死人吗?网卡都千兆了不用,用串口?

穷呗,你说说我这破烂要换成 LAN 口的,得花多少钱?

所以,还是继续用一台有串口的老电脑连连看了

网友:
2台电脑之间的通讯有很多方式:
串口、并口、USB、wifi、蓝牙、RJ4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穷呗,你说说我这破烂要换成 LAN 口的,得花多少钱?

你这个可以用usb转串口,也可以用串口转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以用usb转串口,也可以用串口转wifi。

本质上还是串口,你编程的时候还是要用串口类,你用 UWP 的话,还是没法编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质上还是串口,你编程的时候还是要用串口类,你用 UWP 的话,还是没法编程

转wifi的话本质不是串口了,连到电脑上已经是TCP或者UDP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穷呗,你说说我这破烂要换成 LAN 口的,得花多少钱?

您这种神一级的仪表,还是要接串口,但两电脑之间,用不到吧?真要接两电脑要数据,不应该用一个采集了,两电脑共享吗?说的不一定对,和您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转wifi的话本质不是串口了,连到电脑上已经是TCP或者UDP了。

我知道的 串口(UART)转 Wifi 有两种,一种是透传,两边都是 串口(UART);一种是一边是串口(UART),然后 Wifi 接到路由器或 AP 上。前者只是将两边串口用无线连接起来了,使用上和串口并无区别;后者...

你要我的仪器去操作你的 Wifi 模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种神一级的仪表,还是要接串口,但两电脑之间,用不到吧?真要接两电脑要数据,不应该用一个采集了, ...

神级表怎么可能接串口,人家直接就是 LAN 口,跑 LXI 协议 我这个明显是垃圾,不是神级

真要两电脑接一台表的话...

要么自己开发一套系统实现,简单的可以串口复用,一台电脑做主机;复杂的可以一台电脑做数据服务器,表接这台服务器上,另一台电脑从服务器获得数据。

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买 UART/RS232 Over Ethernet 网关

一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它有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比买一台自带 LAN/LXI 的神级表还贵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 串口(UART)转 Wifi 有两种,一种是透传,两边都是 串口(UART);一种是一边是串口(UART), ...

不是仪器操作wifi模块,是说仪器发出来的数据,直接在电脑上用网络协议接收。模块依然是透传的。

网友:
这玩意支持bgip卡吧 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