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喇叭破损

楼主(2019-07-25):
收音机喇叭破损,纸盆破了,但是还能用,这个可以修复吗?纸盆能更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的喇叭4欧03瓦的这样的喇叭买不到了。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替换?请指教

这种小喇叭,两个条件,口径和阻抗相同就可以,功率不用管。

网友A:
有基础的,可以自己换,口径小的不值得换,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基础的,可以自己换,口径小的不值得换,买一个。

索尼的喇叭4欧03瓦的这样的喇叭买不到了。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替换?请指教

网友:
随便搞个差不多就成了

网友:
换需要时间,容易出现偏差,音质后期也不好,建议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的喇叭4欧03瓦的这样的喇叭买不到了。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替换?请指教

尺寸大小高矮能放进去就行,8欧就是声音小一点,功率不用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索尼的喇叭4欧03瓦的这样的喇叭买不到了。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替换?请指教

再发个喇叭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发个喇叭的照片看看。

网友:
4欧 大小  只要能放进去  就OK

网友:
挺好的,就这样子吧,一个小洞估计对音质影响不大,不要折腾了。

网友:
网上有能找到,,,,。

网友:
喇叭可以修的。50年前这种喇叭纸盆有卖的,0.09元一个,现在可能不好买,只能自己做了。给楼主提供点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考虑下高度,内外磁性。楼主的0.3W,作为收音机来说功率小了一点,起码也要0.5W。我原来有一台Sony SW- ...

声音好的不多,大多数的声音发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主要钱花的不到位,丰达的喇叭很好,但是价高,而且假货太多。原来南鲸和飞乐的收音机喇叭也很好, ...

有时候看到好的喇叭不一定合适,规格限制了,和钱多钱少,关系不大。

网友:
我认为声音好的喇叭,都是长成这样子的,注意!注意!折环。然而纸盆喇叭大多数折环不是这样子的,感觉制作工艺上偷工减料。(当然德生德劲的除外,尽管折环不是这样,但是,声音也很好。)

网友:
不要修,我送几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