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9-07-25):
打算用stc的12c5404ad芯片的spi功能对一个传感器芯片的信号进行采集,采用三线spi的形式,传感器输出的是连续的16位串行数据,而我用的stc单片机是8位的,好像读入单片机的只有8位。
现在想问下能不能分两次读入呢,不知要怎样操作使数据完整。
看了下传感器芯片手册,要一次性传输16位数据的脉冲,否则芯片会关闭输出数据。
如果这样可不可以自己编写传送函数?比如每一个脉冲处理一个数据直到处理完16个数据!
没用过spi的通讯,不知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接收16位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两字节的缓冲区,软件模拟SPI通信,完全可以做到

得用写过软件测试下,如果硬件不好搞就用软件模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16位没问题呀。

是用硬件spi吗,一次性接收16位还是两次接收,每次8位。spi通讯刚接触要写函数个测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看速率,速率低就用GPIO模拟SPI时序就可以了,速率要求高,应该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