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曼步者S2.1MKII功放不出声音

楼主(2019-07-25):
    我这个线控的TDA7313.可以控制三种输入切换。手机输出音频交流电压在0.1V-0.2V左右。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没得对不对。TDA的22,23,24,25,输出交流电压在0.06V-0.16V左右。感觉没有放大啊,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调整手机音量,输入与输出会有对应变化。这个版子有6个NE5532供电电压是+9V与-9V,与4个TDA7294。供电是+35V与-35V.可以知道的是2个TDA7294负责左右声道,每个75W。2个TDA7294输出重低音炮,150W。不知道电路图是怎么连接的,哪位有电路图可以给一个吗。还有就是在待机时,是待机就是还没有线控开机,只插入220V电源,线控的屏幕没有开机的时候。3个稳压电阻热。有一个7809与一个7805非常热,可以摸一下,手放在上面一会就不放不住了。7909不怎么热。我上几个图片大家帮我看看。

版子主体

版子主体

三路输入

三路输入

网友:
待机时不应该有零件会热,这个肯定是有零件坏了,没图用刀割法查吧。

网友A:
05和09是串联关系吗?如是5V负载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5V可能是数字供电部分。

楼主:
明天我在上传一个清晰的主版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和09是串联关系吗?如是5V负载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5V可能是数字供电部分。

5V没有9V的热  明天我在测一下,但是这个电压输出都有 ,为什么不出声音啊。有手摸TDA7294的管脚焊点,有时会出声音,但是杂音特别大。为什么用6个NE5532呢

网友B:
图片太模糊,啥都看不见,如果是单片机控制开关机,想办法找到ON/OFF引脚,接+5或地试试能不能开机。有些电路板会标,有些不会就要靠分析了。没事放心大胆的搞吧,大不了化作一缕青烟,然后涅槃重生,搭棚都可以搭一个出来

网友:
35V先拔掉,看看热不热,5V负载断开看看热不热可大至搞清坏的方向

楼主:
7805与7809与7909是并联,都是由30V的电源供电,7805是330欧姆2W电阻7809是100欧姆2W电阻7909是200欧姆2W电阻。

楼主:
为什么上传的图片就不清晰了啊

楼主:
怎么会有6个NE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模糊,啥都看不见,如果是单片机控制开关机,想办法找到ON/OFF引脚,接+5或地试试能不能开机。有些电 ...

STBY不开机是0V开机是5V,TDA7294的10脚不开机0V开机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STBY不开机是0V开机是5V,TDA7294的10脚不开机0V开机2.5V

你都试一下,都有可能的,反正都已经坏了,没有更坏的可能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有6个NE5532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放大+音调+有源分频+阻抗匹配不就用完了。

网友:
这种单面板时间长了热的地方会有焊点开裂的可能,先补焊下。

网友B:
你照片上板子中下部黑乎乎的,好像烧焦了,是吗?如果你有电子基础,修这种功放没问题,你要是一点都不会那就请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放大+音调+有源分频+阻抗匹配不就用完了。

我就是喜欢研究这个,新手不太会,请指教一下,有没有这个电路图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照片上板子中下部黑乎乎的,好像烧焦了,是吗?如果你有电子基础,修这种功放没问题,你要是一点都不会那 ...

TDA7294被我整爆了, 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放大+音调+有源分频+阻抗匹配不就用完了。

可以说说这几个NE5532是怎么组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模糊,啥都看不见,如果是单片机控制开关机,想办法找到ON/OFF引脚,接+5或地试试能不能开机。有些电 ...

用电脑看图片不清晰,可以点一下兼容性视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放大+音调+有源分频+阻抗匹配不就用完了。

NE5532输出到TDA7294的电压0.1V至0.3V。是在最大音量时测量的,线控音量低于25就测不到电压了。  我的万用表最单位是交流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5532输出到TDA7294的电压0.1V至0.3V。是在最大音量时测量的,线控音量低于25就测不到电压了。  我的万 ...

这个要反测绘线路,花点时间就能搞定,35V先断开,5532输出耳机就能听到声音,搞不清可以用个10uF电容隔直后接耳机就能听声,都正常了在搞功放部分,一般5532坏的可能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放大+音调+有源分频+阻抗匹配不就用完了。

TDA电压是+30与-30,3号输入电压在0.1V左右。9与10号脚电压2.5V。14脚没有输出 正常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TDA电压是+30与-30,3号输入电压在0.1V左右。9与10号脚电压2.5V。14脚没有输出 正常吗。

TDA7294.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反测绘线路,花点时间就能搞定,35V先断开,5532输出耳机就能听到声音,搞不清可以用个10uF电容隔 ...

接耳机5532输出可以听到声音,TDA7294的9与10脚2.5V电压正常吗,3号脚输入0.1V左右正常吗,如果正常是不是TDA7294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14接近0v,6自举应该比正电源低几伏,9;10看电路应该正常工作是有电压的,具体可以百度,其它脚测下电 ...

测量电压感觉都正常呀,可是为什么TDA7294的14脚没有放大的输出呢?TDA7294的3号脚输入电压,可以通过线控调节在0.1-0.6V之间变化的。

楼主:
买了一个TDA7294周五有时间换上试试,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电压感觉都正常呀,可是为什么TDA7294的14脚没有放大的输出呢?TDA7294的3号脚输入电压,可以通过线 ...

你应以传统的交流电压测量来陈述你的测量结果.  上面所有贴你的陈述完全不分交流直流,这样别人没法读懂的贴.

你应用中央电视台如科教频道/音乐频道,午夜后发出的等幅标准音频讯号用于音频电路测量,才是正道,因为它是

专门为此而发的标准讯号,如果每天化百万元人民币发的讯号,我们丢在一边不利用,那太浪费了。

如果你说;你想专门为学习低频讯号电路,你不买台百元二手示波器,那也得重新买台二十五元以上的数字万用表,

使你的交流测量能力,达到45HZ--3khZ/200mv满度这样的普及水平,你现用的万用表,只是电力工用简易表,根本

无法引领主人登入无线电学习维修的大雅之堂不止,在分立电路测量还会有非常多的误导。

网友:
看楼主是有点迷茫,功放这个东西很好修的,tda的+-35V先给一片通电,看26楼电路,c1先断开,接个8欧姆的能响得破喇叭,手拿个金属的细丝碰3脚喇叭里应该有噪声,没有先按26楼电路1,9,10脚接上图纸中的电路一定有声,再量电压(1,9,10)和你不响有什么区别,就可以搞清楚。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好,还是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好,还是已经搞定了。

没测试那,只有每周五有时间,测试后在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好,还是已经搞定了。

9号脚与10号脚输入2.8V直流电压,就有输出了。但是我不知道3个三极管怎么控制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好,还是已经搞定了。

还是不行 都安装好了  输出电压又没了  不是9号与10号脚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好,还是已经搞定了。

安装好了还是不行,不是9号脚与10号脚输入电压问题,没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查,就当是练手了。功放没什么难的。。现在的是缩水漫步者吗?

感觉还是9号与10号脚输入电压的问题 ,下周五跨接个5V电压试试。

楼主:
22V交流电接1N4004输出11V直流电,正常吗?11v直流电接1N4148输出2. 5V直流电正常吗?

楼主:
以修好感谢各位支持 一个4004功率不足导致的故障

网友:
期待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