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错误

楼主(2019-07-26):
    朋友在某小区做电工,某个配电柜,

“分闸按钮”与“合闸按钮”文字说明与实际作用刚好相反。

安装的公司叫生产公司师傅来到现场,说改过来难度大,叫小区电工用笔改过来就行了。大家说,这样行吗?

网友:
      如果是线路接错,必须改正才能验收,这不是开玩笑的,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
这个看来使用上是没什么,看电压表380V已经是正常供电了,操作者是知道怎么操作的,是应该再贴上个表示牌就行。
以前,工厂里都有闸刀开关倒装的,也就是下面是进线端,上面是出线端的,不摸情况的还真不敢操作。

网友:
“分闸按钮”与“合闸按钮”文字说明与实际作用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图中黄色框住的两个按钮要连接线带钮互换位置?这个不难吧?这种情况 在安装阶段是错误,投入使用后就要算事故的。(这叫隐性事故,比喻为定时炸弹,不是不爆,时间未到。)

网友:
这个是不合格产品。厂商要用户自己改过来,天朝的一大特色

网友:
把按钮接线换个位置2分钟的事,把按钮换个位置10分钟,

网友A:
俩盖颜色的问题吗,换一下按钮盖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俩盖颜色的问题吗,换一下按钮盖板

那么喷下漆更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麻烦,这是间接控制的,按钮后面是软线,可以改,只是名牌不是很弄,处理后会出现瑕疵,用铆钉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喷下漆更简单

彩色(红、绿)自粘胶的塑料牌,喷漆不耐摸

网友:
实际产品与设计规定不符,肯定是要返工的。法定的做法,安装记录必须与产品档案完全一致,如果返工,那么返工记录必须留存于设备档案之中,不得涂改、编造虚假内容。这是工程师的法律,吃起官司来是要坐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前面牌子互换一下位置不就得了

这个不能改标牌,按钮和指示灯是上下对应的,就应该互换按钮,这个按钮应该可以从后面拿出,都不用断开连接线其实这根本不是啥难事。

网友:
开关互相调换一下不就行啦吗?

网友:
不能简单换标识牌、颜色盖,
按钮与信号灯、指示表是一个操作指示系统的,
简单更换导致操作指示混乱,容易出现误判断和误操作,
并且,内部走线的混乱,给维护带来隐患。

网友:
这个,应该重新布线、安装!

网友:
有人收了回扣

楼主:
  一个月老板给朋友1200元工资,估计做下去时间不长。

网友:
把 二个盖板  倒过来 就OK了。。。哦

网友:
直接叫厂家来改正,另:怎么验收的?

网友:
估计也是小厂产品,不验收就完了

网友:
这个是要负责的,工程问题不解决,出了事要担法律责任的

网友:
这个只能调换,不能改色,因一个是常开,一个是常合

网友(2019-08-29):
标错是厂家的责任,不过改过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绿和红两个颜色的按钮装反了是吧,属生产中的低级错误

网友:
按钮颜色没错,接线错了,应都是常开,一个控制合闸线包,一个控制分闸线包,空开和接触器不一样,除了失压线圈其余线圈工作时不通电的,指示灯颜色错了,              --二把子干得活吧--

网友:
互换一下按钮,或者指示灯帽就可以啊

网友:
本来就应该绿色按钮分闸红色按钮合闸啊

网友(2019-10-01):
交换两个按钮连线就行了

网友:
开关在工作位置合闸红灯应该亮,现在是绿灯亮,把信号灯盖子换过来就成了。对按钮颜色本身没有规定,这个看设计图纸的要求而定。

网友:
这个要改正过来

网友:
安装错了,把两个按钮从里面拆下来,对调安装就可以了,其它什么也别动。

网友:
这么简单点事随便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电力系统红色信号灯指示为“运行”,绿色信号灯指示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