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己而言,无线电技术)路漫漫其修远兮,(趁现在还有点好奇心和求知欲)吾将上....

楼主(2019-07-26):
(对己而言,无线电技术)路漫漫其修远兮,(趁现在还有点好奇心和求知欲)吾将上下求索:

超外差收音机的接收频率范围是度盘标示的最低——最高范围还是双联全部旋进——旋出的频率范围?再次感谢无线电大佬们!

网友A:
全部旋进电容容量最大,频率低,反之旋出容量小,频率高。
频率范围有个公式忘了。记得电容范围是=(C最大+电容微调+分布电容)/(C最小+电容微调+分布电容)

网友B:
刻度盘一般是看个大概。多数对不上。具体接收范围,以说明书声明和国家标准为准。如果谁说能对上,那我倒想问问,以刻度盘上面5.5这个数字代表的550kHz为例,统调时,具体的550kHz这一点,反映在刻度盘上:到底是在左边那个5的左边那一竖上,还是中心那个圆点上,还是右边那个5的最右边拐弯上。相当多的商品收音机,刻度盘不在机芯上,而在机箱上,调整时是看不到的。我调试收音机中波段拉覆盖时,一般把可变电容完全旋进,留一点,调到535kHz,再完全旋出,退一点,调到1605kHz,已足够中波频率覆盖的要求。另有一部分收音机,刻度盘虽然在机箱上,但在刻度盘背后遮光的塑料片上画线或打孔标出各个统调点。如红灯2J9-3,711-2等。这时应该按照原机要求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旋进电容容量最大,频率低,反之旋出容量小,频率高。
频率范围有个公式忘了。记得电容范围是=(C最大+ ...

想利用天线信号谐振频率加465产生的辐射进行统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刻度盘一般是看个大概。多数对不上。具体接收范围,以说明书声明和国家标准为准。如果谁说能对上,那我倒想 ...

谢真空老师讲解,看来535是双联最低端了。这样我就释然了。原来搞不懂,总是纠结,哈哈哈

网友C:
外差收音机的调谐电容的最大容量和最小容量之比决定了频率的调节范围,也叫频率敷盖系数。
1605/535=3         要求最大容量是最小容量的(3的平方)9倍。
(最大容量/最小容量)的平方根即为"频率敷盖系数。   因而短波的频率范围通常选2.5---7.5(MHz)
7---22(MHz)及6---18(MHz)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差收音机的调谐电容的最大容量和最小容量之比决定了频率的调节范围,也叫频率敷盖系数。
1605/535=3     ...

似乎听懂了一点;原来各个波段覆盖的设置是和调谐电容最大值最小值紧密相关的。

网友:
收音机各波段的频率范围一般而言是有国家标准的(厂家规定的企业标准除外)生产厂家按此设计频率覆盖与指示也就是刻度盘。可变电容只是谐振回路的一个器件也就是为保证频率覆盖而用的工具。就如北京地铁1号线起点四惠东终点苹果园(刻度盘),而由起点开出运行到终点的地铁载客车厢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可变电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