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德乐derler 120g固态硬盘

楼主(2019-07-26):
德乐derler  第一次见到这个牌子,小众品牌,度娘了下,是香港的公司
没有螺丝,直接扣开

因特尔的芯片,四片里有一片颜色较浅,疑似拆机颗粒组装的,多次回流焊烤黄了
速度一般,还没体质好的机械硬盘快

end

网友A:
现在固态盘不值钱了。

网友B:
那个斜放的芯片显得太突兀,和整个板子上的布局很不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斜放的芯片显得太突兀,和整个板子上的布局很不协调。

那是主控芯片,很多公版的板子都是这样设计的,相同类型的主控。

网友C:
现在的固态硬盘和5年前的机械硬盘差不多价格了,1g一块钱左右,机械硬盘1g五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固态硬盘和5年前的机械硬盘差不多价格了,1g一块钱左右,机械硬盘1g五毛

机械硬盘不用五毛吧?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斜放的芯片显得太突兀,和整个板子上的布局很不协调。

45度放四周的走线最方便,现在好多工程师都这么画

网友:
公版 pcb,跟绝大部分二三线牌子和杂牌一个样,所谓香港公司不过是个壳子罢了

网友:
现在廉价盘都是QLC芯片,速度不行,也不耐用,就是便宜,1个GB最低不到1块钱。。。

网友:
比机械肯定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固态盘不值钱了。

SLC、MLC带缓存的还是值点钱的。

网友:
什么都好就是安全性能不高

网友:
拆了的话,建议找工具重新开卡,这个速度不太对,四颗32b读取不会这么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