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速油耗比匀速行驶还要高?

楼主(2019-07-27):
经常在网上看见诸如此类的言论
怠速工况下,汽车虽然处于静止状态,但是发动机同样在运作,同样在消耗燃油。同时,怠速工况下消耗的燃油,比汽车在匀速行驶时消耗的还多,所以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怠速的情况。

事实真是如此吗?这是实测的结果还是凭空想象的结果?

网友:
我觉得是扯蛋的,怠速的时候肯定油耗低。首先转速低,没负载。行驶的时候轮胎有摩擦力,还有风的阻力。只是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热量很难散出去,好像还容易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驻车还是怠速行车?瞬时油耗还是平均油耗?

完整描述请搜索这篇文章看看:

”开车最费油的4个行为,别不在意,每个都很烧钱“

文章提到了长时间怠速, 没说具体多长时间算是长时间,我觉着1小时应该够了。 因此我对文章的理解就是”原地怠速1小时的耗油量比匀速行驶1小时的耗油量高“。 当然了, 将上述1小时换成1天或者其他更长的时间, 结果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B:
既然没行驶,哪来的油耗高?怠速都是以发动机最低转速运行,最低转速还会大量喷油不成?所以提出这问题的脑壳逻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怠速行车比均速行车费油

怠速匀速跑20公里/小时,比匀速跑120公里/小时还要费油?是百公里油耗更高, 还是每小时油耗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分析:我有一台豪爵125踏板车,平均油耗是每公里2毛。一般加油30元,在城里只能跑150km,如果跑长途( ...

我的车市内道路油耗是长途高速油耗的1.5倍,但这与怠速关系不大,主要是市内道路频繁刹车导致的。

其实很多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实测过。 比如怠速与匀速行驶的油耗问题, 只要加满油连续怠速直至燃油耗尽,记下这个时间, 看看同样加满燃油, 用某个速度匀速行驶直至燃油耗尽, 也记下时间。 两个时间一比对,那种情况油耗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非常简单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愿意实测, 但是却都愿意对一个不知出处的观点常年口口相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行驶,哪来的油耗高?怠速都是以发动机最低转速运行,最低转速还会大量喷油不成?所以提出这问题的脑 ...

这种说法存在很久了,而且大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行驶,哪来的油耗高?怠速都是以发动机最低转速运行,最低转速还会大量喷油不成?所以提出这问题的脑 ...

油耗有两种,一种是单位行驶里程油耗,另外一种是单位时间油耗。由于原地怠速的行驶里程是零,前一种油耗是无穷大, 要说这种油耗比匀速行驶油耗高,估计没有人不知道,不需要专家达人经常对此耳提面命进行科普。 所以我认为文章拿来对比的, 应该是指第二种油耗, 即单位时间内的油耗。

把那篇文章的内容换成容易理解的话来说, 就是如果一辆车加满油原地怠速至燃油耗尽需要24小时,那么同一辆车加满油匀速行驶至燃油耗尽的时间就必然会超过24小时。

网友E:
怠速停驶=0公里,相当于耗油多少都无里程。比任何速度行驶任何里程油耗都要高。偷换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怠速停驶=0公里,相当于耗油多少都无里程。比任何速度行驶任何里程油耗都要高。偷换概念。。。

如果文章作者所比较的油耗是”百公里油耗“,那也没有必要与”匀速行驶“的油耗来比较了,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地开,百公里油耗也比怠速的百公里油耗低,而且低得多。 因为怠速的百公里油耗是无穷大。

网友F:
我用过行车电脑,怠速肯定比行车油耗小,但是里程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行车电脑,怠速肯定比行车油耗小,但是里程是零。

如果文章作者所说的油耗是指“单位里程的油耗”,那就相当于说原地怠速情况下一箱油跑的距离比匀速行驶情况下一箱油跑的距离少。

可这用得着专家来提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谓 油耗 是在参照下的,参照物可以是时间,也可以是里程;对前者来说,单位时间怠速转速低于行车转速,故 ...

那你认为 “开车最费油的4个行为,别不在意,每个都很烧钱” 这篇文章的作者笔下的 “油耗” 是指哪一种油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讲油耗以时间为单位的么,钻牛角尖的除外

那为什么某些车的仪表会显示 “升/小时” 这个参数呢?

网友H:
汽车的油耗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说有两种计算的单位,一种是我们经常用的所谓百公里油耗,单位是L/100km,另一种是单位时间的油耗,单位是L/h。因为我们的汽车是用来跑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是前一种油耗,大家比较什么车省油时也是用的这个。因为怠速时车行驶的距离为0,所以怠速时的百公里油耗就是无穷大!
现在的汽车都有行车电脑,都有一个功能是显示油耗,不过不同的车显示的油耗是有一点不同的。
我的一辆福克斯车,显示的是百公里平均油耗,如果你在市区开多了,怠速的时间长了,平均油耗就会上升!我这个福克斯可以显示瞬时油耗,也是百公里油耗,但在怠速时就会自动转换为单位时间油耗了,一般是在1.1~1.2L/h,如果开了空调什么的,可能会到1.3。我的另一辆BMW车,显示瞬时油耗也是百公里油耗,但到怠速时就没有显示了。
所以,说怠速耗油,当然是说的对行车来说的,通常没有谁会比较单位时间油耗的!因此要尽量减少怠速的时间,这就是现在自动启停技术的意义所在。不过我是关掉这个功能的。
因为怠速是维持发动机运转的最低稳定转速,理论上是没有多少功率输出的,你要正常行驶,就必须加油门,单位时间油耗肯定会上升。我曾经比较过我的福克斯和宝马车,都是在定速巡航下,百公里油耗都是在80km/h左右最低,这个区间大约从60~90都是差不多的,100以上就会明显增加。低于40~50又会明显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汽车的油耗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说有两种计算的单位,一种是我们经常用的所谓百公里油耗,单位是L/100km, ...

如果文章所比的是单位路程的油耗,那像怠速情况下的 “无穷大” 油耗,也不必专门与 ‘匀速行驶“ 的油耗来对比了啊。 再坏的驾驶方法(踩一脚油门紧跟着踩一刹车,或者用2档跑六十公里时速的等等等等),只要让车动起来,路程油耗就是有限值,都是小于无穷大的。

换句话说, 这篇文章相当于在说,消耗同样多的燃油,原地怠速所走的路程没有匀速行驶所走的里程多。这用得着撰文讨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繁制动和胎压低状态下衡量油耗要以里程为参照;
大脚油门可以是里程和时间参照;

这就像是以前讨论急刹车时是否应该同时踩下离合器踏板的问题一样,有一种意见就是说要根据情况来定, 某些情况需要踩下离合器踏板,而另外一些情况就不需要踩下离合器踏板。这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实际执行起来要在电光石火的意外情况发生瞬间做对这些选择判断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倾向于一刀切,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同时踩下两个踏板,不用费脑子考虑许多”如果。。。那么“分支程序。

关于油耗的判断也是一样, 只要将是否省油的指标变成每升燃油能跑的公里数, 不同的驾驶风格的费油情况就都一目了然了。

比如文章所提到的四种情况, 同样加满一箱油料,如果匀速行驶可以跑800公里,以此为参考,(1)频繁刹车能跑500公里,(2) 经常急加油能跑600公里,(3)胎压偏低能跑700公里,(4)怠速能跑 0 公里。

如此一看这四种行为哪种行为最费油不就都明白了吗?

网友I:
2010年(也许更早)的汽车,就已经能够做到:当你开到一个长下坡的时候,挂着档,不给油,向前滑行,显示的油耗会非常小,甚至是0!是的,这个表它没有骗你,当时的发动机管理技术已经足够做到这一点了,油耗为0,你没有看错!

与之相比,如果手动档的车空档滑行,发动机管理技术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动力来源,没有能量输入,所以必须要消耗一些燃油来保证发动机不熄灭)。

基于这个道理,平路上匀速行驶1小时,是很有可能比原地着车1小时消耗更少的燃油的。

网友J: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怠速时每分钟每缸点火400次左右,行驶时每缸每分钟点火1000次左右,哪次点火都需要耗油,不然点不着,难道说两千转时候每次点火的油耗只有怠速时的1/3?我怎么不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10年(也许更早)的汽车,就已经能够做到:当你开到一个长下坡的时候,挂着档,不给油,向前滑行,显示的 ...

长下坡上停止喷油的技术, 对于平路上匀速行驶也有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怠速时每分钟每缸点火400次左右,行驶时每缸每分钟点火1000次左右,哪次点火都需要耗油, ...

我也觉着奇怪啊。

估计作者也就是一时手痒随便写点东西玩玩。 看的人看了之后, 无论怎么理解, 反正至少帮你打发了一段时光。

网友:
这种油耗就没有对照依据,首先,怠速期间车辆静止,行驶里程为0,如果按里程算油耗,没法计算。
如果想对比,我觉得应该对比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率,看看怠速期间燃油消耗率和行驶期间的燃油消耗率,这一对比。
按网上的观点,应该是发动机怠速期间也会消耗燃料,因为车不走,燃料却在消耗,这是一种浪费
所以,应该尽可能减少发动机的空转,让燃料做功尽可能用到轮子上

网友:
发动机怠速的时候如果挂着挡,车也会行驶,而且在平地上也是匀速行驶,这样和正常匀速行驶按百公里油耗比较,那样省油?

网友K:
上面有人说刹车离合一起踩,这是错误的,一定要先踩刹车,等车速度降下来再踩离合,否则制动距离会加长,不安全,同时刹车片也磨损快。切记!

网友L:
喷油是电脑控制的,你加油再急,供油也是那么多,只要怠速的时间一样,最终转速一样,急加速与缓加速没有多大差别,差的就是多转的那些转数所消耗的油

网友:
现在车载电脑有显示的 怠速时显示的是每小时耗油 一般1L/h左右 行走时是百公里油耗,
突然加速时油耗会增加。如果车子功率足够匀速油耗正比于发动机转速。
我开车时喜欢把显示打到油耗 大脚下去油耗明显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喷油是电脑控制的,你加油再急,供油也是那么多,只要怠速的时间一样,最终转速一样,急加速与缓加速没有多 ...

虽然对发动机不是很了解, 但是凭感觉在不同负荷情况下, 每次点火对应的喷油量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M:
怠速时间尽量不要过长,因为汽油在燃烧室里燃烧不充分,还会产生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有人说刹车离合一起踩,这是错误的,一定要先踩刹车,等车速度降下来再踩离合,否则制动距离会加长,不 ...

这个有人做过实验, 证明急刹车时是否同时踩下离合器踏板, 对制动距离没有可觉察的影响。
如果从理论上分析,要有影响也是同时踩下离合器对安全制动更有利。

网友N:
开车低速时观察即时油耗 试验同样车速拨动档位 有时会发现高档位比低档位费油。@1000转
反而是低档位发动机负载轻会少喷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虽然对发动机不是很了解, 但是凭感觉在不同负荷情况下, 每次点火对应的喷油量应该是不同的。

化油器的汽油发动机本身没有油门,节气门调节进气量来吸入固定比例的油气;发展到电喷以后似乎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换成了流量传感器,行车电脑根据气流量调节喷油嘴的开启时长和时间。所以喷油量和节气门开度及发动机转速有关系,和别的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2010年(也许更早)的汽车,就已经能够做到:当你开到一个长下坡的时候,挂着档,不给油,向前滑行,显示的 ...

我怎么不信呢?能量守恒到哪里去了?匀速行驶时车辆摩擦力风阻都要产生阻力,有阻力就要靠能源克服。如果从喜马拉雅山上修一个坡道每次车吊到山顶滑下来和原地怠速相比第一种情况省油我信,但要是平路还省油我就不信了,难道匀速上坡和匀速平路一样费油?

网友O:
大部分小汽车在原地怠速时,油耗大概1L/小时左右

网友:
瞎说
现在都是电脑控制喷油量
怠速下发动机的负载肯定是低于匀速行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开车低速时观察即时油耗 试验同样车速拨动档位 有时会发现高档位比低档位费油。@1000转
反而是低档位发动 ...

不同转速下发动机的效率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怠速时间尽量不要过长,因为汽油在燃烧室里燃烧不充分,还会产生积碳。

为什么怠速状态下燃烧就一定不充分呢? 网上搜到的解释根本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化油器的汽油发动机本身没有油门,节气门调节进气量来吸入固定比例的油气;发展到电喷以后似乎依然是这样 ...

多谢指教. 汽车发明虽然有一百多年了, 但是很多精巧与精妙的设计原理还是很难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部分小汽车在原地怠速时,油耗大概1L/小时左右

如果是这样, 以百公里油耗5升的微型车来说, 以一百公里的时速跑正好是怠速的5倍. 如果以50公里的时速跑, 如果油耗不变, 那么单位时间内的油耗就是怠速的2.5倍. 虽然实际上考虑风阻和效率等其他因素, 比例关系未必是这么简单. 但是车速越低单位时间油耗越低是一定的. 按照简单化的情况考虑, 在20公里的时速下单位时间油耗与怠速是相同的. 如果低于20公里, 匀速行驶的油耗没准真能降低到1升/每小时以下?

网友:
看来理解的不同好乱。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 以百公里油耗5升的微型车来说, 以一百公里的时速跑正好是怠速的5倍. 如果以50公里的时速跑,  ...

这个算法是不对的,汽车都有最经济速度,如果时速100公里时是5个油耗,在时速是20公里时,百公里油耗会远高于5。汽车速度小于经济速度时,平均速度越低,百公里油耗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算法是不对的,汽车都有最经济速度,如果时速100公里时是5个油耗,在时速是20公里时,百公里油耗会远 ...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几乎可以说只要车在动, 那么相同时间内所消耗的油料就肯定比怠速要多. 当然是平地, 不能用长下坡说事.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同转速下发动机的效率可能不同

其实费油的走法是 走走停停老是刹车,
不会在乎是否急加速 因为加速时间不会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费油的走法是 走走停停老是刹车,
不会在乎是否急加速 因为加速时间不会很长。

频繁刹车这个情况费油毫无疑问, 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 我自己的车市内油耗是长途油耗的1.5倍.

网友:
注意关键词“油耗”,工况油耗和实际行驶油耗是2个概念的衡量值

网友P:
引用 楼主:
长下坡上停止喷油的技术, 对于平路上匀速行驶也有作用吗?

没有,因为有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没有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有,因为有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没有关闭)

这样的话,不知长下坡停止喷油的情况与正在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联

网友Q:
    现在的电喷车,不管什么路,只要节气门在零位(不加油),发动机转数超过约1500转就完全停止喷油。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的电喷车,不管什么路,只要节气门在零位(不加油),发动机转数超过约1500转就完全停止喷油。

这个说法听说过。不过不知与"怠速比行驶省油"有何关系。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听说过。不过不知与"怠速比行驶省油"有何关系。

     楼主的话题有点含糊,是怠速停车还是怠速行驶,是空挡滑行还是带档,是百公里油耗还是每小时油耗,匀速是上下坡还是平路,无法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话题有点含糊,是怠速停车还是怠速行驶,是空挡滑行还是带档,是百公里油耗还是每小时油耗, ...

搜原文看看看。

网友:
     哦,不好意思,楼主的标题有问号,应该是那个“原文”含糊。

网友:
如果是欧5欧6排放标准的车效率一般都很高的,
造成发动机的喷油控制和换档逻辑非常复杂,
但是驾驶方法影响油耗的可能会越来越小。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种说法存在很久了,而且大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势头。

你的发动机没有瞬时油耗显示吗,我的2.0T的热车怠速油耗是0.7升每小时,打开空调1.0~1.5升每小时,挂上D档,踩住刹车是1.0升每小时

网友S:
汽车电脑油耗计算,是按照行车计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汽车电脑油耗计算,是按照行车计算的吧?

有的汽车在停车时, 会显示"升/小时" 的油耗指标. 行驶时能不能显示这个参数, 不同厂家的做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发动机没有瞬时油耗显示吗,我的2.0T的热车怠速油耗是0.7升每小时,打开空调1.0~1.5升每小时,挂上D档, ...

我那买菜车没有油耗显示. 连转速表和水温表都没有.

不知有油耗显示的车, 能不能通过设置选择在行驶时也以"升/小时"的格式显示油耗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怠速匀速跑20公里/小时,比匀速跑120公里/小时还要费油?是百公里油耗更高, 还是每小时油耗更高?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油耗的单位!停车时怠速油耗的单位是升/小时,行使时的单位是升/百公里,单位都不同怎么比较?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那买菜车没有油耗显示. 连转速表和水温表都没有.

不知有油耗显示的车, 能不能通过设置选择在行驶时 ...

有啊,高速,开空调,80km时速每小时7.25升,100km时速每小时7.2升,120km时速6.4升每小时,所以说高速开120是最省油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怠速匀速跑20公里/小时,比匀速跑120公里/小时还要费油?是百公里油耗更高, 还是每小时油耗更高?

如果都用升/百公里这个单位,怠速行驶的油耗绝对高于正常速度行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油耗的单位!停车时怠速油耗的单位是升/小时,行使时的单位是升/百公里,单位都不同怎 ...

正因为大家都知道两种单位不能直接比较, 所以文章既然说了能比较大小, 那就一定是换算成了相同的单位. 至于是换算成了哪种单位, 我觉着如果换算成"升/百公里" 会出现用无穷大与有限数值的比较, 任何人都知道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撰文说明, 因此就只剩下"升/小时" 这个单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啊,高速,开空调,80km时速每小时7.25升,100km时速每小时7.2升,120km时速6.4升每小时,所以说高速开120是 ...

这几个数据还真有点难以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都用升/百公里这个单位,怠速行驶的油耗绝对高于正常速度行驶的

请问 "正常速度" 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正因为大家都知道两种单位不能直接比较, 所以文章既然说了能比较大小, 那就一定是换算成了相同的单位. 至 ...

如果都用了升/小时来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原地怠速1小时当然比开车1小时耗油少,但开车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到目的地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请问 "正常速度" 大概是多少呢?

正常速度在市内一般就是30~60,高速路一般就是80~1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都用了升/小时来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原地怠速1小时当然比开车1小时耗油少,但开车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到 ...

如果用"升/百公里" 来比, 一个是无穷大, 另外一个是有限值, 这种结果有谁都知道.

换句话说, 就相当于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 结果要表达的意思竟然就是: 同样一箱油, 用来原地怠速所行驶的里程比匀速行驶的里程少.

这同样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发动机负荷不变的情况下,油门越大转速越高,给油门就是多烧油。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正常速度在市内一般就是30~60,高速路一般就是80~120吧

虽然怠速行驶并非文章的本意, 不过测试一下也不是很费事, 期待有油耗显示的坛友抽空测试一下.
如果怠速行驶的油耗确实比正常行驶的油耗低(指出"升/百公里"油耗, 下同), 那么就应该出现这样的测试结果:
在平路上先用怠速行驶达到稳定速度之后, 油耗显示的数值也基本稳定在某个数值, 此将油门踏板踩下一定角度, 车速会逐渐上升, 等车速稳定在30到60公里中的某个速度时, 油耗也再次稳定在一个新的数值上, 新的数值是小于先前那个数值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升/百公里" 来比, 一个是无穷大, 另外一个是有限值, 这种结果有谁都知道.

换句话说, 就相当于 ...

确实是没有意义。比如同样开了一小时,你怠速耗了5升油,但只开了10公里,而我用正常速度消耗了8升油却开了100公里,这样比较当然没有意义!
所有汽车都有一个“经济时速”,在这个速度保持匀速行驶是最省油的,家用轿车的经济时速一般都是80km/h左右,在这个速度时,发动机的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T:
确实是没有意义。比如同样开了一小时,你怠速耗了5升油,但只开了10公里,而我用正常速度消耗了8升油却开 ...

怠速行驶是题外话. 原文中的怠速是指原地怠速.

网友N:
照片是怠速开空调 p档。如果40KM/H 显示油耗8L/100km左右.
小时油耗是针对发动机,百公里油耗是针对车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照片是怠速开空调 p档。如果40KM/H 显示油耗8L/100km左右.
小时油耗是针对发动机,百公里油耗是针对车辆。 ...

这个仪表盘好, 信息齐备.

网友R: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升/百公里" 来比, 一个是无穷大, 另外一个是有限值, 这种结果有谁都知道.

换句话说, 就相当于 ...

这么给你说吧,怠速一小时油耗绝对不会超过2升,你跑起来不管你开快开慢绝对超过6升每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么给你说吧,怠速一小时油耗绝对不会超过2升,你跑起来不管你开快开慢绝对超过6升每小时

多谢分享数据. 我没有机会实测, 只是凭感觉相同时间内的怠速油耗应该不会比行驶起来更高. 但是又实在无法想象那篇文章说的油耗是"相同里程内"的油耗, 因为怠速根本就没有里程可谈.

真不明白这些人写这类漏洞百出文章目的何在.

网友R:
日系 韩系车一般都没有实时油耗,特别是老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日系 韩系车一般都没有实时油耗,特别是老款的

据说OBD接口中有这类数据. 前两年买了一个蓝牙的, 确实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看到许多参数. 不过听说OBD的参数不是自动轮换在总线上以广播的方式出现的, 读取设备必须发出读取申请指令, 总线才会响应并送出相关数据, 对ECU有干扰, 就没敢长期接在车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照片是怠速开空调 p档。如果40KM/H 显示油耗8L/100km左右.
小时油耗是针对发动机,百公里油耗是针对车辆。 ...

这个双制式,玩不好会超速。

网友U:
抛开里程   就工况法进行核算油耗,怠速状态下的油耗是相对其他工况油耗高一点,

  怠速状态下  节气门关闭 进气速度非常慢(相对于中高速来说),   进气道中处于真空负压状态,  此时的喷油状态比较恶劣,   在汽缸进气过程中,  空气流速较低, 混合气体进入汽缸无法形成规律气流, 同理也无法保证 气缸内的混合气体进行分层,点火容易出现失效,  为了保证怠速稳定,这里必须要进行加浓, 加浓的意义就相当于油耗提升了。   这个是怠速状态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    当节气门打开 发动机转速提升,输出功率增大, 此时  进气速度加快,  混合气的进入汽缸状态可以有形成规律,   点火状态改善, 燃烧热值提升,  所以结果就是省油了……    发动机的省油转速 一般是用 1600转开始到 2500转结束, 同样是停车怠速,    一个800转,   一个憋着油门保持1500转,      后者当然比前者省油很多, 但是这个震动和噪音的问题  谁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抛开里程   就工况法进行核算油耗,怠速状态下的油耗是相对其他工况油耗高一点,

  怠速状态下  节气门 ...

太复杂了. 一下子还理解不了. 先拿个小本本记下来, 慢慢研究.

网友V:
专门打个专家的名号,这些文章都是吸引关注骗浏览量的,不用去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专门打个专家的名号,这些文章都是吸引关注骗浏览量的,不用去较真

单有浏览量有什么用呢? 如果开放评论得到的肯定都是差评.

网友:
小车要达到欧5欧6怠速排放标准厂家已经绞尽脑汁 顺便也提高了发动机的效率,
应该说现在的新车比以前的老车省油不少。

网友N:
怠速时中央屏揿出一种油耗显示 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怠速时中央屏揿出一种油耗显示 不太理解.

这不就是升每小时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就是升每小时的意思吗?

这个油耗显示 单位是1L/h 但是黄色部分读不出值。

昨天特地去试了一下自动档不踩油门慢慢走油耗很大.
加油车子走到60km/h  速度再下来油耗才正常显示6-8L/100KM。
驾驶时不敢拍照!

现在车子显示娱乐性很高 (希望能看到其他坛友的显示图
可以为驾驶评分 依据不知道 不是越省油越高的。
再下面的图是走高速 半小时内油耗图
得分92

网友W:
怠速油耗是最低的,具体我们不去分析,我的1.6L的手动老科,属于公认的油耗大,实际行驶中我都是把油耗显示转到瞬时档,长期观察过,冷车时速40公里空档油耗显示2.4L/100公里,高速100公里空档时候油耗在0.9L左右,120公里空档油耗显示0.7L左右,换算下来也就是原地怠速大概1L每小时,

其实楼主的问题可能我们都理解错了,原问题应该是怠速行驶比匀速行驶油耗高,这个倒是真的,因为现在的发动机都是电喷带有电脑,而电脑检测到低档位行驶时候会认为需要大扭矩,所以喷油量会增大,所以像我的车同样的是时速40公里,3档显示大概需要18个油,4档显示在12-13之间,而5档则在7-8个之间。

可能我这样说有点不对马嘴,那么这样解释吧,怠速时候发动机保持在800左右,内部的测速和喷油形成闭环反馈,当检测到转速升高就降低关闭一些节气门喷油,当转速降低就增加节气门加大喷油,当在怠速行使时候,由于负载比较重,所以控制系统会自动打开节气门和增加喷油,并且需要保持在800左右,所以靠节气门的大小来保持怠速,但是怠速小真空度小进气量在单位时间内也比较少,所以混合汽比较饱和力矩反而比较小,甚至随时会被憋熄火。

可能我这样说还是没有说明白吧,那么这样解释:发动机转速低的时候需要浓的混合器才能保证顺利运行,而转速高的时候则因为进气量大所以比较稀的混合器也能爆炸做工,买个梨子举给你看:摩托车如果不容易启动则关闭风门就可以顺利启动,但是启动后如果还关着风门,则加油门时候油耗大无力矩发动机转速也提不高,汽车同样的,不过汽车的油门和风门是电脑控制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W:
怠速油耗是最低的,具体我们不去分析,我的1.6L的手动老科,属于公认的油耗大,实际行驶中我都是把油耗显示 ...

您说得很有道理。网上很多辩论相持不下都是因为双方所说的完全不是一个事。

网友X(2019-09-04):
这个概念来自于发动机在不同工况下的空燃比,怠速运行时的空燃比较浓,也可以这样理解,在怠速工况下行驶一定的里程和在经济时速下行驶相同的里程,前者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概念来自于发动机在不同工况下的空燃比,怠速运行时的空燃比较浓,也可以这样理解,在怠速工况下行驶一 ...

根据文章的原文:
怠速工况下,汽车虽然处于静止状态,但是发动机同样在运作,同样在消耗燃油。同时,怠速工况下消耗的燃油,比汽车在匀速行驶时消耗的还多,所以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怠速的情况。

文中所说的 "怠速", 应该是指出停车状态下的怠速, 而比较停车状态下怠速的油耗, 用 "升/百公里" 作为指标不是很方便, 倒是用 "升/小时" 更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
不可能,2.0怠速大概1-1.5个油卡还是开空调。

网友L:
是升/千米还是升/小时,这个要弄清,二者的结果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升/千米还是升/小时,这个要弄清,二者的结果是相反的

讨论机动车静止不动时的 "升/千米" 有意义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讨论机动车静止不动时的 "升/千米" 有意义吗?

怠速油耗高的结论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是不是找杠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怠速油耗高的结论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是不是找杠抬,

这不是抬杠, 是大实话. 就相当于说"红烧肉比观音土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就试过走一个星期怠速,前几年有一次夜间暴雨我的车被泡了,水位淹没大半个车轮车厢里进水,冒险把车 ...

实践出真知. 不过用发动机的热风烘干地垫实在是有点奢侈. 拉根电线用电吹风可能会节约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Y:
当时修理店要价500元,我琢磨着一箱油加一瓶清洗剂还要不了这么多,还不用拆也不会变形,所以就这么干了 ...

只要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Z:
如果有自动测量百公里油耗的功能,你就会发现怠速时油耗是顶到头的,你怠速不走,相当于零公里油耗,你车都不走光烧油,理论上油耗是接近无穷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如果有自动测量百公里油耗的功能,你就会发现怠速时油耗是顶到头的,你怠速不走,相当于零公里油耗,你车都 ...

原文作者洋洋洒洒码字数千就为了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 作者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吧.

网友AA:
一派胡言,像我的车怠速时油耗每小时0.7升,上路时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一派胡言,像我的车怠速时油耗每小时0.7升,上路时可能吗?

听说怠速时有个什么“加浓”的操作。这是“怠速油耗大”这个说法的主要依据。我现在很想知道,是不是只要踩了油门了,“加浓”的操作就解除了?

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一旦从怠速状态开始踩油门,踩到发动机退出“加浓”操作,单位时间内的油耗会因为“加浓”的消失而出现下降的趋势?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听说怠速时有个什么“加浓”的操作。这是“怠速油耗大”这个说法的主要依据。我现在很想知道,是不是只要 ...

现在发动机都是电脑控制,你说的这个情况只是在发动机启动时是这样的,到正常怠速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现在发动机都是电脑控制,你说的这个情况只是在发动机启动时是这样的,到正常怠速时就正常了,

到正常怠速时就正常了是什么意思?是说等怠速稳定后就没有“加浓”这个情况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整描述请搜索这篇文章看看:

”开车最费油的4个行为,别不在意,每个都很烧钱“

感觉说的是原地怠速,最初应该是 说的怠速热车费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