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32水电瓶充电器怎么改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9-07-27):
用这个35A的充电器怎么改能充锂电50A的锂电,都是48V的,这个充电器空载输出是56V,锂电应该不超过54V,麻烦老师说说怎么改,谢谢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用1A的充电器也可以给10AH的锂电充电。

网友:
锂电池也是有内阻的,电流充不到35A,50安时的电瓶用5--10A就好,第一,找电路板上的431微调一下。第二,或者在输出端串两只大电流硅二极管降压。后者没试过不知转灯情况如何,楼主试试吧。

网友B:
电流不用改,把第三阶段转浮充功能取消,再改小输出电压。不会改的话,直接用也可以。

网友:
我也想这么做 留着印

网友:
插眼留印,记号一下

网友:
锂电对充电器的要求比较高,临时应急用一下可以,长期使用不提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用1A的充电器也可以给10AH的锂电充电。

这是个35        A的充电器,都是48V,就是充电电压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用改,把第三阶段转浮充功能取消,再改小输出电压。不会改的话,直接用也可以。

你好谢谢你,打X号的电阻是不是取消,这个是浮充吗?  画圈的电阻是不是调压电阻?谢谢你

网友:
被标题吸引而来,以为又发明了新的控制芯片呢,没有使用过LM432进来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串的锂电池满电电压为50.4V,13串的锂电池满电电压为54.6V,锂电池不同于铅酸电池,如果没有完善的充电保 ...

首先谢谢你的警示,我的电瓶是15串3.2V铁锂通信电池,应该使用54V充电器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打X号的电阻是不是取消,这个是浮充吗?  画圈的电阻是不是调压电阻?谢谢你

是的,看你的电路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不改也可以用,通信电池保护比较完善。

网友:
控制部份去掉,不过这么小功率充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