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买的钟控收音机板

楼主(2019-07-27):
前段时间论坛买了几片钟控收音机板,红色、绿色、白色都有,电路也都一样,拿到手后研究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钟控收音板功能说明

1、设置时间:在收音机关闭的状态下,长按K5,时间显示闪动,按K3调分钟,按K4调小时,按住不放可快速调整。调好后再按一下K5,显示不再闪动,这时再按一下K5,可以将秒清零。
2、定时、闹钟设置:在收音机关闭的状态下,长按K6(K7),显示闪动,再按K6(K7),LED3(LED7)亮时设置闹铃,LED4(LED8)亮时设置定时开机,用K3、K4调整好时间后再按一下K6(K7)确定。闹铃(或定时开机)时间到,会响铃(或打开收音机),同时指示灯闪动。
3、按K8打开、关闭收音机。
4、收音机功能设置:在收音机打开状态下,按K3、K4调整频率,长按1秒后松开可自动搜索,搜索到电台后停止。此时长按K5存储显示闪动,用K3、K4选择存储编号(1~10),再按一下K5完成存储。收音状态短按K5可选择存储的电台。
5、音量调节:在收音机打开状态下,短按K6和K7分别降低和升高音量,按住不放可快速调整音量。
6、睡眠功能:按动K1,可选择睡眠时间。
7、短按K2可调节亮度,有低、中、高三档循环选择。长按K2键可切换为夏令时,同时指示灯LED2亮起。
8、板上X1为单片机晶振,X2为收音机芯片的晶振,显示屏下面的是单片机USC2025,喇叭插口边的是功放芯片LTK8002D,天线插口边的是FM收音机芯片RDA5807M(KT0913LD4)。单片机供电电压为2.4~3.6V。

注:此说明根据实际测试编写,不一定完全正确。按键电阻为根据手中有的元件确定,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补充内容 (2019-7-28 13:28):
改24小时制方法:在A2位置焊上10K电阻,同时把显示屏的8个贴片发光管、2个贴片电阻、1个NPN三极管补上,把显示下午的发光管拆掉。

补充内容 (2019-7-28 13:35):
从坛友拆开的图片看,红、绿色的显示部分和白色的线路不太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不是这里可以设置什么功能

在A2的位置加个10K电阻就是24小时制了,我的数码管缺少发光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试的时候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分别用两种板在空位上加电阻,都没变化。后来发现是要加好电阻再通电才会切 ...

改制完成,电阻R9用1K,R1用10欧姆三极管用NPN管,不知道对不对吓搞

楼主:
1.芯片概述
USC2025 是一款高性价比 MCU,其采用改进的 51 内核,同时集成 6+2-Ch/12bit-ADC 及 128 段 LCD 驱动模块, 拥有 16K 字节 OTP 和 512 字节 RAM 存储空间, 还集成了 PLL、 RTC、比较器以及丰富的定时器等资源。提供了两种低功耗模式: IDLE模式和STOP模式。其强大的抗干扰性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收音钟机,蓝牙音箱。
2.主要特征
Ø 电源和复位
2 上电复位电路(POR)。
2 2 级可选的欠压复位电路(BOR)。
2 8 级可选低压检测(LVD)。
2 看门狗定时器(WDT)。
Ø CPU
2 8 位 51 核,兼容 C8051 指令集。
2 带软件陷阱指令。
2 双 DPTR.
Ø 时钟系统
2 8MHz高精度 IHRC振荡,±5% @ -40~85°C,±2% @ -10~50°C。
2 32KHz 低频 ILRC 振荡。
2 外部高频振荡 HCRY, 1~8MHz@ ≥2.4V。
2 外部低频振荡 LCRY, 32768Hz.
2 锁相环(PLL),通过 LCRY 倍频可产生4.194MHz 时钟。
2 CPU 最高主频 4MHz @ 1.8~3.6V; 8MHz @2.4~3.6V。
Ø 存储器
2 16K 字节 OTP,数据保持时间大于 10 年。
2 支持程序分页加密。
2 512 字节 RAM。
2 支持 5 PIN 在系统编程。
Ø 输入/输出
2 49 个 I/O 端口,其中 P6.0 作为输出时只能开漏输出。
Ø 外围设备
2 8 路键盘输入,可唤醒 PD 模式。
2 4 路外部中断输入,可唤醒 PD 模式。
2 12 位 6+2 通道模数转换器(ADC),最大转换速率 100Ksps;转换参考电压内置外置可选。
2 1 路比较器 CMP。
3.        3 个 16 位标准定时器(T0, T1, T2)。
2 1 路 UART 接口。
2 简化版实时时钟定时器 RTC。
4.        128 段(4COM×32SEG) LCD 驱动。驱动能力、 灰度、 偏压比可调。
Ø 低功耗模式
2 空闲(IDLE)模式,电流 <10uA
2 掉电(STOP)模式,电流 < 5uA

网友(2020-05-17):
由于内置电源适配器是5V2A的,富裕功率大,所以增加了USB充电口,可以用来给充电电流1.5A以下的手机充电。

网友(2019-07-27):
666开始以为按亮度就是切换24的,,

网友(2019-10-26):
引用 网友C:
弄得非常漂亮!问一下,这个按键板差件吗?看前面的兄弟说差件,看您的好像也没有补呀,我买的同款,谢谢 ...

不差件,完整的。

网友D(2019-07-31):
本人收到是第二版的,在A2位置加上10K电阻,将两边的LED移到第一位缺失的位置,R1和R9位置分别加上10欧和1K电阻,三级管我用的是J3Y。通电第一位所有LED都不亮,去掉A2位置的电阻,通电后新加的LED常亮,其他LED正常。

网友:
大神级别!有水平!!

网友E:
多谢坛友出教程,大家都来讨论讨论希望有人能研究出24小时设置

网友F:
这个还可以收到台,这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可以收到台,这么厉害

灵敏度还很好,比模拟的好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还很好,比模拟的好多了

单芯片的收音机,也就能听个响吧,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网友:
高手,大神,膜拜
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板就当时钟实用,搞收音机没啥意义

网友:
感谢大神的摸索
反正我是准备用来当时钟的
能调节好时间就满足了
收音机,有没有都行,但是有时间折腾一下也可以,哈哈哈

网友:
这个屏好象没有时钟芯片,计时是利用单片机的程序来实现,还是单片机内部就集成了时钟电路呢

网友H:
数码管不知怎样焊接上去的,想拆下,楼主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芯片的收音机,也就能听个响吧,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RRD-102V2.0”立体声收音模块(  FM Stereo radio Module) 高灵敏度、低功耗、超小体积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模组。采用RDA Microelectronics的RDA5807M(或RDA5802NM),此电路外围元件少、噪声系数极小。具有体积小、低功耗、低成本、应用简单、使用范围广等优点。是一款简单易用且具极高性价比的单芯片FM立体声收音模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数码管不知怎样焊接上去的,想拆下,楼主有办法吗

估计拆不了,led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顶多把8字塑料模组拿下,led还在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拆不了,led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顶多把8字塑料模组拿下,led还在电路板上

贴片的也能看到焊脚,这个难道是BGA的?

网友:
有配套的调板,音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坛友出教程,大家都来讨论讨论希望有人能研究出24小时设置

12和24小时制很可能是直接编程确定的,估计没法设置,试了很多按键都没发现。我买的有红、绿、白三种颜色,其中绿色的是12小时制的,红色和白色是24小时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码管不知怎样焊接上去的,想拆下,楼主有办法吗

看上去应该是直接滴胶在板子上的,没拆过具体也不清楚。

补充内容 (2019-7-27 20:04):
已经有朋友拆开看了,是贴片的。

网友:
.我买了个电池保护板,充电,和5伏供电,这样就不用3.3伏的记忆供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和24小时制很可能是直接编程确定的,估计没法设置,试了很多按键都没发现。我买的有红、绿、白三种颜色 ...

24小时制的看看数码管支不支持,我的拆开只能显示1

网友:
我犹豫了几天,买到是第二版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三种颜色,白色和红色的完全相同,24小时制的。绿色的12小时制的,板子是一样的,收音机的芯片不同,所以有几处的零件不一样。

右边红圈处的零件应该和收音机电路有关,左边红圈处的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有几个电阻位置标的字符是A0、A1、A2、A3,是不是不同功能的设定?

网友:
买了几块第二款的板子,这下有得玩了,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种颜色,白色和红色的完全相同,24小时制的。绿色的12小时制的,板子是一样的,收音机的芯片不同,所以有 ...

我也怀疑是不是这里可以设置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和24小时制很可能是直接编程确定的,估计没法设置,试了很多按键都没发现。我买的有红、绿、白三种颜色 ...

绿色的也有24h的

网友:
我的是白色的,不过是12小时制的。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有意义的摸索和尝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2的位置加个10K电阻就是24小时制了,我的数码管缺少发光管

高手
终于把24小时调出来了

网友:
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2的位置加个10K电阻就是24小时制了,我的数码管缺少发光管

证明怀疑对了,谢谢你,贴片电阻都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2的位置加个10K电阻就是24小时制了,我的数码管缺少发光管

原来试的时候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分别用两种板在空位上加电阻,都没变化。后来发现是要加好电阻再通电才会切换,而且等通电后把电阻拿走也不会改变了,估计是在通电时根据A2位置接的电阻来选择相应的程序运行的。

网友I:
有坛友测量时钟记忆电池的电流没有,我的在1MA左右,感觉有点大。

网友J:
昨晚简单测试了一下电流
电压设置在4.3v,最高档亮度,电流50ma,中档亮度20ma,最低亮度8ma
电压越高,电流越大,亮度就越高。

不敢设置太高了,我估计我是用锂电驱动的,所以最高也就4.2v这样,没电了就用插上充电
2000mah电池来驱动的话,40小时-100小时,确实有点坑了,估计要插电不拿下来了。

网友:
哈哈哈哈
好的,有空我也改成24小时的

电阻好说,LED好说,关键是三极管不知道哪里找,板子上不知能不能拆到。

网友K:
哪位大神知道单片机晶振x1是多少兆的,我的都从根部断脚了,上没看不到字?

网友:
搞的好。支持折腾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哪位大神知道单片机晶振x1是多少兆的,我的都从根部断脚了,上没看不到字?

就是正常时钟晶振,32.768KH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正常时钟晶振,32.768KHZ的

知道了,谢谢!这个晶振就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坛友测量时钟记忆电池的电流没有,我的在1MA左右,感觉有点大。

记忆电流我用3V电池测大概10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晚简单测试了一下电流
电压设置在4.3v,最高档亮度,电流50ma,中档亮度20ma,最低亮度8ma
电压越高, ...

根据芯片的手册单片机供电电压最好不要超过3.6V,加上记忆电池处的隔离二极管0.2V,3.3V处的电压应该不要超过3.8V为好,可以把电池接在5V处,然后串个二极管。

网友J:
引用 楼主:
根据芯片的手册单片机供电电压最好不要超过3.6V,加上记忆电池处的隔离二极管0.2V,3.3V处的电压应该不要 ...

好的,谢谢指点,回头找个二极管串联上
那看来锂电都用不了啦。。。
或者锂电也要串联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制完成,电阻R9用1K,R1用10欧姆三极管用NPN管,不知道对不对吓搞

R9是驱动三极管的,应该可以大些,R1通过的是8个发光管的电流,可以根据亮度对比决定吧,和选用的发光管效率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谢谢指点,回头找个二极管串联上
那看来锂电都用不了啦。。。
或者锂电也要串联二极管

芯片最高电压5V,在1.8V~3.6V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电压高了整个电流就大,还是保守点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哪位大神知道单片机晶振x1是多少兆的,我的都从根部断脚了,上没看不到字?

32.768Khz  很常见的 石英钟.手表 石英挂钟 某些报废电视主板 电脑主板等等都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记忆电流我用3V电池测大概10微安。

那也相差太多了,我用的是3伏,不知是哪里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L:
我的记忆电池3v 经常不记忆  2032电池 电压标准3v

网友M:
我的板子x2位置没有安装晶振,不知道要多少频率的,楼主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板子x2位置没有安装晶振,不知道要多少频率的,楼主能帮忙看看吗

收音机晶振,跟时钟的一样,32.768khz

网友G:
现在24小时的问题也解决了,有没有人众筹一款漂亮外壳,这款机芯存量这么大,还是值得搞的,用亚克力或木头设计一款,量大订做应该能比较便宜

网友N:
锂电加稳压块应该可以的吧限制在3.3v

网友:
引用 网友N:
锂电加稳压块应该可以的吧限制在3.3v

加上1117-3.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也相差太多了,我用的是3伏,不知是哪里问题,怎么解决呢?

量一下3.3V处的电压是多少?如果这个电压比记忆电池的低,消耗的就是电池的电。1毫安差不多是单片机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24小时的问题也解决了,有没有人众筹一款漂亮外壳,这款机芯存量这么大,还是值得搞的,用亚克力或木头 ...

同意 ........................

网友:
精度高,是不是有电波信号纠正?

网友M:
另外,5v电源是不是给功放供电?我的只接3.3就有时钟了,还没时间看,手头也没有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另外,5v电源是不是给功放供电?我的只接3.3就有时钟了,还没时间看,手头也没有晶振

没晶振就用时钟好了

我接的3.3也行,5v也行,但是5v时候功耗很大,亮度很高,觉得还是3.3好。
手头有3r33模块,就是3.3v的,可惜效率低了点,70%这样,凑合了。

网友:
贴片电阻实在搞不定,还是弄金属膜电阻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5v电源是不是给功放供电?我的只接3.3就有时钟了,还没时间看,手头也没有晶振

如果只要时钟的话3.3V就可以了。

网友O:
加上1220电池座和可拔插按键板,调整好可以拿下按键板不占用地方也简洁。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加上1220电池座和可拔插按键板,调整好可以拿下按键板不占用地方也简洁。

这个真可以
我买了汽车的贴膜,5块钱一大张,包邮
剪了贴上面,就看不到8字了,很合适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这个真可以
我买了汽车的贴膜,5块钱一大张,包邮
剪了贴上面,就看不到8字了,很合适

汽车贴膜5块钱包邮有链接吗?

网友:
收音机收不到台

网友P:
用这滤光片应该可以吧

买得多一元一张,邮费5元

买得多一元一张,邮费5元

买的少3元一张包邮的

买的少3元一张包邮的

网友M:
我的今晚找了个晶振,接上喇叭和天线,然后接上5v,再通过2个4007降压给3.3v,通电就响。可以存储10个电台。音量有16档,但第一档已经很嘹亮了

网友:
记忆电池,用3.6v,耗电1.5ma,接3v,就只有7ua了。

网友:
改24h,手头没有发光管了。另外不知道这个咋弄立体声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今晚找了个晶振,接上喇叭和天线,然后接上5v,再通过2个4007降压给3.3v,通电就响。可以存储10个电台 ...

喇叭和天线具体参数和接线,求图求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汽车贴膜5块钱包邮有链接吗?

淘宝随便找啊
我也是淘宝随便找到的

店铺名称 酷特膜业

网友J:
引用 网友O:
汽车贴膜5块钱包邮有链接吗?

平时用的地方不少,我买的是浅黑的那种,就怕深黑会让亮度降低,那就不划算了
回头到了我会发图出来看结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平时用的地方不少,我买的是浅黑的那种,就怕深黑会让亮度降低,那就不划算了
回头到了我会发图出来看结 ...

己在你推荐的店买了浅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加上1220电池座和可拔插按键板,调整好可以拿下按键板不占用地方也简洁。

咦   你这个按钮那里买的?  很现成啊
有没有卖处的链接?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汽车贴膜5块钱包邮有链接吗?

那玩意不用买,去汽车贴膜的店,跟人要点下脚料,那些人家都是要扔的,会让你去墙角自己挑,随便捡一块都够做好几个钟了

网友:
有收的多的坛友愿意转让几片给我也过过瘾,坐标山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那玩意不用买,去汽车贴膜的店,跟人要点下脚料,那些人家都是要扔的,会让你去墙角自己挑,随便捡一块都 ...

知道啊,但是附近没有贴膜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知道啊,但是附近没有贴膜店。。。

那就买吧,反正也挺便宜,我见过有人用暗青色的膜,遮住白色的led效果很好,看起来效果跟VFD似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玩意不用买,去汽车贴膜的店,跟人要点下脚料,那些人家都是要扔的,会让你去墙角自己挑,随便捡一块都 ...

就几块钱的东西还是淘宝买省事。

网友:
白色的比较耐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买吧,反正也挺便宜,我见过有人用暗青色的膜,遮住白色的led效果很好,看起来效果跟VFD似的,你可以 ...

不买了,浅黑色凑合用,现在能不花钱就不花,能省点就省

网友:
如果收音机真是FM收音机芯片RDA5807M,那么刚百度了,有立体声功能,晚上有空回家看看

网友I:
时钟电路电源能自动给记忆电池充电吗?

网友:
好像不行,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时钟电路电源能自动给记忆电池充电吗?

两路电源是通过双二极管隔离的,当主电源停止供电后单片机会进入低功耗模式,由记忆电池供电。

楼主:
噪音正常吗?没收到台时应该有很大的噪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音正常吗?没收到台时应该有很大的噪音的。

是的噪音大 沙沙声音 没有台的声音

网友Q:
我的加1米天线收到电台是没有一点噪音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两路电源是通过双二极管隔离的,当主电源停止供电后单片机会进入低功耗模式,由记忆电池供电。

主电源(3.3伏)能不能和记忆电池(2.4伏)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电源(3.3伏)能不能和记忆电池(2.4伏)并联使用?

没必要并联啊,记忆电池只是在意外断电时才供电的呀。

网友D:
确实可以改24小时制,是我个人按键有问题,导致以为失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确实可以改24小时制,是我个人按键有问题,导致以为失败了。

按 你改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加1米天线收到电台是没有一点噪音的。

我的也是,所以这个灵敏度,选择性,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按 你改的方法可以吗

就是坛友的方法,完全可以。

网友:
昨天发现我入手啦 6块,有几块不记忆都是接的2032电池,不知何故。

网友Q:
不知有朋友遇到此问题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Q:
不知有朋友遇到此问题的吗?

有,原因是空载为3伏,加负载后为2伏。

网友M:
有人接了立体声吗?IC引脚太密了,无法下手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原因是空载为3伏,加负载后为2伏。

谢谢,我新购的2032今天到货,换新的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O:
己在你推荐的店买了浅黑的

到货了,贴上,感觉还行,满足了要求
虽然还能看到点8的影子,但是亮度肯定要比那种看不到的高些,我需要亮度,所以很合适

至于想完全看不到8的,可以贴2层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人接了立体声吗?IC引脚太密了,无法下手咋办?

收音机芯片是立体声的,但功放芯片是单声道的,要想体验立体声只能外接功放。

网友:
刚才实验了一下,太密集,老眼昏花,也没有合适的烙铁,全是焊锡了,又花时间清理

网友:
闹钟设置了,到时间可以响,但相应的二极管灯还亮,不知道明天这个时间还响不。

网友:
彻底搞明白了,定时可以选择闹铃还是开收音机,再按下,就是定时关,还有10分钟打盹

网友:
收音机接几欧的扬声器比较合适

网友:
我接的是4的,最低档感觉声音也很大,晚上床头不太适合

网友O:
尝试了接上按键板和扬声器这个板的收音机就听个响而已,没多大意义,还是当时钟实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尝试了接上按键板和扬声器这个板的收音机就听个响而已,没多大意义,还是当时钟实用。

你这个感觉很亮啊,电压多少?
我的3.3v电压,感觉有点暗了,准备换高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感觉很亮啊,电压多少?
我的3.3v电压,感觉有点暗了,准备换高点的

5V电源用2个二极管降压大概3.6V左右。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尝试了接上按键板和扬声器这个板的收音机就听个响而已,没多大意义,还是当时钟实用。

你那些点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那些点都拆了?????

显示的是FM频率

网友J:
我的LED,3.3v,已经烧了一个笔画了,坑
回头还要换LED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的LED,3.3v,已经烧了一个笔画了,坑
回头还要换LED

3.3V 怎么会烧呢?啥原因?我都买了3.3V降压板了

网友:
每段笔划如果是两个LED串联,3.3V下是不会烧掉的,若只接一只的话,就要考虑加一限流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3.3V 怎么会烧呢?啥原因?我都买了3.3V降压板了

我也就纳闷了,确实不亮了
不过不一定是烧了,也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目前还不确定,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LED,3.3v,已经烧了一个笔画了,坑
回头还要换LED

我是5V串两个二极管,没问题啊,3.3V按理电流应该更小,而且本来设计就是这个电压。

网友I:
有坛友查看过这个时钟数码管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坛友查看过这个时钟数码管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

看显示板是共阳还是共阴,是单阳还是单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本人收到是第二版的,在A2位置加上10K电阻,将两边的LED移到第一位缺失的位置,R1和R9位置分别加上10欧和1K ...

我的也是这样,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可惜我一只也没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你的解决了吗?

解决了,其实是正常的,只是因为我的按键板有短路,无法正常调整小时的显示,导致以为是LED不显示。

网友:
有人搞出外壳了吗?

网友:
超市买的收纳盒(塑料盒),不大不小正好把时钟板装下,见图:

网友:
我没有抢到,只能欣赏一下了

网友M(2019-09-01):
这个收音机的音量最低档放床头夜间感觉声音太大,不适合睡眠前的意境,将功放的增益电阻从15k降低到3.6k后,感觉舒服多了,一点不吵。最大音量也够卧室听

网友(2019-10-20):
钟控收音机板

网友:
刚到手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原配的不好吗?换的好处在哪呢?求科普,谢谢

这次买的元件不全,想把它补全。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我的记忆电池3v 经常不记忆  2032电池 电压标准3v

请教,你记忆电池接在什么位置了,来个图啊?谢谢

网友S:
看我的改装,当个钟用确实很方便。特别是晚上,很显眼。
加装了一个插座,用外接5V电源就方便多了。
然后加装了一个3V纽扣电池,断电了也不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S:
看我的改装,当个钟用确实很方便。特别是晚上,很显眼。
加装了一个插座,用外接5V电源就方便多了。
然后 ...

弄得非常漂亮!问一下,这个按键板差件吗?看前面的兄弟说差件,看您的好像也没有补呀,我买的同款,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R:
请教,你记忆电池接在什么位置了,来个图啊?谢谢

我把电脑主板上面的电池座一起拆掉粘到上面

网友T:
各位用的5v电源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
已经拍了,等待中,先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把电脑主板上面的电池座一起拆掉粘到上面

我的意思是说,记忆电池放在时钟电路板的什么位置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各位用的5v电源是多大功率的?

不听收音机的话,100ma就可以了。  我这时钟正常工作的电流22ma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听收音机的话,100ma就可以了。  我这时钟正常工作的电流22ma

听收音机呢?是不是还要看音箱的大小?

网友:
只做时钟的话,5V和3.3V短接后直接3.3V供电就行了

网友U:
中号的时间不准,一天慢2分钟是不是要换晶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中号的时间不准,一天慢2分钟是不是要换晶振呀

用的啥电源?我用700ma5v,听收音机时,就会慢,1小时都会慢1-2分钟

网友:
我的板子终于到了,25号就到了本市,29号才快递到家,上了黑榜的一家快递公司,确实该上黑榜。

12小时24小时制的都非常漂亮,两段定时开机和两段闹钟非常实用,收音灵敏度高,没接天线都能收到5个清晰有效的电台,频率显示、多段睡眠关机其他功能正在探索中。

网友:
掉电以后所有的设置都没了,时钟从0:00开始,不爽,不知道接上后备电池会不会丢失

网友V:
引用 网友S:
看我的改装,当个钟用确实很方便。特别是晚上,很显眼。
加装了一个插座,用外接5V电源就方便多了。
然后 ...

我的按键板不接5V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的按键板不接5V也正常

主板按键板是同一个电源,可以从按键板引入,也可以从主板引入。

网友:
我买的中号的,你们买的用上时间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收音机的音量最低档放床头夜间感觉声音太大,不适合睡眠前的意境,将功放的增益电阻从15k降低到3.6k后 ...

请问增益电阻是哪个😊

网友:
做了一个壳,不用接天线也能收到不少电台

网友:
俺也做了一个带外壳的

网友:
记号,明天看看

网友:
请问各位大虾:我手臭,拿到一个有问题的时钟:接电能点亮,数字闪烁,有时能正常走时,但按按键后,90%以上就不会走时了。有时接电后数字虽然闪烁,但不走时,按按键有反应,但反应偏慢。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W:
一直没弄明白怎样调到AM上,,我的一直是FM。。。我的收音机加了个8欧,两瓦的喇叭,,声音太小。。。我用的手机电池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直没弄明白怎样调到AM上,,我的一直是FM。。。我的收音机加了个8欧,两瓦的喇叭,,声音太小。。。我用 ...

RDA5807只有FM收音功能,没有AM的。

肯定调不了。

网友:
发现3V记忆电池(CR2032)很不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这滤光片应该可以吧

这种贴膜带单面胶吗?

网友:
做了外壳的朋友,麻烦把外壳拍个内外的照片,参考一下。

网友X:
用肥皂盒做的钟控收音机外壳!

还是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Y:
一节18650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一节18650能用多久??

不好回答,这样说吧,与电池的容量、收音时间的长短有关。最好 是自己试试。电池还可以多颗并联使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X:
用肥皂盒做的钟控收音机外壳!

还是无法上传图片!

外壳不错,有创意。小盒子太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外壳不错,有创意。小盒子太难找了。

谢谢!没事弄得玩。

网友Y:
阳光太强,肉眼看效果还不错,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透光片,来改变字体颜色。

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网友(2019-11-22):
透光片在X宝上买,5元一张,还包邮!

网友AA:
我搞得外壳,献丑了

前面板

前面板

上部的按键

上部的按键

侧面充电口,孔开大了,是个败笔

侧面充电口,孔开大了,是个败笔

内部2

内部2

网友:
引用 网友Y:
阳光太强,肉眼看效果还不错,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透光片,来改变字体颜色。

怎么发图片?我的无法发图片

网友:
右边高级模式

网友:
操作了,但是无法上传图片。你用什么浏览器?

网友Y:
UC,另外图片大小有要求,你用微信传下图片,就符合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UC,另外图片大小有要求,你用微信传下图片,就符合大小了

我试一试,谢谢您

网友:
版主:不会发图片,所以有重复的帖子,你看着不顺眼就删了,我没有任何意见

网友AB:
这东西还有吗?链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东西还有吗?链接在哪里

应该还有,只是小号的了!到”器材友情交换“栏去找连接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我搞得外壳,献丑了

漂亮,电池能顶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Y:
漂亮,电池能顶多久?

可以使用2-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搞得外壳,献丑了

你好,您上面按键是如何处理的? 我看你使用的是原来的轻触开关,但是上面有按钮这个能拍个照片看看吗?

网友AC:
大家好,我是7月8日买的,那时候没有配套的按键板,看到了坛友都是有按键板制作的,并且看到了按键板上面有芯片,不单单只是按键。        这么看来只能自己制作按键板了,哪位可以把按键板拍几张清晰一点的照片吗?最好能看到芯片、贴片零件的型号。谢了

网友(2019-12-25):
刚拍了几个,慢慢折腾。

网友AD:
中间两点走时闪烁吗?我收到试了下不闪。

网友X:
引用 网友AD:
中间两点走时闪烁吗?我收到试了下不闪。

中间两点是不闪的,估计设计就是这样。

网友X:
各位老大,这个板子是怎么取消“闹钟”的???不小心把闹钟开起了,无法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大家好,我是7月8日买的,那时候没有配套的按键板,看到了坛友都是有按键板制作的,并且看到了按键板上面有 ...

芯片型号为“6209A  1717/33“实际就是3.3伏的三端稳压块。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中间两点是不闪的,估计设计就是这样。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X:
各位老大,这个板子是怎么取消“闹钟”的???不小心把闹钟开起了,无法取消!!!

按对应的闹钟键使指示灯不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对应的闹钟键使指示灯不亮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求指点,怎么接线。微信307457948谢谢

网友(2020-01-31):
这种板子现在还有卖吗?链接?

网友(2020-03-10):
今天收到了,可能就是小号的板子(如图),看来很规矩,准备用能够装扬声器和18650电池的体积够大的废旧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盒子装起来。

网友AE:
看着这款钟控收音机的按键布局和小号的显示屏板、按键板位置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按键板收到,但比之前的少了几个元件,图中最大的三极管标B772,两个小的三极管标1AM,请问是什么型号?? ...

据使用,这种按键板不错,预留了使用交流电的元件位置,可以添加全桥及滤波电容后使用小型电源变压器由市电供电,其整流后的直流输出是接到5V供电端子的(应注意是否需要接入稳压管稳定在5V?)。因5V供电端子连接了3.3V稳压IC的输入端,而3.3V稳压IC的输出端是和3.3V供电端子连接的,只要接上5V电源后,就不需要再接入3.3V供电电源了。
如有错请坛友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看着这款钟控收音机的按键布局和小号的显示屏板、按键板位置相似。

这种外壳能搞到吗???

网友V:
找到一些相近的外壳,不知有要的不?

网友:
如果用长条的按键板,可以只用5V供电即可,只要连接了显示板,显示板就有了3.3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V:
找到一些相近的外壳,不知有要的不?

什么样子的机壳?能不能发张图片看看?我用小号板做了一台,还没有按显示屏有机玻璃板,头痛着无法做好看的键位及指示灯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