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加速油耗大还是慢加速油耗大?

楼主(2019-07-27):
RT:同一辆汽车,我们假设其它环境、条件均相同,从静止开始加速到某一速度
请问:是地板油急加速消耗燃料多,还是缓慢加速消耗燃料多?

网友:
我给你最标准答案:
扭力峰加速最省油,其他都不省。
例如你的车是3000rmp最大扭力输出,那你加速最好是2500-3200加速,到3500以上就耗油大了,低于2700又是增加的。
所以应该是1档尽快到3200 然后换2挡,再提速3200 到3挡,然后再提速到3200换4
至于你车这样换是快还是慢就看你的车的动力水平了。
80年代初的某些日本车扭力峰在8000多的,这个就吓死你。
但是新技术的那些带t的车,最好加速时候能让涡轮进入状态,否则油耗更高。
混合动力车,只要发动机不介入,都1样省。
细分下来,按路程算高加速比同样情况慢加速要费油1点点,因为更快进入空气阻力大的范围。
如果是超慢加速,也就是到60km/h 你加1-2公里,那肯定更费油,因为怠速动力而已,你白费那么长时间。

网友:
我学车的时候怎么记得要尽快大油门加速到高速档行车省油?我一直是这么开车的。

网友:
我的理解,根据物理的省功不省力、省力不省功原理,理论上应该差不多。但急加速的燃烧会不充分,因此,一定是急加速更费油

网友:
急加速到某一速度,发动机高功率高转速运转时间短;慢加速到同一速度,发动机相对低功率低转速运转时间长。理论上油耗差不了太多,实际中可能急加速耗油略多,毕竟伴有其他损耗。

网友:
急加速肯定耗油,因为要克服的车体惯性阻力更大,简单个实验,拿筷子水里划,速度快和速度慢受到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
当然是匀速加速省油了。车辆行驶时保持在尽可能的高挡并把发动机转速控制在1800--2500转最省油,当然是对于一般的汽油发动机来说。急加速为什么费油?因为你要等转速三千甚至四五千再换挡,怎么会省油?

网友A:
急加速费油,走一公里和跑一公里距离一样,哪个会出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急加速费油,走一公里和跑一公里距离一样,哪个会出汗?

这回复有说明力,赞一赞

网友:
... 早到早休息呀 应该是发动机最佳工作状态下最省油。
不过开车别太想省油 真要省那还是推车吧

网友:
缓慢加速 省油

网友:
急加速费油是肯定的,没特别的还是慢点加好。

网友B:
哈哈,这个不一定的哦。    楼主说的是发到相同的速度哪个消耗的油更多。假如第一辆车10S钟时间从0加速到100km/h,而第二辆车用了200S加速到100km/h,第二辆车用的时间是第一辆车的20倍,虽然虽然第一辆车瞬时耗油量(瞬时是指对时间而言)大,但耗油量是瞬时耗油量对时间的积分,很有可能第一辆更省油~~~

网友:
第一辆车发动机效率稍低,但扭矩大,用于驱动车辆加速的功率占比较高。第二辆车发动机效率稍高,但输出的功率主要用于克服阻力,反而用于加速的功率小。要达到同样的速度,有可能第二辆车的耗油量更多。

网友:
百米冲刺和百米散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不一定的哦。    楼主说的是发到相同的速度哪个消耗的油更多。假如第一辆车10S钟时间从0加速到10 ...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应该差别不大,急加速发动机效率低,耗油量略大。

网友:
呵呵,有车的试试就知道了,不但费油还费车。

网友:
这个问题也存在不明确的地方, 就是油耗是指整个过程的总油耗? 还是整个过程中平均每小时油耗? 还是整个过程中的平均每公里油耗?

后面两种油耗需要实测, 直接分析需要对发动机比较了解才行. 但是第一种油耗不测量也能凭感觉猜测个八九不离十.

假设"慢加油" 每100秒增加1/公里每小时, 这样从0到100公里需要10000秒, 行驶的里程是140公里.

假设"急加油" 每1秒增加10公里/小时. 这样从0大炮100公里需要10秒, 行驶的里程是140米

急加油跑140米的总油耗能超过慢加油跑140公里的总油耗? 这个好像不需要对发动机了解多深也能判断是不可能的.

网友C:
    这里所说的耗油量应该是指百公里耗油量。

网友:
一脚地板油续航最起码少2公里,我试过的,一箱油正常开500km左右,经常地板油起步加速只能300k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所说的耗油量应该是指百公里耗油量。

这个要等楼主说明.

网友:
差不了啥吧  一升油5块  一脚油连一毛都没有  计较这个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等楼主说明.

    在停车和倒挡的情况下显示的是每小时油耗,行驶时显示百公里油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停车和倒挡的情况下显示的是每小时油耗,行驶时显示百公里油耗。

能不能显示不是重点, 如果需要, 可以调整程序设置或者附加测量设备. 关键是单从楼主对问题的描述:
同一辆汽车,我们假设其它环境、条件均相同,从静止开始加速到某一速度
请问:是地板油急加速消耗燃料多,还是缓慢加速消耗燃料多?

并不能明确看出楼主想了解的是完成加速的过程中所消耗的燃油总量, 还是完成加速过程中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的燃油, 或者是完成加速过程中单位里程内所消耗的燃油.

从汉语的角度来说, "多" 和 "少" 通常应该是指总量.
如果是比较单位时间内消耗燃油的多少, 通常用"快"和"慢"来描述.
如果是比较单位里程消耗的燃油多少, 通常是用 "费油" 或者 "省油"来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显示不是重点, 如果需要, 可以调整程序设置或者附加测量设备. 关键是单从楼主对问题的描述:

并 ...

确切的说,是在加速过程中消耗的总燃料量,肯定不是比较百公里耗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切的说,是在加速过程中消耗的总燃料量,肯定不是比较百公里耗油量

其实按照汉语的规范, 你的描述并不存在歧义. 但是在现在的网络语言环境下, 不得不提前把各种所谓的"歧义"都考虑到.

网友:
你车高转发动机的话  缓加油还是比急加速费油的    这个我试出来的  暴力驾驶比温柔着来会省些油!

网友(2019-09-06):
要看慢的程度啦,这和空调一个道理,并不是越小越省电。

网友:
急加油油耗高,而且急加油和猛踩刹车等习惯对车都不好

网友:
听老司机说汽油机好像给多少油烧多少油,急加速有好多汽油没燃烧就会喷出去了,爆震。不像柴油机有回油装置。。。所以急加速费油

网友:
老司机性子慢,开个车不紧不慢,礼让三先是模范。年轻人性子急,一天的任务恨不能早早休息。一个月下来,同样的车型,同样的吨位,同样的里程,老司机每月都要比年轻人节油二三十升,每年年底都要拿个“节油标兵”的大红奖状回家。实践告诉大家,行车悠着点,不光是安全还节油。

网友:
急加速,喷油量加大,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消耗会更多

网友E:
现在车都有油耗显示了,能看得见瞬间油耗,起步猛开  急拉猛走  让车胎尖叫着打转起步最爽了,急加速是正常行驶油耗的几倍。

网友F:
急加速费油,缓加速省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急加速费油,缓加速省油

楼主的本意是指在完成加速的整个过程中所消耗的油料总量,并非比较两种情况下的百公里油耗。详见楼主在27楼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车都有油耗显示了,能看得见瞬间油耗,起步猛开  急拉猛走  让车胎尖叫着打转起步最爽了,急加速是正常 ...

楼主的问题是完成加速的总油料消耗。急加速能一百米就达到目标速度了,但是缓慢加速可能几十公里后才能达到目标速度,缓慢加速所消耗的总油料完全可能远多于急加速所消耗的油料总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本意是指在完成加速的整个过程中所消耗的油料总量,并非比较两种情况下的百公里油耗。详见楼主在27 ...

试过怠速起步和加油起步油耗都相差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试过怠速起步和加油起步油耗都相差不少

你说的是百公里油耗, 虽然地板油加速的百公里油耗数倍于缓慢加速的百公里油耗,但这并不是主题所讨论的问题。主题所讨论的问题是从某个低速(比如5公里)加速到某个高速(比如说120公里)的过程中,地板油加速与缓慢加油这两种方式所消耗的燃油总量。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地板油方式完成这个加速过程可能只跑出百十米,而如果缓慢加速的加速过程足够缓慢,那么完成同一个加速过程可能跑出去百十公里, 这样在整个加速过程中, 缓慢加油的方式所消耗的燃油完全有可能比地板油加速方式所消耗的燃油多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百公里油耗, 虽然地板油加速的百公里油耗数倍于缓慢加速的百公里油耗,但这并不是主题所讨论的 ...

我做过实验柔和驾驶走相同的路比粗暴驾驶要省油,急加速一般在起步时用,为了在起步时快人一步,如果把时间成本计算在内讨论油耗没有意义,不计时间成本急加速在任何工况下都要比缓慢加速费油,尤其是现在的电喷车,急加速就是通过多喷油使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达到高转速        ,想要快人一步就得多烧油,在后边没有车尾随的情况下,我一般是怠速100米内加到5档,这样确实比轰油门加到5档要省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实验柔和驾驶走相同的路比粗暴驾驶要省油,急加速一般在起步时用,为了在起步时快人一步,如果把时 ...

你说得完全正确, 只不过与楼主的问题没有关联。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在完成加速的整个过程中, 地板油加速方式与缓慢加油加速方式这两种不同加速方式所消耗的燃油的总量。并非讨论两种加速方式所对应的“百公里油耗”。

网友:
感觉一般来说大脚油回更废一些

网友:
    这样理解可能才是正题,跑同样的路长,急加速油耗大还是慢加速油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