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手工焊接贴片元件最小封装是0603还是0402?

楼主(2019-07-27):
大家手工焊接贴片元件最小封装是0603还是0402?以前我最小只用到0805,现在受板子面积限制必须要用更小的封装了,做样品要自己焊接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最常用,不用锡膏那样麻烦,一开始可以试试从成品班上用风枪拆下来,只要手不抖,眼不花问题不大 ...

你的2条假设我一条都做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也是眼神不好手发抖啊 ,但是又必须改更小元件啊

我现在止步于0805,实在是眼睛不争气,进一步缩小空间的手段只有缩小元件外围框架,让它们挤得更紧一点

网友:
这板块里都是老家伙

网友B:
这是刚刚焊接好的0402数字无线话筒接收板

0402 JLC样品板

0402 JLC样品板

网友:
老家伙的俺只能焊0805,眼神不好,手抖等等原因。

网友:
老家伙的俺只能焊0906,眼神不好,手抖等等原因。

网友C:
哎,碰到上面两个大大在说相声表演呢,俺准备改焊1206了——撤退ing!

网友A:
焊接小原件用风枪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家伙的俺只能焊0805,眼神不好,手抖等等原因。

俺也是眼神不好手发抖啊 ,但是又必须改更小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小原件用风枪好很多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0603通用性最好 我储备的都是0603 更大封装用在更高功率 更高容值 更高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碰到上面两个大大在说相声表演呢,俺准备改焊1206了——撤退ing!

为了焊接更小的元件俺都买好了400度的老花镜了 ,正常只带15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呼唤放大镜,只要看的清焊接没问题。

换400度老花镜看清楚没问题了,手抖没有办法啊

网友:
合适的洛铁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焊接更小的元件俺都买好了400度的老花镜了 ,正常只带150度的

您厉害,俺现在退休了只是上论坛看看,只动手(打拼音)不动手(焊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厉害,俺现在退休了只是上论坛看看,只动手(打拼音)不动手(焊接等)。

当键盘侠不过瘾啊,不摸摸洛铁闻闻松香味急的慌

网友:
呵呵,眼神不好手又抖——太累人就罢工了——俺是懒人就会找理由。

网友F:
手工直接焊接,元件0603、器件0.5脚间距的,应该差不多可以到极限了。若要焊接更小的元器件,应用工具少不了,最简易的是几倍至二三十倍的放大镜加烙铁可以对付0402元件。更小的或无脚的元器件,就需要上百倍的显微摄像头加热风枪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直接焊接,元件0603、器件0.5脚间距的,应该差不多可以到极限了。若要焊接更小的元器件,应用工具少不 ...

就0603吧,实在放不下就2面贴吧,0402实在不敢动。

网友:
手机板之类的都要靠放大镜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0603吧,实在放不下就2面贴吧,0402实在不敢动。

是的,手工 0402需要放大镜配合,或者干脆进烤炉回流焊也省心。

网友:
我经常0402,能用0402就不会用06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厉害,俺现在退休了只是上论坛看看,只动手(打拼音)不动手(焊接等)。

君子动口不动手。

网友:
表贴元件洒家最小焊过0402,自制元件最小的是用0.06mm的漆包线在0.3的钻头上绕3匝的电感

网友G:
0805已是相当困难了,看久了,眼睛都花了,再小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0805已是相当困难了,看久了,眼睛都花了,再小没法了!

0603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刚焊接好的0402数字无线话筒接收板

你厉害,佩服

网友:
只要镊子能夹得住都可以焊,0201也没问题啊,只不过得用热风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

和烙铁焊接差不多,我平常先在焊点吃锡,让后风枪大约350度左右,风速一定不要大(需要不然原件就吹跑了),对着吃好锡的焊点吹一会,枪口不要太近,因为有些风枪原因板子会烧焦,等锡点熔化后用镊子吧原件放到焊点上,这时原件基本都会自动复位,等复位好了就停止吹风,冷却好就可以了

网友:
0603,0402、0201都在手焊,现在设计板子用0603多一些。最小板子才用0201.只有做收音机耍才用插件。这次设计的LA3450解码板都想用贴片的,后面感觉有点怪怪的,又改为全部插件了。

网友:
95年给德律风根录像机的伺服电路板换过一个不到1毫米的贴片电容  用烧红的镊子好不容易焊上的
后来买了一套 专用的工具 0.3㎜的电烙铁 和50倍座式放大镜   当时还不兴热风枪 所以没配 后来无引脚贴片技术 流行才买的热风枪

网友H:
可以买一盒锡膏,不用的时候放冰箱冷藏,用之前先提前拿出来恢复到常温,然后搅拌均匀,注意用多少取多少,用不完的锡膏千万不要放回锡膏盒里,切记!然后用牙签把锡膏一点点涂在焊点上,涂完后用最快速度把元件贴完,然后就是用热风枪融化锡膏即可。这个操作关键还是要多练习,手熟了自然就容易了。如果板子多还是上钢网是正解。

网友:
画0805 的封装,焊0603的零件,最为舒心

网友:
我焊的贴片电阻0805,焊盘先刷松香水,干透,显微镜下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焊接更小的元件俺都买好了400度的老花镜了 ,正常只带150度的

为了焊接更小的元件俺都买好了400度的老花镜了 ,正常看书200度的.最近又进了二批1w四环碳膜,四环看着习惯。

网友I:
如果是需要工作在电压高的贴片电容(25-50v),或者容量比较大(几u-几十上百uF), 还是要0805甚至1206,1210, 此种情况下0603性能很差

网友:
0805.0603都经常焊。0402只在维修时焊过,很难焊,有时候都是凭感觉,基本看不清,焊后在用放大镜观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需要工作在电压高的贴片电容(25-50v),或者容量比较大(几u-几十上百uF), 还是要0805甚至1206,1210,  ...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建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

涂183℃焊锡膏,放原件,风枪调到250-300℃吹一会看见自动复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烙铁焊接差不多,我平常先在焊点吃锡,让后风枪大约350度左右,风速一定不要大(需要不然原件就吹跑了 ...

感觉你这个操作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涂183℃焊锡膏,放原件,风枪调到250-300℃吹一会看见自动复位就行了。

这个感觉靠谱。用锡膏大致粘住元件,然后小热风慢慢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买一盒锡膏,不用的时候放冰箱冷藏,用之前先提前拿出来恢复到常温,然后搅拌均匀,注意用多少取多少, ...

是放冰箱的冷冻室还是冷藏室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买一盒锡膏,不用的时候放冰箱冷藏,用之前先提前拿出来恢复到常温,然后搅拌均匀,注意用多少取多少, ...

为什么  “涂完后用最快速度把元件贴完 ” ?是锡膏很快会干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涂183℃焊锡膏,放原件,风枪调到250-300℃吹一会看见自动复位就行了。

请问这样能焊ssop18集成块吗?

网友L:
虽然常年用0402封转,手工焊接0201压力不大。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掏50块钱,让立创帮忙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虽然常年用0402封转,手工焊接0201压力不大。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掏50块钱,让立创帮忙焊好。

给我个他们的联系方式,50元就能找人帮忙焊好?有些不信啊。不收开工费,整理费,焊接费?不按点数计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样能焊ssop18集成块吗?

管脚在下面的都能这么用,锡膏用量很重要,宁少勿多,多了连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个他们的联系方式,50元就能找人帮忙焊好?有些不信啊。不收开工费,整理费,焊接费?不按点数计费?

搜嘉立创,50元是焊接费,原件另算。

网友:
最小只能焊0805了,更小就看不清了,45岁眼睛就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管脚在下面的都能这么用,锡膏用量很重要,宁少勿多,多了连脚。

夏天没法买锡膏吧?保存条件要求只能在冬天的北方购买,因为夏天快递走2-3天就会干掉了。
这种方法好是好,锡膏购买保存可靠性不高。看到淘宝上一个买家反馈意见锡膏到手已经干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天没法买锡膏吧?保存条件要求只能在冬天的北方购买,因为夏天快递走2-3天就会干掉了。
这种方法好 ...

我的锡膏用了三年了,还可以用,业余的不讲究那么多。锡膏盖子一定要拧紧,防止锡膏氧化和变干,实在是干了,倒点锡膏稀释剂搅拌均匀就又好了。我个人建议就买50-60克一瓶的就好了,买多了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放冰箱的冷冻室还是冷藏室保存?

放冷藏室,就一小瓶,雪花膏那样大小,不占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天没法买锡膏吧?保存条件要求只能在冬天的北方购买,因为夏天快递走2-3天就会干掉了。
这种方法好 ...

怎么会呢?

网友H:
发几个图,让大家好看一点

网友M:
戴200度老光,俺也只能焊接1206的,再小就没办法了,买了一台USB放大镜却如同鸡肋,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戴200度老光,俺也只能焊接1206的,再小就没办法了,买了一台USB放大镜却如同鸡肋,不好用。

还是戴高度数老花镜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几个图,让大家好看一点

锡膏的使用保存和在利用问题解决了,需要买个合适的焊风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管脚在下面的都能这么用,锡膏用量很重要,宁少勿多,多了连脚。

谢谢!我要去买锡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这个操作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

这种方法最常用,不用锡膏那样麻烦,一开始可以试试从成品班上用风枪拆下来,只要手不抖,眼不花问题不大,熟悉就好了。或者找一些旧手机试试拆小贴片试试,这样很快熟悉

网友I:
少量贴片无需用锡膏,小题大作, 电烙铁焊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少量贴片无需用锡膏,小题大作, 电烙铁焊几下就好了

不是小题大做,是老了就是老了,不服老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2条假设我一条都做不到啊

是?手抖了……

网友:
我眼有二十年了不行,现在都是用放大镜,焊接少量都用0.5mm焊锡丝,0603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小题大做,是老了就是老了,不服老不行啊

锡膏虽然省去焊接环节,但一样要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手抖了……

可能是烙铁头太粗了

网友N:
俺只能焊1206,而且两个1206的间隔还要有一条河那么远才行,眼神不好,手抖等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俺只能焊1206,而且两个1206的间隔还要有一条河那么远才行,眼神不好,手抖等等原因。

看样子你的手比我抖得还厉害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的手比我抖得还厉害

现在焊贴片IC,我只能用锡浆+热风吹,成功几率大,也不怕手抖。
两脚的贴片不好吹,风力稍大,就吹飞了。
如果贴片件多的,我会把PCB放在恒温PTC上面,然后小镊子夹着元件贴上去,坏处就是使用时间长了,PCB可能会变软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焊贴片IC,我只能用锡浆+热风吹,成功几率大,也不怕手抖。
两脚的贴片不好吹,风力稍大,就吹飞 ...

闹半天你早用上这着了。是不是你热风机风速不可调啊?2脚不能吹掉才行啊

网友O:
焊0402贴片应该问题不大吧,小刀头。或者用加热台上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闹半天你早用上这着了。是不是你热风机风速不可调啊?2脚不能吹掉才行啊

风速可调的,但也怕手抖呀。
水平不够,装备来凑,,,,没办法呀。

网友:
0603我的眼就看不清了,0402想都不敢想,0805还可以试试,楼主要是想试我那里有大量的全新0603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手工 0402需要放大镜配合,或者干脆进烤炉回流焊也省心。

0603的我都差点没看见元件,以为是空的

网友:
手工焊接0402接近极限了。元件密度大,细尖烙铁头遇到接地焊盘热度不足,焊点不美观,最好后期热风整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焊接更小的元件俺都买好了400度的老花镜了 ,正常只带150度的

最好是买个修表的眼镜,我就是这样的。宝上有卖的带眼镜架。

网友:
0402没挑战过手工,0603极限了,我这板子上还有0201的

网友:
求科普,0402,0603,0201等都是多大尺寸的,一直习惯DIP元件。

网友:
老家伙的俺只能焊0805,眼神不好,手抖等等原因。
+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O:
焊0402贴片应该问题不大吧,小刀头。或者用加热台上焊

为什么焊这么小的元件要用小刀头?我买了特尖的洛铁头和16瓦特小功率的电洛铁,不知道是否适宜,试了一下,发现特尖洛铁头不好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焊这么小的元件要用小刀头?我买了特尖的洛铁头和16瓦特小功率的电洛铁,不知道是否适宜,试了一 ...

我焊接0402和0201的也是大刀头。

网友(2019-08-28):
我一般是焊0603的,这是我自制的收音机板子,用的全是0603,有电烙铁也有热风枪,但是只用到了电烙铁就焊完了,可惜多次调试也没有成功,废板一个。
0402和0201的元件也焊过,但是要用热风枪和电子放大镜,我也买了一个电子放大镜,用的不多。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焊这么小的元件要用小刀头?我买了特尖的洛铁头和16瓦特小功率的电洛铁,不知道是否适宜,试了一 ...

刀头能从一侧同时加热贴片的两端,方便上锡、焊接或拆除。尖头只能加热一端。一般0402、0603的贴片,用刀头贴一侧粘上,焊到板上,用尖头镊子按住,然后移开刀头。就焊好了,松香大点一般不用修,如果有毛刺,烙铁点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刀头能从一侧同时加热贴片的两端,方便上锡、焊接或拆除。尖头只能加热一端。一般0402、0603的贴片,用刀 ...

谢谢您的好经验分享。我也要2个刀头了。

网友:
用烙铁,最小0201。也在0201封装焊盘上焊接0402的。用风枪就很快。

网友:
一般焊接用0603,用烙铁一拖就行,0402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