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R接收机

楼主(2019-07-28):
一直搞不到配套电源及连接线到手只能当摆设。

顺便求此电源及连接线,谢谢!

网友:
初看向电子秤.......

网友:
哎呀  找俩夹子  维修电源一接就开机了。。。。。

搞清三个引脚的定义就行了。。。。。

网友A:
科普下,这个属于什么机器?短波接收、单边带、飞机通讯?

网友:
电源插口的确不一般,祝楼主早日找到配套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radiomanual.info/schemi/RX/AOR_AR-2001_user.pdf

朋友的资料真是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radiomanual.info/schemi/RX/AOR_AR-2001_user.pdf

非常感谢朋友!

网友:
随便一个12v电源就可以,打开机壳确认一下+/-极,临时用两根线接进去也行,再插个天线和喇叭(耳机)就开始试机了。

网友:
当摆设也不错

网友:
AOR的设计都像电子秤。

网友:
Type:HF/vhf/uhf receiver/scanner

25-550 mhz

Mode: am/fm/wfm

Receiver:n/a

Sensitivity: am:0.5 uv (10 db s/n)

Fm:0.3 uv (12db sinad)

Wfm: 1uv (12db Sinad)

Image rejection 50db

Voltage 12-14 vdc

Current drain ? Ma

Impedance: 50ohms/bnc

Dimensions:138,80,200

Weight:1.1kg (2.42 lbs)

Manufactured Japan 1984

Other: 20 channels@5 ch/s.clock

宽频接收机,俗称电子称,频率25-550MHZ连续可调,涵盖10米、6米、2米、0.7米业余频段,可接收调频广播(FM、WFM),可接收航空频段(AM、离机场不能太远)。

网友:
打开机器直接换掉插座就可了,当年我也是这么干的!你要想原汁原味,那就用AB胶和接插件慢慢的DIY一个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网友:
我有台 AR3000,是于 198x 年在日本秋叶原买的,没过几年,想改电池供电,但不想破坏原厂的适配器,我好友知道后就找了个旧的适配器给我,当年貌似找这种 DC 接头较容易些吧?!
但是,十多年前搬个家后就遗失了,而我今年也从储藏室将一台 TRIO 建伍改名前的 TS-770 U/V 段座机整理出来。
见到机子后头也有那个 DC 接口做内存备份供电,而一直在假货宝上搜寻未果,哪位仁兄若有见著有卖这个插头,盼能提供其链接,因我储藏室内仍有当代多款机子,后头都是有这个 DC 座子,在此先给谢过。

网友:
电源好解决啊,买个健伍线性可调电源,电源质量好,还怎么贵。咸鱼上很多的。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A:
科普下,这个属于什么机器?短波接收、单边带、飞机通讯?

宽带窄带调频,调幅接收机,我正用着一台还有一台却电源升压IC。可以当FM收音机使用,也可以接收航空波段听听飞机与塔台的通话,也可以听听UV段对讲机的信号,还可以听听渔船的通话。机器接收灵敏度优于1μV,但它有设计缺陷,就是内部的升压电路的谐波会影响接收信噪比,我是偶尔发现的,一台正在接收的机器突然无声,经过检修是一个圆形四角塑封的变换器IC损坏,没办法用3块9V积层电池替代后可以工作而且底噪消失了。

网友(2019-11-23):
超短波 机。

网友C:
AOR 原配线,插头。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R 原配线,插头。40元

朋友你好,AOR 原配线,插头。40元我要了联系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