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充磁机成功,发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2019-07-28):
在多位坛友老师的指点下,自制的充磁机终于成功,现发上来谈谈自己的经验感受,以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整机用一废旧电脑开关电源外壳改制而成,正好利用了手头的多余零件
电路应用了坛里的经典电路,不过我在实际制作中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A、改用桥式整流以获得更高电压。
B、电容器用了6个450伏1000微法电解并联。
C、使用了电流更大的300安单向可控硅作为开关元件,可以有效保证使用寿命。
D、将可控硅触发电路里的500K电阻增加到1M,以配合桥式整流后较高的电压(310-320V)并取得7-8伏的触发电压。
制作过程中发现了几点要素,对整机的效果起到关键影响,现整理如下:
A、各个电解电容之间的连接线要保证截面积足够,以避免放电时产生过大压降影响充磁电流,本机用了2mm漆包线做连接
B、放电回路的电缆也要保证截面积,本机用了1平方毫米多股软线
C、电解在上机前一定要做容量和损耗测试,以免安好后重复拆卸影响进度
D、充磁线圈上加的电压高、线圈匝数少,匝间、层间电压高,故线圈对铁芯以及线圈的匝间、层间绝缘要做好,以免发生击穿,降低效果
E、层间绝缘应当使用牛皮纸或铜版纸等较厚实的材料,以避免塌陷和击穿,本机制作过程中使用了牛皮纸
关于充磁头,这也是我多处询问的问题:本机应用了2.5(10)A单相电能表里电流线圈的铁心和骨架,两个骨架分别用1mm漆包线绕满,总共绕了110-120圈,互相串联,用右手定则判断电流、磁场方向并标明即可。
充磁机和表头磁铁的极性连接顺序为N-S-N-S,即充磁头的N、S极分别对准磁铁的S、N极,以形成同方向的闭合磁路,达到充磁目的
关于指南针的使用,我提一个小方法:
指南针指向北方的一头是其自身的N极,应与磁铁的S极吸引;指向南方的一头是其自身的S极,应与磁铁的N极吸引

关于使用效果:本机经过试验,已经将手头的MF10和U101充到超过规定数值,简单实用,解决了一项难题

网友A:
实践经验和大家分享,谢谢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说的是就是断电充磁也烧坏整流管,不是可控硅,原来我也用过 1N4001 桥式整流就烧坏过,应该是 ...

4001耐压50伏,会不会和这有关?
我用的4007耐压1000伏,实际已放电了三、四十次,尚未出现什么问题
半波输出0.45倍于交流有效值的直流,而桥式是0.9倍,不明白为啥电压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极前套一个短路圈有什么用?

不好意思,原贴没说清楚。
那个是防止充强力磁铁时线圈受电磁力乱跳而设置的挡环,没有短路作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路图就是我发布的,有个情况,如用桥式整流,线圈的震荡电流会烧坏整流管,一定要用大电流管子,最好就用半波整流,断电后充磁,震荡电流没有回路,不会烧管,电压不会低。

网友C:
磁极前套一个短路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路图就是我发布的,有个情况,如用桥式整流,线圈的震荡电流会烧坏整流管,一定要用大电流 ...

再次感谢坛友的电路
我在贴子开头已指明该图引自坛中,但忘了是你的
实际操作中也确实是先断开充电开关再放电的,没想这么多
震荡电流会被单向晶闸管阻断?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经验和大家分享,谢谢朋友了

相互探讨,共同进步

楼主:
本地新品,七块五一个

网友D:
充磁线圈应该反向并联一个高压大电流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路图就是我发布的,有个情况,如用桥式整流,线圈的震荡电流会烧坏整流管,一定要用大电流 ...

同意,桥式整流并不会提高充电电压,只是能提高电容充电速度(但相对于这个电容的容量,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坛友的电路
我在贴子开头已指明该图引自坛中,但忘了是你的
实际操作中也确实是 ...

    哦,我说的是就是断电充磁也烧坏整流管,不是可控硅,原来我也用过 1N4001 桥式整流就烧坏过,应该是可控硅关断前就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磁线圈应该反向并联一个高压大电流续流二极管。

这个是单向可控硅,应该不会产生振荡

网友:
半波或桥式整流,空载电容总是充到峰值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01耐压50伏,会不会和这有关?
我用的4007耐压1000伏,实际已放电了三、四十次,尚未出现什么问题
半 ...

死记公式的结果!(死记就很有可能乱用)
0.45和0.9分别是半波和全波整流后其电压平均值与整流前交流电压有效值的比值。
而半波和全波的峰值是一样的,都是整流前交流电压有效值的根号2倍。
电容充电时,最高的电压是峰值而不是平均值!
如果还不明白俺就无语了。

网友F:
在做个消磁器,可玩性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1耐压50伏,会不会和这有关?
我用的4007耐压1000伏,实际已放电了三、四十次,尚未出现什么问题
半 ...

      哦,打错了,是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记公式的结果!(死记就很有可能乱用)
0.45和0.9分别是半波和全波整流后其电压平均值与整流前交流 ...

这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做个消磁器,可玩性更高

也有,不过没试验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有,不过没试验过

通电时间稍长一点,就会严重发热,串个电容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电时间稍长一点,就会严重发热,串个电容会好很多,

个人觉得发热尚可接受
这个是从电磁式气泵里边拆出来的,这种气泵的结构就像早期振子变流器,一个杠杆上边粘一块磁铁,带动一对扣在一起的橡皮碗,磁铁在交流电磁铁的作用下来回震动,带动皮碗像风箱一样鼓风
可能描述的不很清楚,但若找见一只这样的气泵,拆开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感谢分享,学习动力又足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学习动力又足了些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死记公式的结果!(死记就很有可能乱用)
0.45和0.9分别是半波和全波整流后其电压平均值与整流前交流 ...

明白人。

网友H:
很专业的充磁机。
当年是在磁铁上绕多圈绝缘线,线头一端接到电容上,另一端固定到磁铁上,电容另一条线接到锤子头上,待电容充满电时轮锤砸到固定在磁铁的线头上,“啪”的一声就充磁完毕,但是有充反磁铁极性时候还得重来。

网友:
不错的,感觉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专业的充磁机。
当年是在磁铁上绕多圈绝缘线,线头一端接到电容上,另一端固定到磁铁上,电容另一条线接 ...

好像在哪见过这个方法

网友I:
可控硅不能直接用一个几十安大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控硅不能直接用一个几十安大开关吗?

也能用,但是声音像放炮,没事听个响也行,还要在放电电路里串个二极管防止震荡

网友I:
谢谢回复,好像有些电路有意要点震荡,产生一次小反充,稍微回点磁,这样磁铁稳定性好有些,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好像有些电路有意要点震荡,产生一次小反充,稍微回点磁,这样磁铁稳定性好有些,是不是?

磁铁稳定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先过充后退磁的方式解决
此处的震荡可能造成充磁效果下降,应当予以避免

网友:
做的不错,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J:
很好的作品,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关于半波整流滤波问题,当空载时电容充的电压都是交流的峰值。从这个电路来看,当正半周时电容充电,负半周时二极管截止,但这时电流的负半周与电容串联后作用于二极管上,也就是说这时二极管反向加的电压是2倍于电源的峰值。所以选择二极管耐压时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的作品,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关于半波整流滤波问题,当空载时电容充的电压都是交流的峰值。从这个电路来看 ...

感谢指导

网友K(2019-11-23):
引用 网友B:
哦,我说的是就是断电充磁也烧坏整流管,不是可控硅,原来我也用过 1N4001 桥式整流就烧坏过,应该是 ...

1N4001 反压才100V,用于220V是不行。应用1N4004以上的,最好是1N4007。

网友:
引用 网友K:
1N4001 反压才100V,用于220V是不行。应用1N4004以上的,最好是1N4007。

    哦,已经说过了,打错了,是4007.

网友:
这个必须要做个记号。

网友(2019-12-25):
您好,我想做一给表头充磁的充磁机,我自己不会,您能帮我做一个吗?我微信15552019168,看到信息麻烦回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