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9-07-28):
一台用昂达H110C主板的电脑,突然不开机,以为是电源有问题,换了一个也不能开机,于是逐个电源电源插头拨下试机,发现四线供电拨下后,CPU风扇转,显卡风扇也转,但无显示,求教专业人士。

补充内容 (2019-8-13 18:42):
(已解决)

网友:
四线供电拔下后风扇能转,一般都是12V有短路,查CPU附近的电容,场效应管或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四线供电附近的场效应管检查下,应该有短路了

网友:
这问题 你研究不了 还是拿到电脑维修店 去看看吧

网友:
四线插是给CPU供电的,该电路相关元件有短路或严重漏电,非专业人士处理不了,送修或换板。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基础建议不要乱搞。。。很容易扩大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电子爱好者收音,civic6666,rock087,才师傅,于海旺,leniter)指教,今天测12V对地短路,拨掉CPU,再测12V对地阻值有正向600欧,是不是就是CPU坏了?原机用赛扬3900,如果换CPU,换个什么型号的可以顺便升级一下?

网友A:
12v 对地短路不关 cpu 事哦,cpu 前面有供电模块的。可能是供电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对地短路不关 cpu 事哦,cpu 前面有供电模块的。可能是供电模块坏了。

如你所说,与CPU无关。今天在路检查了那六只电源管,发现其中一只三脚全通,用风枪折下后装回CPU,测12V对地已不再短路,应该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与CPU无关。今天在路检查了那六只电源管,发现其中一只三脚全通,用风枪折下后装回CPU,测12V ...

看起来不错,这么快找到问题。有条件可以换掉那只管子试试,试机可先不插 cpu 空板插风扇开机观察,免得电源故障殃及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这么快找到问题。有条件可以换掉那只管子试试,试机可先不插 cpu 空板插风扇开机观察,免得 ...

该管型号MDD1502,手上没有同型号的,查看其他废板子上也没有,可能要网购几个回来。

网友:
高手 开始换管子了

网友:
这么快就开始实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与CPU无关。今天在路检查了那六只电源管,发现其中一只三脚全通,用风枪折下后装回CPU,测12V ...

祝贺,这么快就找到了故障原因。

楼主:
云南六天游回来,MDD1502已到,今天换了这个管子,插回四线电源线,可以开机了,但无显示,键盘灯闪一下就无反应,对照百度用最小系统法,故障一样,这个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如果还是主板问题,那么就不是我能力范围,只有换一个了。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主板CPU上管和下管对地值,看上下管有无短路!

楼主:
今天试换了内存条不行,最后找一3930CPU换上后一切正常。
总结:该机有可能因为12V电源供电管短路而导致CPU损坏。
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