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后再修三洋M2511板砖!

楼主(2019-07-29):
84年的时候同学有个三洋M2511录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不一般的,像我这种根本不敢想,听说这个同学家里条件不错,这个录音机是托人从上海带回来的,跟宝贝似的一般关系不好的同学他都不让人家听,有一天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弄一下,录音机录音效果不太好,我试了一下就是录音躁音大,这种直流偏磁的录音机都这样,我说没问题,弄好以后听了几天就还他了!
前几天又淘了一个,皮带断了,拆开发现喇叭也是坏的,刚好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是从德生GR88那个手摇发电收音机里面拆的,完美代换,声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十年代家里有了。老爸单位买的。264元,送五盒磁带,一盒厚版交宜舞带。

这个录音机的生产日期是哪一年的,估计是79-80这两年的,进口到国内应该是81年,我知道这个录音机是82年,无线电杂志上看到的,82年这个录音机价格是220元,普通家庭还是有点难以承受!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和各位仁兄

有几个问题请教

三洋M2511板砖使用的主皮带1,5*115mm方皮带,付皮带1,5*100mm。采用非标3号尺寸的单声道高阻磁头。另外说明书明天有时间的话会拍照上传。机器年代太久了录放开关必须请洗。

网友(2019-08-22):
记得原装m2511随机有一盒试音音乐磁带,非常好听。

网友A:
七十年代家里有了。老爸单位买的。264元,送五盒磁带,一盒厚版交宜舞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录音机的生产日期是哪一年的,估计是79-80这两年的,进口到国内应该是81年,我知道这个录音机是82 ...

最早的一批,早于79年。记得老家当年盖房子时80以前,买录音机时还住在老房子时。

网友C:
喇叭3寸的?13年见过一台卖5元,喇叭坏没要。

网友:
大概81年买的124元人民币。磁头坏了,早就拆了扔了,只剩下线路板和变压器。

网友:
早期的产品,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功放块好像是LA4102

网友:
前两年我也搞了个这个板砖,偶尔拿出来听听,怀怀旧

网友:
有这录音机,特点是用5节电池7.5Ⅴ,快进键无自锁,快进时要手按着,原设计。

网友:
SANYO M2511 稳速板上的可调电阻为350欧,不大好买。

SANYO M2511稳速板

SANYO M2511稳速板

楼主:
LA4101集成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3寸的?13年见过一台卖5元,喇叭坏没要。

喇叭就是3吋的,1.2W8欧,喇叭边到边7.7cm!

楼主:
什么板砖,一下子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