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英创p100不知好坏也不会用

楼主(2019-07-29):
弄了个英创p100不知好坏也不会用,有的说需要幻象电源,也有不要。我打开看了下三线扦头没都用好象一线没,谁玩过这东西的,给讲一下

网友A:
,它需要33伏电压才能工作,使用调音台需要按下33输入伏幻象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需要33伏电压才能工作,使用调音台需要按下33输入伏幻象电源开关。

谢朋友指点,好像电容供电分12v,24v,48v不有没有5v,33v也好像见过,我用48v电动车充电改幻象电源不知能否?这样有那些不利?

楼主:
红线与黄线焊在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朋友指点,好像电容供电分12v,24v,48v不有没有5v,33v也好像见过,我用48v电动车充电改幻象电源不知能 ...

它需要不了多大电流要求不高,如果电动车充电器输出串联功率降压电阻后再并联33伏稳压管也能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需要不了多大电流要求不高,如果电动车充电器输出串联功率降压电阻后再并联33伏稳压管也能替代。

用48v不改电压不知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需要不了多大电流要求不高,如果电动车充电器输出串联功率降压电阻后再并联33伏稳压管也能替代。

刚又看了下那两只电解电容分别为50v.25v,看来用33v电较为安全。

楼主:
上午我将话筒扦在电脑孔上试了下,可以k歌但效果不是很好,可能软件没用好,上面设置没玩会有关,谁玩过?请讲一下。

楼主:
要是自己装一电源该怎么连线?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