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48V改60V一例

楼主(2019-07-29):
最近,刚换了一组60V12Ah电瓶,将换下来的电瓶做了一个测试,现在是热天电瓶的容量还有60-70%的样子,打算再组一组备用电瓶,骑车跑个远趟什么的正合适。
这样,一个60V充电器就不够用的,打算将手头闲置的48V充电器改造一下成为60V的充电器,两个充电器可同时为两组电瓶充电。
看资料60V充电器最高充电电压73.3—73.8V,浮充电压68.6—69V,电流1.8—2A。
原先的60V充电器做了一个测试记录:
充电器空载电压69.6V,接负载73.8V,充电电流1.82A,测试以DT—890F+数字表为准。
充电起始为电流1.82A电压71.3V,到电流变为0.8A时电压为73.6V,电流到0.48A时转灯电压73.6V然后到电流0.28A进入到浮充阶段,这时的电压69.1v。
有了上面的一组测试数据,接下来的就是测试一下48V充电器的数据。
充电器空载电压55.9V,充电电流1.74A充电电压为54.9V,这时充电电流基本不变,充电电压逐渐上升到58.2V,然后电流开始下降电流减小到1.24A时电压又开始上升到58.4V这时随着充电电流的下降,充电电压继续上升直到电流为0.46A电压为59.2V时出现转灯。这时电流降为0.24,电压降为55.2V进入浮充阶段。
有了上面的两组简单测试数据,下一步改起来就做到心中有数了。
其实,改起来还比较简单,就是找到电路板上的TL431,在其控制端微调分压电阻就可以,这个充电器的IC是3842+lm324版本的。还有不要忘了将充电器的输出电容改换成100V耐压的。
改造时用电瓶做负载测试电流与电压,比较直观,比起用电子假负载或者电阻丝之类的负载来说,调整接近于实际应用。
调整时尽量让调整数据接近于60V的原装充电器为佳,这样用起来比较放心。
这次改造基本没有调试转灯电流及浮充电流,接近于原测试数据。只是所换的电解电容找不到100V470uf的小体积电容,就用了耐压250V150uf开关电源上的电解电容,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直流输出波纹电压,基本在0.5V的波动差之内,问题不大。

网友:
很实用!有技术就是方便

网友:
还应该将324和3842的供电电阻加大一点,确保安全。

网友:
改的不错,支持折腾!

网友A:
为什么我的60V充电器最高到80V?

楼主:
在调试充电器时,发现一些价格较低的数字万用表测试的电压值读数不稳,显示值有数字跳跃现象。
所以说是要检测一些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必须用稳定性好的一些数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调试充电器时,发现一些价格较低的数字万用表测试的电压值读数不稳,显示值有数字跳跃现象。
所以说是要 ...

是的,一般三位半表的精度都不适合调充电器,起码要四位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调试充电器时,发现一些价格较低的数字万用表测试的电压值读数不稳,显示值有数字跳跃现象。
所以说是要 ...

参照示波器测开关电源波纹的办法,在万用变两个插孔间并联10UF、0.1UF电容各一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示波器测开关电源波纹的办法,在万用变两个插孔间并联10UF、0.1UF电容各一只,试试。

好的,把低档表,再接个电容试试。DT-890F+这表还是不错的,老表带有测频率功能,现在带有测频率功能的表很多啦。

网友C:
有技术就是好,山鸡都可以变成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技术就是好,山鸡都可以变成凤凰

业余耍,就是边学边干,要勤实践

网友:
变压器应该不支持吧,输出电压可能可以改,但电流就跟不上了吧!

楼主:
实际使用充电电流不到2A,这个充电器的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用料还算可以,整体发热不大,充电效果不亚于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D:
低压的电动车能改成高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的电动车能改成高压的么??

你问的是什么?是电机工作电压还是充电器改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问的是什么?是电机工作电压还是充电器改电压?

是的  是想问电机的电压  我的小电驴电压太低   感觉力气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是想问电机的电压  我的小电驴电压太低   感觉力气不大

这个应该是换功率大一级的电机以及更换控制器吧!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60V充电器最高到80V?

应该是充电器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这种充电器改可调电源还有心情搞一下。改电压就得不偿失了。电瓶车店里,换下来的各种电压充电器才1元一个,修一下,比改的稳定。而且改了之后,各反馈电压都不一样了,很容易炸

网友:
不建议这样改,有安全隐患,因为原边功率管的工作电压
也同时提高了。当电网的电压超过240V时,原边功率管就
可能超过安全电压而炸管。
如果只是炸管还是小事,比如在夏天引起了火灾就事儿大了啊!

最好还要改变压器的匝比才能保证原边功率管工作在安全
范围。

网友(2023-05-21):
锂电池的可以改不改啊

网友:
可以改,有相关改装的帖子,可以网上搜索改装案例。

网友:
电源技术板块发帖子经常出现这样,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