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P3P两个栅极应该怎么区分?

楼主(2019-07-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点灯丝。灯丝充分烧热以后。用万用表量一下俩问号对阴极的电阻。量得出来像二极管那样正反向电阻不同的,是g1,信号栅。剩下的就是g2,帘栅。

网友:
      你图中左边打空的就是1栅极,左边问号是2栅极。从管脚上判断1栅如楼上所述。补充,据我看,你图中所标屏极应该是束射屏,和阴极相连,靠外的柱子才是阳极。

网友:
离阴极最近的是栅极,远的是帘栅极。

网友:
    正确的是这样,阴极在内部和束射极连接,引出脚就是束射极。

网友:
玻壳与管座之间应该有耐高温的胶粘接。

网友:
管腰不必要粘。记住捏着管腰插拔电子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