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喇叭选用

楼主(2019-07-30):
请教,diy一台既好用,又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两灯机,在喇叭的选用上,到底是选用舌簧喇叭呢,还是选用输出变压器+电动扬声器呢?好的舌簧喇叭满足情怀需求,听音需求一般,价格百元;输出牛+电动扬声器声音效果很好,但是一只上乘变压器+电动扬声器组合也近乎百元;
问题来了:一台只是用于听新闻的两灯机,到底是选用舌簧喇叭呢,还是选用输出牛+电动扬声器?舌簧喇叭听感到底差到什么地步?没用过舌簧喇叭,看到有其他人的帖子,舌簧喇叭年久失效,总是有大大小小的毛病,并且听感也很差。用一只输出牛占地方,而且还重。哎。。。

网友:
楼主完全不靠边的价格对比,舌簧喇叭怎么跟一只上乘变压器+电动扬声器组合也近乎百元相比?这就象拿一两夏利车去跟奔驰车对比。实际上,一个普通6P1输出牛+一个6吋半纸盆喇叭,价格也就在50元左右。

网友:
舌喇叭没与现在喇叭比过,反正舌簧喇叭声音很不好听--只能说它会响而已。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听个响,弄个普通的小电源变压器加个普通的电动式扬声器机壳,自己DIY一下(变压器不能直接用)。
如果对音质有严格要求,那就直接买成品套件,业余条件下绕制的变压器未必有厂家生产的指标好。

网友:
中波本身的音频响应范围并不高,大概在250赫~6.3千赫以内,如果不想用变压器,看看是否能用前胆后石的办法。语言类节目的保真度要求不高,频率响应在300~3000赫即可。

网友:
舌簧喇叭尺寸较大,一般是8寸的,为半导体收音机生产的65mm喇叭那声音没法听,个人认为二、三灯袖珍收音机最好的喇叭是0.5VA,4寸电动的,体积不大,声音也可以。

网友:
两灯机本身增益就较低,这样喇叭就要求灵敏度要高,舌簧喇叭灵敏度较高,转换效率也高。对于简单收音机音质不高,舌簧喇叭足可以满足要求 ,老日本的收音机大多都是用舌簧喇叭。这里对两灯机倾向用舌簧喇叭。

网友:
绝对不要使用舌簧喇叭。功率小不说,基本就是只能听响。而且今后就是垃圾。
随着稀土永磁材料,纸盆新材料广泛使用,动圈喇叭性能大为提高。现在品种多多,价格也不贵。那怕是4吋喇叭,橡皮边,低音也是相当好,灵敏度也不错,功率标注在20VA...可能有些夸大。
再说做两灯机,没那么高的指标。楼主只要不是金耳朵,末级功放管那怕使用6N1,配合好输出,声音也可以满意。

网友:
要声音好,就上电动喇叭,如果是怀旧,重现当年听有线广播的味道,那就上舌簧喇叭吧,不过从楼主的帖子来看,是没听过舌簧喇叭的,那就无所谓怀旧了,上电动喇叭吧。

网友:
舌簧喇叭适合怀旧,音质稍差。
喜欢看外观怀旧的用舌簧喇叭,想听声音柔和一点就用动圈喇叭。对收音机的带宽来说,音频频率在5千赫以下,也听不出多好的音质。

网友:
楼主哪里弄来个舌簧喇叭?舌簧喇叭现在是古董或者怀旧产物了.比电动喇叭贵多了.音质也硬.不如把舌簧喇叭卖给收藏和怀旧的人.淘个电磁喇叭划算多了

网友:
首先,您做电子管收音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听广播还是怀旧?如果听广播要求音质,商店几十元的半导体收音机绝对方便实用。如果怀旧DIY,一定要尽量用老元件,这样才有韵味。如果两者都需要兼顾,我觉得动圈喇叭和输出变可以考虑,但尽量也选老物件,视听感受都很好,其实现在网上买元件也不贵。我做了几部再生机器(1-4灯都做了)老元件新元件都用过,感受不同

网友:
两种都各做一个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