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洗衣机

楼主(2019-07-30):
各位老师早上好,我有个格兰仕洗衣机在搬运过程中摔了一下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后几分钟就报警了,已经更换了电脑板还是不行,这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有报警还得深入看下是什么报警,有什么异常的声音等,从楼主摔的动作,最可能的是里面的减震组件摔坏导致震动过大报警。

网友B:
滚筒式洗衣机CPU启动时检测项目较多,你检查的重点首先是电动门开关、水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进水排水阀,然后如果检测到电机异常也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报警还得深入看下是什么报警,有什么异常的声音等,从楼主摔的动作,最可能的是里面的减震组件摔坏导致震 ...

谢谢老师,我要全部拆开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式洗衣机CPU启动时检测项目较多,你检查的重点首先是电动门开关、水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进水排水阀 ...

谢谢老师。。。。。。。我在慢慢查

楼主:
已经处理好了进水电磁阀坏了,已经更换,谢谢老师

网友:
格兰仕洗衣机是哪家厂代工的?

网友:
电脑板坏的可能性不大,摔了一下很有可能是某个机械零件故障

楼主(2019-09-10):
电脑板没有坏

网友:
我有一台差不多的,开机过一会儿报警是没进水,因为我住的地方供水不稳。再按一下开始还会接着洗,要是还没水就会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