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 德生 Q3广播录音机/数码播放器 的后盖?

楼主(2019-07-30):
使用多年的Q3广播录音机/数码播放器,因电池触点坏。想自己打开修理,请教如何打开德生 Q3广播录音机/数码播放器的后盖?

网友:
德生的收音机,绝大多数机壳一般都会有卡扣,不好拆卸,弄不好卡扣断,得不偿失。

网友:
直接返厂维修方便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开盖如果没有工具会很吃力的,还容易把卡扣弄断,用硬点的塑料片做几个小工具就很容易开盖了。我是用1MM后的装坚果的壳子用剪刀剪了几个开壳的工具片,在论坛里买的百十台收音机都是用这工具开的很好用,在电池仓的部位压开缝隙插入自制的小工具片,顺着缝隙慢慢推就能顺利的开壳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与经验。
后来,还是问了候传,只要先把喇叭网罩打开,螺丝一目了然,小心旋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与经验。
后来,还是问了候传,只要先把喇叭网罩打开,螺丝一目了然,小心旋下即可。

现在有很多小播放器,音箱都是这种结构.不拆下网罩连后盖锣丝都找不到,拆下网罩才看见锣丝.就是把后盖缝隙撬烂了也打不开.我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也是费了一番脑筋.一位朋有拿来播放器要我修,我一看,后盖四周的缝隙有撬过的痕迹,显然是别人修过的没修好.但是这位朋友没有说.大概心里想看看我的手艺.我考虑整个机壳外没有一个锣丝,那就可能是有卡扣,但是用力按机壳四周不能打开卡扣.那么一定是另有"机关",不能走别人撬的路子.仔细捉摸,想像生产这机的时候可能会是怎样的流程,假如厂家在三包期内要包修,会不会用撬的方法打开机壳呢?肯定不是撬,那会留下撬痕.想来想去,只有网罩下可能有"机关".于是拆下网罩,果然看见四颗锣丝,卸下锣丝,后盖就轻松打开了.朋友来拿机器,翻来复去看,我猜他是在找有没有新的撬痕吧,估计他没看出门道,又不好意思问我,我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