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简易四频点Q值测试器

楼主(2019-07-30):
  一直对Q值测试没什么热情,觉得只要能够大致估算出来也就够了。在购置了VC4080之后的测试过程中,测试频率对应的品质因素并不简单呈线性上升,这种结果让人产生了一种失明的感觉,于是产生了做一个更高频率测试器的念头。正在此时看到了坛友aaa555000的帖子:《最简单的中周Q值对比测试电路》,于是按其中的电路结构扩建了一个四频点的测试电路。

  电原理图:

  主板:

  电路中建立四个固定频率点的本地振荡器,分别为465KHz、795KHz、1.44MHz、7.95MHz,分别对应中频、中波天线、中波本振、短波天线的测试。本地振荡器的选择通过杜邦接插件切换选通。振荡器的电感采用的是新的TTF-1中周套件。

  本振采用电容三点式结构,有源元件为3DJ6和3DJ7,分别担任三个低频率本振和一个高频率本振。本振谐振电容器C2与C1之比,低频率的是10,高频率的是4。这种电路非常容易起振,工作电流一般都要控制到1mA以内,否则振荡电压会过高。振荡管的源极电阻先用一个3296代替,调整到指定的电压时再焊下测出阻值,换成阻值接近的E24系列电阻。

  振荡器在经过最初的一个小时上电老化之后,四个振荡器的频率漂移率均可降到5E-6/分钟内。只要环境保持没有变化(例如温度、走动、哈气等等),连续六个小时的通电老化期后,频率稳定度可保持在2E-6/分钟内,这对于LC振荡器来说极为难得。

  担任本振的管子源极上产生大约(0.2~0.4)Vp-p的信号,通过一个RC低通滤波器,将基波峰值与谐波峰值拉开2dB~5dB,然后由2N3904进一步放大到2Vp-p,其发射极所接的阻容支路用于调节增益。

  输出采用了自举的共集电极输出级。开始的时候用的8050和8550,但在7.95MHz波形严重失真且幅度跌落严重,换成了2N3904和2N3906后,情况立即改观,输出电压轻松达到2Vp-p。可见8050和8550虽然号称有100MHz以上的截止频率,但在这种场合还是勉为其难的。

  D506的两个二极管分别采用与一侧相同的晶体管,基-集短接为二极管组态,这样便可利用电流镜像原理,使得BG501中的静态电流与D506中通过的电流相当而无须单独考虑。

  输出级的负载是50Ω,由一个49.95Ω的电阻器R504和两个并联的0.1Ω电阻器R505串联而成,因而实际的信号源输出电阻是0.05Ω。当输出级上的信号电压是2Vp-p时,这个电阻上的信号幅度是0.002Vp-p,或2mVp-p。输出晶体管的峰值电流是40mA,有效值为28mA,两个半周期平分,则输出级的工作电流为14mA。

  输出侧的R505还并联有一个两芯的杜邦插座CK503,可作为信号发生器输出2mVp-p的中、高频信号用。

  中周电感的测试部分通过圆孔的杜邦脚接入。由于谐振用的可变电容器在不同容量下的Q值不一致,而且需要制作固定支架,故参与谐振的电容器不使用可变,而采用二进制序列的电容器,通过跳线来组合。电容器共有12个,接入端子是13组,留空的一组可用于接已知电感时的未知电容测试。同样,电感器的测试除了用圆孔杜邦脚接入外,还有一个端子可用于外接不同于中周形式的其它类型电感器的测试。

  组装完成的测试器:

  谐振电压的检测,采用了峰值检波的形式。由于检波二极管的非线性,需要将管子偏置为正向,故通过约3μA的电流以越过非线性最严重的底部。因PN结是对温度敏感的,所以又用另一个同类型二极管来抵消温度的漂移。然而作为输出的运放需要一个适当的偏压来获得零点,所以温度补偿的二极管通过电流会大于检波二极管大约十倍,这使电压-温度系数仍然还有大约198μV/°C。

  峰值检波用的耦合电容器,根据不同的频率使用了不同的容量,也通过跳线选择。电路图中的容量值是实验的结果,标准为数字表头显示为1V时的值。注意耦合电容的跳线,要与频率选择时的本振电源跳线同步选择。

  检波输出信号通过运放平滑后,在一个(0~10)V的数字表头上显示出来。轨到轨运放LTC1050的电源电压是8V,扣除产生负压的0.7V,全部动态就只有7V,因而Q值的最大测试范围是0~7000。这对应谐振电压峰-峰值最高可达14Vp-p,故检波管选用了1N277锗金键管,反压达110V,结电容仅为0.8pF。

  调试的时候发现,Q值的显示值与示波器测得的大小并不一致。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线性峰值检波所需要的偏置电流远远大于现在的设定值,检波信号只有在大于至少300mV以后才有比较勉强的线性。这意味着Q值低于250时都需要使用示波器,因而现在的数字显示就是个摆设。当然这是将来版本考虑的问题了。

(待续)

楼主:
  调试:

  Rn01先用一个5KΩ的3296可调电阻代替,连接示波器监视波形,调节之使BG501-BG502的输出端(TP501)对地直流电压在(4.1~4.8)V之内。

然后用合适的相近阻值电阻换上。

  示波器按交流输入方式接Align Term和地,调节Pn01,使峰-峰值为2Vp-p。

  拿掉检波输入的跳线,调节P502,使数字表头显示为0V(TP503->TP502=0V)。

  短接Align Term和检波输出端,检查数字表头的显示是否在0.455V±0.05V内。通常这个值误差大一点没有什么关系。

  465KHz校准:

27_465KHz源校准

27_465KHz源校准

28_465KHz源校准

28_465KHz源校准

  795KHz校准:

29_795KHz源校准

29_795KHz源校准

30_795KHz源校准

30_795KHz源校准

  1440KHz校准:

31_1.44MHz源校准

31_1.44MHz源校准

32_1.44MHz源校准

32_1.44MHz源校准

  7.95MHz校准:

33_7.95MHz源校准

33_7.95MHz源校准

34_7.95MHz源校准

34_7.95MHz源校准

  对各类中周和电感的测试,将另文介绍。

  本版的检波输出调理部分是有缺陷的,未来可能会作升级改进,请勿直接套用。

(结束)

网友A:
若能结合单片机,那么其非线性问题就很容易处理了——只要在调试时将这个非线性进行“学习”,在单片机内部建立映射表并保存。使用时根据测量获得的数据查映射表并进行插值运算,就可获得正确的读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能结合单片机,那么其非线性问题就很容易处理了——只要在调试时将这个非线性进行“学习”,在单片机内部 ...

这是可以用模拟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用单片机多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可以用模拟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用单片机多余。

老师探讨下,
检波部分,用2sk241放大隔离一下,用AD8361进行检波行不?我考虑应该差不多,可以检测1mV--1V的信号。
我现在只用2sk241,漏极100欧姆ID=10MA的做了个隔离探头,用于50欧姆的扫频仪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探讨下,
检波部分,用2sk241放大隔离一下,用AD8361进行检波行不?我考虑应该差不多,可以检测1mV- ...

应该可以,我就是忽略了这一点。用阻抗转换隔离一下情况会好很多,遗憾!

网友:
这个太高级了,不懂啊。。

网友:
这种结果更让人产生了一种更失明的感觉!

网友C:
老师,这里介绍过一种自制Q表检波部分用到一种反向二极管。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里介绍过一种自制Q表检波部分用到一种反向二极管。希望对您有帮助。

谢谢您的介绍!

所介绍的方法与我解决的方法采用的是不同的机制,这种方法已经比较老了,现在只需简单地提高偏置电流到特定的程度便可进入线性范围。但还是要谢谢您!

网友D(2019-10-15):
L大:我消化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里介绍过一种自制Q表检波部分用到一种反向二极管。希望对您有帮助。

我有这本书,那个2BF1上哪找去啊?

楼主(2020-05-01):
引用 网友D:
L大:我消化不了啊

宝上去淘一点食母生。

网友E:
楼主对8050和8550特征频率理解错误,这两个管子是在大电流下才能正常发挥特征频率的,小电流高频特性不如3906和39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8050和8550特征频率理解错误,这两个管子是在大电流下才能正常发挥特征频率的,小电流高频特性不如39 ...

谢谢指正。我仍然坚持以我实测所获数据为唯一判断观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我仍然坚持以我实测所获数据为唯一判断观点。

你应该看一看C8050  PDF参数表中FT特征频率测试条件这一项,测试静态电流比2N3904大多了。所有晶体管特征频率都有测试标准的,大电流管就必须大电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看一看C8050  PDF参数表中FT特征频率测试条件这一项,测试静态电流比2N3904大多了。所有晶体管特 ...

您应该看看具体的工作环境,应该如何定义特定晶体管的适用性。

任何器件,在它被使用的时候都有其适应的性能范围,并非datasheet上所标示的参数就是您“应该”认为的范围。

不要机械地套用datasheet,它仅仅是一个有用的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应该看看具体的工作环境,应该如何定义特定晶体管的适用性。

任何器件,在它被使用的时候都有其适应 ...

俺一直觉得8550和8050是低频小功率管,L大敢用在射频驱动上?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一直觉得8550和8050是低频小功率管,L大敢用在射频驱动上?猛!

这有什么不敢的?以测试结果为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不敢的?以测试结果为准!

在电脑小音箱做OTL多见它俩的身影~

所以一直以为是小功放管~

原来是高频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电脑小音箱做OTL多见它俩的身影~

所以一直以为是小功放管~

它的截止频率还算高,但只能用在较低频率段。作为小功率音频功放管,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它的截止频率还算高,但只能用在较低频率段。作为小功率音频功放管,效果还是不错的。

3904做高频还是不错的~

俺的小Q表就用的3904~

波形幅度都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904做高频还是不错的~

俺的小Q表就用的3904~

温馨提示,性能不要超过Q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馨提示,性能不要超过Q大的啊!

嘿嘿~

俺做的都是破烂不会超过任何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温馨提示,性能不要超过Q大的啊!

超过好啊,我的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宝上去淘一点食母生。

您这药方子也太晚了
现在还有食母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应该看看具体的工作环境,应该如何定义特定晶体管的适用性。

任何器件,在它被使用的时候都有其适应 ...

人家既然是测试特征频率参数当然就是对电流有一定标准的,不然,测试都是千差万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904做高频还是不错的~

俺的小Q表就用的3904~

以前我用S8050做过90MHZ无线话筒发射器,发射距离比9018发射的远,也是大电流工作的,只是比较有点热,所以看一个高频管高频特性好不好,偏置电流影响很大,所以要根据此高频管的测试参数才能达到高频特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既然是测试特征频率参数当然就是对电流有一定标准的,不然,测试都是千差万别了。

强求应用环境与datasheet的测试环境一致,这是一件非常liumang的事,请原谅我这么说。用句上海土话来说,这叫“硬装榫头”,不顾客观环境乱套参数,是会碰到很多问题的。

还请记住一点,所述型号的一类晶体管都是通用管,在各种偏置条件下使用都应当修正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强求应用环境与datasheet的测试环境一致,这是一件非常liumang的事,请原谅我这么说。用句上海土话来说, ...

那PDF资料里,为什么要标测试条件参数?有些中功率管在高频特性上表现的不尽人意,有必要要考虑测试条件参数的,说是通用管视乎说的范围又太大了,什么是通用环境?能用3904就能用8050吗?每个晶体管都有不同的耗散功率和Ic电流,这些参数就不用考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PDF资料里,为什么要标测试条件参数?有些中功率管在高频特性上表现的不尽人意,有必要要考虑测试条件参 ...

看来您真是书呆子,针对现实来修正数据难道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您真是书呆子,针对现实来修正数据难道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吗?

我不是书呆子,我是根据实验得来的依据,还有双栅场效应管在本论坛里,有很多坛友运用双栅场效应管增益达不到,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按照PDF里测试参数来设置静态工作点的,所以增益不高,灵敏不高可想而知的,人家资料上测试数据都是根据实验得来的数据,你是第一个对PDF资料测试数据不信任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书呆子,我是根据实验得来的依据,还有双栅场效应管在本论坛里,有很多坛友运用双栅场效应管增益达 ...

datasheet只是厂方对所生产器件的一个指导性参考,您却拿来作为金科玉律供奉,是不是非常地死板?datasheet明明是有一个应用范围可供选择的,您非要认定器件必须工作在测试条件下才行.........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D:
您这药方子也太晚了
现在还有食母生??

60年代的食母生我都是给鸡鸭吃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人家既然是测试特征频率参数当然就是对电流有一定标准的,不然,测试都是千差万别了。

L大可能买到假的80508550

楼主:
引用 网友H:
L大可能买到假的80508550

其实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datasheet所列参数只是一个参照,在不同于其条件不同的应用环境下进行修正是必要且充分的,但那位朋友一定要我在datasheet所列条件下进行使用,这岂不强人所难,匪异所思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书呆子,我是根据实验得来的依据,还有双栅场效应管在本论坛里,有很多坛友运用双栅场效应管增益达 ...

不要一味相信器件PDF文件,元器件有分等级的,经验多了你就会相信L大说的事实为依据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一味相信器件PDF文件,元器件有分等级的,经验多了你就会相信L大说的事实为依据的道理。

我用8050做100MHZ推动输出20mw

网友:
8050/8550  在楼主的电路中效果可以肯定效果不如3904/3906, 我做过类似电路,后来问我师傅,据讲这管的结电容较大,适合用在较低频率的电路,3904、3906属于高频小信号开关管,速度快。我又问为什么电子报上做调频末级发射可以,师傅又讲,这个状态处于功率放大状态。属于超发挥,理论上讲管子发热,频飘,业余用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