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灵敏度与天线等效高度

楼主(2019-07-30):
最近在死磕AKC的DSP收音机,具体是AKC6955,这边有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牛:

(1)很多朋友说这个芯片的中波很糟糕,查了下datasheet,中波灵敏度82dBuv;大多数收音机中波灵敏度标注的是场强,比如1mV/m,为便于横向比较,82dBuV如何换算到场强?

(2)我理解的是场强×天线等效高度=电压值,不知道对不对?比如:82dBuV换算到电压是12.59mV,对应场强灵敏度=12.59÷天线等效高度。

(3)磁棒天线等效高度如何计算?或者普通磁棒等效高度是什么数量级?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明确答案,有一个公式,如图1,没有标注单位,全部按国标单位计算出来10mm直径,80匝线圈,400相对导磁率磁棒,等效高度2500米(这个数据完全可以忽略,瞎蒙瞎算)。。。感觉很不靠谱。

图1

图1

AKC6955官方灵敏度

AKC6955官方灵敏度

网友:
上个月我恰巧测了一下几个本地强台在磁棒天线初级的谐振电压,峰峰值在十几mv到几十mv。用一个JFET作跟随器测得

网友A:
问题是你的2500米是怎么算出来的?似乎差得太远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的2500米是怎么算出来的?似乎差得太远太远!

是啊,我也很懵逼。。。。磁棒天线等效高度计算的时候,还有两个系数我是按1估算,关键公式没有给单位,也没说导磁率是相对还是绝对,所以数值完全不靠谱。
这边主要是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经验,常规磁棒的等效高度是什么数量级?若干米,还是十几米,还是几十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很懵逼。。。。磁棒天线等效高度计算的时候,还有两个系数我是按1估算,关键公式没有给单位 ...

因为公式中用了频率,所以你就蒙圈了。如果把频率转换成波长你就可以理解了吧。面积除以长度还是长度,你就应该导出单位了。剩下的导磁率就应该是无量刚的相对导磁率了。

网友A:
比如按中波的中心频率 1MHz算,对应的波长就是300m,直径10mm的面积大约是0.0000785平方米,乘以80圈则大约是0.00628平方米,乘以导磁率400后是2.51平方米,除以300米后是0.0084米。
在1mV/mi的场强下,感应出的电压是0.0084mV,通过谐振提升(假定谐振回路的Q值是100)则达到了0.84mV,其磁棒线圈的次级线圈(假定次级线圈是10圈)获得的电压大约是0.1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公式中用了频率,所以你就蒙圈了。如果把频率转换成波长你就可以理解了吧。面积除以长度还是长度,你 ...

系数        K        ——        1
频率        f        kHz        1000
光速        a        m/s        300000000
直径        D        mm        10
截面积        S        m2        7.8540E-05
匝数        N        ——        80
导磁率        μ        ——        400
等效高度        he        m        0.00837758

大哥,感觉还是不对啊。。。。等效高度8毫米?

网友A:
咋不对,你还想要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按中波的中心频率 1MHz算,对应的波长就是300m,直径10mm的面积大约是0.0000785平方米,乘以80圈则大约 ...

这下是醍醐灌顶了,我之前一直忽视了一个因素,就是线圈的谐振放大。衷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不对,你还想要有多高?

我想着怎么地得有个几米吧,毕竟300米波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着怎么地得有个几米吧,毕竟300米波长呢。。。。

天线高度是个相对与波长的量,通俗的说是归一化到对于1米波长时天线的高度。并不是指具体的高度。
比如说你竖一根300米高的偶极子天线,对于波长300m的信号来说他的天线高度是1m,而不是3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不对,你还想要有多高?

大牛,给讲讲82dBuV这个灵敏度嘛,照刚才的算法,82dBuV的灵敏度,是12.59mV;
按刚才的计算,没用次级线圈,1mV/m场强下电压0.84mV;折合下来灵敏度得有15mV/m了。

实际我测试的时候,用的长200mm,直径10mm磁棒,75匝0.07×21利兹线; 市中心,晚上12点收到了30几个台(约2/3噪音较大);感觉实际灵敏度又没有那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高度是个相对与波长的量,通俗的说是归一化到对于1米波长时天线的高度。并不是指具体的高度。
比如 ...

学习了,还是模电基础太差啊。。。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找1950年代,60年代的老书,通俗著作,或者老版讲天线与电波传播的书。那时讲中短波的内容多。《无线电》杂志里可能也有。那时教别人架中波天线的内容比较多。书名忘了

网友:
灵敏度是要在特定信噪比下的,估计他的灵敏度指标是在比较高的信噪比下测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还是模电基础太差啊。。。

下面是 GBT 2846-2011 中的附录A 中的摘选,可能对你有指导作用。

网友:
找到一个公式

楼主:
谢谢哦,笔记很工整,我照着再计算下。
再追问一下,μr就是μ,相对导磁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 GBT 2846-2011 中的附录A 中的摘选,可能对你有指导作用。

还是坛友们的力量大,我昨天在网上找了一天也没有筛选出有用的信息。感谢!

楼主:
小结今天的收获:
(1)根据jawf提供的公式计算,一般磁棒等效高度约0.05m;
(2)AKC6955中波灵敏度82dBuV折合12.59mV,按磁棒天线250 的Q值估算,对应的不调谐天线感应电压50uV;
(3)等效高度约0.05m的磁棒天线,产生50uV电压所需电场强度恰好是1mV/m,因而AKC6955的中波灵敏度与大多中高端收音机基本一致,既1mV/m;与本人实际测试情况基本相符“昆明市内晚上12点可以收到30多个中波电台”的情况基本吻合。
(4)查到了,AKC6959(这个芯片时PVC调谐,不是数字调谐)的DATASHEET,中波灵敏度明确标注"空间灵敏度 56dBuV/m”,换算为0.63mV/m;可以参考。
(5)AKC6955的中波接收能力中庸,不像之前帖子描述的中波差的一塌糊涂;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该芯片时,磁棒务必远离数字信息号线和MCU;中波对电磁干扰特别敏感,比如本人测试时,在书桌上测试基本无法接受信号(书中上有开关电源、笔记本电脑、N个充电头和路由器),换到客厅时接受情况大大改善。
感谢各位坛友热心帮助、答疑解惑!
以上。

补证一下吧:调整导磁率到200,Q值200,则结果为2.5mV/m
再次补证:经yngz勘误,导磁率什么的还得降低,Q值也得降低,数量级?5mV/m吧。。。。

网友C:
我按上面的公式计算下来,超外差收音机常用的磁棒天线有效高度在1米左右,也就是相当于1米左右的直立导线的接收能力。
假定频率1MHz,对应的波长约300米,线圈圈数N=70,磁棒直径1厘米(5e-3米),磁棒的相对磁导率假定为100,线圈LC回路谐振时的Q值是100。
h = 2*PI*70*(PI*pow(5e-3,2))/300 * 100 * 100 = 1.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按上面的公式计算下来,超外差收音机常用的磁棒天线有效高度在1米左右,也就是相当于1米左右的直立导线的 ...

一致的,导磁率我取的400,不计算Q值0.05m

另外磁导率和Q值感觉你这边取得保守了些,而我乐观了一些,Q值参考这个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highlight=Q%D6%B5
我使用的线和磁棒与里面的十分相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致的,导磁率我取的400,不计算Q值0.05m

磁棒的导磁率与磁性材料本身的导磁率是不同的。

对于MX400的磁棒,相对磁导率400是在磁路闭合的磁环中测出的,如果是开路的磁棒,有效磁导率就要小得多了。
磁棒的长度和直径对实际的磁导率有很大影响,甚至线圈的消磁作用对实际的导磁率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笔记很工整,我照着再计算下。
再追问一下,μr就是μ,相对导磁率吧?

是的,抄的时候下标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的导磁率与磁性材料本身的导磁率是不同的。

对于MX400的磁棒,相对磁导率400是在磁路闭合的磁环 ...

我实际用的这个磁棒,情况变得好复杂。。。。。好在现在数量级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公式假定穿过线圈的磁场是均匀的,没有考虑磁棒的长度,磁棒很长,线圈放在磁棒中间,大概和模型比较接近。也就算个数量级

网友:
至于中波磁棒天线线圈的谐振Q值,按照网友的实验,把所有的改善方案都用尽,200几乎已经到头了。
这时因为天线有辐射效应,谐振Q值越高,辐射电阻也越大。
如果是闭合的磁环,使用低损耗磁芯,线圈的谐振Q值则可以做到1000以上。

网友C:
磁棒的相对导磁率可以这样测:用数字电桥测出磁棒线圈的电感量,然后抽去磁棒,测出空心线圈的电感量,两个值相除就是磁棒的相对磁导率。这样测可能不准,但能说明问题,磁棒有效磁导率远远小于磁芯材料本身的磁导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的相对导磁率可以这样测:用数字电桥测出磁棒线圈的电感量,然后抽去磁棒,测出空心线圈的电感量,两个 ...

您这么一说我可以确定导磁率了,之前试验的时候,测过电感值,384uh;空心线圈的电感值回去再测,估算约8uH;那么。。。。导磁率不足50;我感觉买到了一根假磁棒。。。。天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么一说我可以确定导磁率了,之前试验的时候,测过电感值,384uh;空心线圈的电感值回去再测,估算约8 ...

磁棒并不假,符合磁棒的有效磁导率远远小于磁芯本身磁导率的判断。
DSP收音机用的磁棒天线可能是不调谐的,这就需要增大圈数来提高有效高度。
最好是把磁棒完全绕满,让线圈完全覆盖磁棒,这样有效高度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并不假,符合磁棒的有效磁导率远远小于磁芯本身磁导率的判断。
DSP收音机用的磁棒天线可能是不调谐 ...

今晚尝试一下,你看下我之前发的DATASHEET的截图,标注了磁棒电感350~450uH,不知道超出这个范围芯片是否能正常工作。

之前还测试过用15米单股漆包线做框形天线,电感300uh,芯片可以工作,但效果不如磁棒。

网友:
28楼你把线圈移到磁棒中央测,这样电感量会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晚尝试一下,你看下我之前发的DATASHEET的截图,标注了磁棒电感350~450uH,不知道超出这个范围芯片是 ...

建议试一下,如果效果变得很差,说明芯片内部有天线调谐机制。
空心环天线,要用很粗的线绕才行。环的面积要尽可能大,如果是多匝的,还要包围尽可能大的体积。
也就说,一定长度的线,绕成包围体积最大的线圈接收效果最好。

补充内容 (2019-7-31 09:32):
可以保持线圈的标准电感量不变,通过增大匝间距,让线圈覆盖整个磁棒,包围尽可能大的体积,应该比密绕的短线圈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试一下,如果效果变得很差,说明芯片内部有天线调谐机制。
空心环天线,要用很粗的线绕才行。环的 ...

今晚测试了,210匝线圈,1875uH,收音机能够正常工作,搜到的台有所增加,但新增台可听性不强,选择性和信噪比没有明显改变。回头另起一帖详细说明。

网友:
你换到原来标准电感量的天线,磁棒上套一个10匝左右的次级线圈,然后利用这个次级,做一个直放式收音机,看看随着芯片的调谐,直放机是不是也跟着变台,这样就可以知道芯片内部有没有天线调谐机制了。如果直放机收到的始终是一片杂音,那说明没有天线调谐机制。
如果芯片内部有天线调谐机制,那就只适宜按标准的电感量来做了。

网友D:
兄弟磕akc磕的怎么样了,这个芯片磁棒天线没次级绕组貌似高阻天线中波难有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磕akc磕的怎么样了,这个芯片磁棒天线没次级绕组貌似高阻天线中波难有好效果

AKC6955基本没什么问题了,现在是在优化效果,等好了一并放出;代码我写了1600行,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