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C-29GF12G无光,无音,无指示灯

楼主(2019-07-30):
通电无反应,开机箱检查无主电输出没,主电源继电器无吸合……经多天查找,确定修好,其过程如下!

楼主:
维修过程如图:

维修过程

维修过程

网友:
感觉图像怪怪的 难道是显像管的图像畸变?

网友:
楼主字写得漂亮,很认真

网友:
当时的进口国际电压电视机 易损部分 就是电压识别切换电路和倍压部分 当时都是拆掉或者断开这部分电路 否则市电不稳时容易误动作损坏

网友:
这种电视虚焊的多,应该第一时间检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