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创维32T88电视T图纸,谢谢。

楼主(2019-07-30):
正在看的时候,突然“嘭”的一声,只有一条垂直亮线图像,因为是电容坏了,检查看,电容外观都好,请了个修理电视的师傅,也无果,要电路图才能修理,麻烦各位朋友帮我找一张这个电视的电路图,用手机一张一张地照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是高压打火烧了数字板,就算找到图纸也没用,数字板很少能修好!高压包旁边电容坏了这种机直接保护不会有垂直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高压打火烧了数字板,就算找到图纸也没用,数字板很少能修好!高压包旁边电容坏了这种机直接保护不会 ...

线路板上看不到烧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