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摸数电转换芯片(ADC)如何测量其好坏

楼主(2019-07-30):
本人正在检修一块电路板,检查其主板部分发现没有信号输入,顺着信号走向,发现经过一些采样电阻后信号进入了ADC,具体型号是AD73360L,变成数字信号给单片机了,怀疑ADC故障但是从来没有测试过该类型的芯片,希望有测量过的前辈给予指导,即能判断该芯片各通道是否正常即可,附上芯片手册,感谢 AD73360L.pdf (283.38 KB, 下载次数: 53)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一挂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需上示波器

正准备上示波器,但是该怎么正确测量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准备上示波器,但是该怎么正确测量不明白

看看时钟信号有吗?数模,模数转换时钟信号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时钟信号有吗?数模,模数转换时钟信号很关键。

知道用示波器怎么准确测量吗?不知道探头该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用示波器怎么准确测量吗?不知道探头该怎么接

如果连时钟信号检测点都找不到,那么维修就会很累,参考一下芯片资料吧!

网友:
无非就是看 SCLK SDO  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

网友:
这个片子先测模拟信号的输入情况,然后测主时钟脚(MCLK脚)有没输入,再测数据时钟脚(SCLK)有没有输入;MCLK脚是有连续的信号的,是这个芯片上电就必须要有的基本信号,SCLK脚信号只在单片机对芯片读或者写时才有信号,所以可能不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