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Winxp"日期与时间" 中的时钟设置为24小时制

楼主(2019-07-30):
任务栏上的时钟通过控制面板已经改过来了, 可"日期与时间"窗口中的时钟显示还是12小时制, 不知如何更改. 望电脑达人指点一番.

网友:
把你帖子的标题在百度搜一下,,第一个搜到的网页就是。。

楼主:
搜了,只能改任务栏的,不能改那个窗口的。

网友A: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自定义”-“时间”,把“时间格式”改成大写的“H”就变成24小时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自定义”-“时间”,把“时间格式”改成大写的“H”就变成24小时制 ...

多谢指教. 多年以前就改了24小时制. 但是一直只有右下角任务栏上的时钟是24小时制, 调整时间时所用的日期与时间那个窗口中的时钟还是有上午和下午的, 也就是我截图所示的那种情况.

昨天再次打开控制面板查看设置情况, 因为发现所设置的时间 格式就是H:mm:ss, 因此就没有作任何调整. 因此怪象依然. 刚才为了回复孤版, 决心将每个情况都截图做一个说明, 结果那种怪象自己就消失了:

真乃奇哉怪也!

楼主:
声明一下, 第一张图绝对没有通过PS篡改过任何信息, 只不过用画笔软件中的刷子工具圈了两个圈, 画了几个问号而已.

网友B:
窗口有说明啊,HH = 24 小时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口有说明啊,HH = 24 小时制

只要是大写H就是24小时制了, 两个大写HH是保留零读数的24小时制, 上午9:30, H是9:30, HH是09:30.

因为不希望显示无用的0, 所以以前一直是设置成H的. 另外如果设置成了12小时制的h或者hh, 那任务栏也会跟着显示 "上午" 或者 "下午" 的.

几十万也许上百万行的代码, 有点bug很正常. 也有可能是程序有了自觉性, 在跟人开玩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大写H就是24小时制了, 两个大写HH是保留零读数的24小时制, 上午9:30, H是9:30, HH是09:30.

因为 ...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 xp 微软早就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 xp 微软早就不修了

Win7我还没用呢, 也快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