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江牌收录机

楼主(2019-07-31):
这台收录机在回收站淘来的时候试机通电,卡座还能转,调频收音指示正常,音箱没声音。
判断应是接音箱插孔问题,打开机子拿喇叭线接音源输出部份,马上传来了调频动听的声音,果真是线路脱焊,拿烙铁照原左右声道接上,整机正常了,各电位器良好机子13斤重。

网友A:
挺不错的收录机,当年帮亲戚家改装过一台,改成DM 62磁头 加NE 5532磁头放大器,重放CD 转录的优质磁带,一出声惊为天音!

网友B:
想当年也算是高档货了,农村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收录机,当年帮亲戚家改装过一台,改成DM 62磁头 加NE 5532磁头放大器,重放CD 转录的优质磁带,一 ...

我这台收音不错,卡座磁头没那么好,想用砂纸磨新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也算是高档货了,农村还没有

初中时班里搞节目,有同学家里条件好的拿来这种大收录机放音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收音不错,卡座磁头没那么好,想用砂纸磨新看下效果。

这是后期产品了,漓江之前也挺有名的。
砂纸磨磁头,手法挺讲究,没把握最好找个废品练手,磨后必需抛光。可参考我前段时间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76365&extra=

网友D:
这机子现在磁带能转能收调频台也不容易了,看来国营的漓江厂产品质量还算“过硬”

网友:
80年代后期这种机型比较多

网友E:
扛在肩上斗舞的是不是就这种,跳的迪斯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后期产品了,漓江之前也挺有名的。
砂纸磨磁头,手法挺讲究,没把握最好找个废品练手,磨后必需抛 ...

我也是收到这台机,才知道本省有这个牌子收录机。之前看了下修磁头那个帖才敢磨去.磁头表层东西,还得认真看多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现在磁带能转能收调频台也不容易了,看来国营的漓江厂产品质量还算“过硬”。

是啊!感觉机子比我收的组装三洋机好多了,喇叭配置也带标识牌子的,声音强劲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扛在肩上斗舞的是不是就这种,跳的迪斯科

那个时候流行的迪斯科舞曲磁带,还收藏有好几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收到这台机,才知道本省有这个牌子收录机。之前看了下修磁头那个帖才敢磨去.磁头表层东西,还得认 ...

由于手握磁头的不稳定性,推拉磨削时磁头多少会改变些倾角,所以磨出的磁头容易出现中间高两边低的情况,且高低不一致。

网友:
只要保养的好!就能延长机子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