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收录机收音FM,AM维修

楼主(2019-07-31):
收藏了一台夏普777收录机,收音FM,和AN波段收音台不多了,如何检测维修。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上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看哪一级失谐导致增益低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热情周到的指导。

楼主:
我维修我的夏普800也是在各位朋友的指导下维修好了。再次感谢指导我维修800的朋友

网友:
波段开关是重点

楼主:
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2022-03-17):
分解清理所有转换开关,再检查所有带曹路电容的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