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的Rbb小的三极管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9-07-31):
大家好!SOT-23封装的Rbb小的三极管有哪些型号?Rbb小于30欧姆的。NPN,PNP的都可以。

网友A:
这您就有些难为人了,我告诉过您,这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参数。除了我曾经告诉过您的那些型号,您得自己去寻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您就有些难为人了,我告诉过您,这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参数。除了我曾经告诉过您的那些型号,您得自己去寻找 ...

不好找啊,数据手册都没有给这个参数。

网友:
影响fT的最重要因素就是Rbb,所以你找fT很大的管子,Rbb一定比较小,比如2sc3356。

网友B:
说说你到底想用在什么地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到底想用在什么地方呗。

麦克风放大电路,是在麦克风里面的,期望麦克风的信噪比超过80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麦克风放大电路,是在麦克风里面的,期望麦克风的信噪比超过80DB

哦,麦克风放大器要求很高的,见过有用调制解调实现高信噪比和线性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麦克风放大器要求很高的,见过有用调制解调实现高信噪比和线性度的。

是用的这种RF方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麦克风放大电路,是在麦克风里面的,期望麦克风的信噪比超过80DB

我目前能够买得到的也就是78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能够买得到的也就是78db

超过80DB的有很多啊,都不是国产的。U87AI新品,老的信噪比到不到80,MKH416,60,70都超过8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