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一只铁壳三极管

楼主(2019-08-01):
摩托罗拉三极管,首先用磁铁试验铁壳的基板,有很强的吸力,看来不是纯铜的,撬开脑壳里面芯片很大,上图欣赏一下

楼主:
发现这管子带钢印

网友:
这种三极管无论是外观还是芯片看起来都很爽

网友:
金封管散热应该比一般的塑封管要好很多了

网友:
之前的管子,偷工减料的少...

网友:
原来发射极做成两片了......

网友:
刚刚杀了只塑封管看了一下,还是铜散热片

网友:
芯片是坐在纯铜散热片上的,然后铜散热片和底壳钢片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
可以做光电管用来测量光的强度。

网友:
咦,我还以为里面是用金丝的,可以拿来打个戒指耳环什么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撬开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台钳夹住外壳的两侧导致其变形。

网友A:
有黑斑的地方坏了?是不是把上面一半的引线剪断还能用?

网友:
小时候拆过不少金封3DD15D,方法是用台钳固定底板,电工刀刀刃定位在管帽点焊环缝上,小锤轻敲几下就开了。

B-C结完好的3DD15D,在阳光下能产生0.4V/15mA的光伏电,也算有一点点利用价值。

网友B:
摩托罗拉曾经的王者

网友C:
3dd15原厂未封装半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d15原厂未封装半成品

光照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黑斑的地方坏了?是不是把上面一半的引线剪断还能用?

这个我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摄影技术一流!点赞!

网友:
看着很好看。家里也有这种封装的管子,小时候就是打不开,就想看看里面的样子。楼主满足了我的愿望。

网友:
照光没试过 不过真正的作用是
把管子的两个引脚敲掉就可以很方便的作
为划线工具 用来打功率管的安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托罗拉曾经的王者

现在也很强,Motorola半导体拆分了两次,第一次拆除做分立器件小规模集成电路的onsemi,第二次拆出freescale,刚刚被nxp(飞利浦半导体部门拆出来成立的独立公司)收购了。onsemi现在也还是三极管制造强者。

网友:
金封的散热应该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