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夏普777收录机音量电位器以及功能开关

楼主(2019-08-01):
今天把自己收藏的一台夏普777收录机打开了,简单清理了一下卫生,发现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声音忽大忽小。还有功能选择开关同样接触不好了,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维修一下,不要大动干戈,毕竟我的水平有限了,谢谢。

楼主:
谢谢,已经喷了,效果不太好,是不是需要打开维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喷了,效果不太好,是不是需要打开维修了。

喷射的位置对吗?有些是需要拆开的。

楼主:
正在琢磨如何进行拆解了,感觉比较麻烦了。

网友:
选择开关可以用油性清洗剂或者WD40清洁一下,多活动一下就可以了。
音量电位器磨损的话可以用8个脚的现代电位器进行替换,效果非常好。
淘宝有导电银漆可以修复碳膜接触不良的问题,不过需要一定动手能力。

网友:
建议要是清洗电位器 选用变压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