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公私合营美多15瓦扩音机线路图

楼主(2019-08-01):
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应线路图,求助于坛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这里有美多10W高保真扩音机电路(不是15W的就不给电路图了)

网友A:
最多是个OTL电路。还是OCL

网友:
6P6P或6V6GT甲乙1类推挽输出。5Z3P或5U4G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是个OTL电路。还是OCL

公私合营的时候,还没有OCL和OTL电路。

网友:
电子管扩音机的线路大同小异,按实际接线画一下,不难。

网友:
我有个美多扩音机,公私合营宏音无线电厂的,声音难听,我要把它改成高保真功放,取消高低音调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看来这机器的线路图真的不好找

网友B(2019-12-06):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看来这机器的线路图真的不好找

图找到没有,我也有台同门的25W扩音机需要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找到没有,我也有台同门的25W扩音机需要打理

友好,还没有找到

网友:
6V6GT 甲乙1类推挽。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参数:屏压285V,第2栅电压285V,第1栅电压-19V,无讯号时屏极电流70mA,最大讯号屏极电流92mA,无讯号时第2栅电流4mA,最大讯号第2栅电流13.5mA,屏到屏负荷电阻8K最大讯号输出功率14W。其它管不外乎收音部分6SA7GT,6SK7GT,前置放大、检波、混音、倒相6SL7GT(6SQ7GT)、6SN7GT,整流5U4。

网友:
这个机器也有,图不知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