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休眠后,会无故不定期唤醒?

楼主(2019-08-02):
其它都好好的,就是休眠 后,会无故不定期唤醒,然后,硬盘响一会,又休眠了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中间根本没动它。就是好象它要检测硬盘的什么东西

网友A:
是不是鼠标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鼠标抽风了

应该不是鼠标,每次唤醒,都要敲键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鼠标,每次唤醒,都要敲键盘

该不会是后台有什么东西在定期唤醒电脑,本来windows就带有唤醒定时器的

楼主:
今天按百度上的介绍,把网卡唤醒取消了,看看有没有效果。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命令提示符里运行一下
powercfg /lastwake

可以看到最近一次唤醒原因。
系统日志里应该也有。

网卡,键盘鼠标等输入设备,默认都是可以唤醒电脑的

楼主:
好,谢谢,原来还有命令,能看到这个,我试一下

网友:
很大可能是网络唤醒没有关掉,后台有运行的软件,软件联网造成系统唤醒

网友:
我的也会,跟主动唤醒一样,不会再自主休眠或睡眠,一直搞不清唤醒来源

网友(2019-09-10):
设置问题,,或者后天的软件文题会激活进程

网友(2019-11-28):
此电脑有多动症,鉴定完毕

网友:
这几年的主板大多都带网络唤醒功能,有时别的在网机器搜索或检测网络时就会被唤醒,在主板设置里关闭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手,厉害了。。我的意见是,把电脑插排开关给关了。。。。

对头,这是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
人睡觉的时候,中途也可能醒。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