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TDA2822M的使用电压

楼主(2019-08-02):
我买了TDA2822M,说有两个使用电压,一个是3-6V,一个是9-12V,那怎么知道芯片是那种电压的芯片,怎么测试芯片的使用电压呢,谢谢

网友:
CD00000134.pdf (369.26 KB, 下载次数: 812) tda2822和tda2822m的区别
  TDA2822的封装与TDA2822M相同,它们区别在于:TDA2822M从3V到15V均可工作,而TDA2822的最高工作电压只有8V。抄来的

网友:
小个子力量大,挺好也不错。类似的还有单声道的TBA820

网友:
2822的极限电压分别是1.8V和12V;2822M的极限电压则分别是1.8V和15V。

安全工作的电压,2822和2822M分别是(3~9)V和(3~12)V。

网友:
原ST的TDA2822的使用电压比较宽1.8-15v 国产丝印也是TDA2822 根据不用使用电压分为好几档 3-6V 6-9V 9-12v 耐压越大的输出功率越大 低电压不能代替高电压会严重发热 击穿 丝印不一定体现是哪一个档 直接上电测试 看发热看输出失真

网友:
我买了些2822m,搭了电路试了试,似乎3v没问题,3.7v都有噪音增大的情况,是不是碰到假货

网友:
用15V给TDA2822供电并大音量放音曾烧掉一个。

网友:
2822M是8脚小芯片,2822是和2025样子差不多的形状,中间两边的几条的引脚可以通过PCB铜箔大面积镀锡或焊接U型小铁片当散热片使用2822功率比2822M大

网友:
嗯 ,不错,楼上的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用实验电源测试结果:1.8~12伏,再高估计该烧片子了。建议3-12供电

网友:
TDA2822的正常工作电压为3~5V,TDA2822M的正常工作电压为3~12V。
但市场上真正的TDA2822M几乎见不到卖的,市场上卖的TDA2822M其实就是TDA2822音频功放集成块假冒的,它们的工作电压是3~5V,典型应用电路图跟TDA2822M一样,但供电电压只能是3~5V。

网友:
我有几个2822M是80年代的原装货,用到14.4V,蓄电池充满电的坐高电压,加散热片(用弹簧强制压在上面),BTL输出,不失真功率可以达到2W。

网友:
引用 网友A:
SGS标的吗?
如果用更好的散热器,应该还能更大功率吧,哈哈。

没敢用小阻抗的扬声器,因为散热片和IC的塑封表面接触,并不是很有利于散去芯片内部的热量,先前有过发热导致损坏的教训。再加上要维持不失真输出功率,只要2瓦功率就很够了。我的朋友来家里,还没看见我的这个小功放时,还以为是个电子管的6P1。因为我用了一个165毫米的泡沫边喇叭和倒相音箱,它的顺性很好,发出的声音很柔和,有胆机的味道。到了跟前一看,都吃惊了,如此小的一个IC居然可以出这么大的声音。
整个小功放就装在一个鼠标的包装盒里,也就一个2.1卫星箱那么大。蓄电池是外接的。